哪位大哥 给解释一下警告什么意思呢?新人 求助

楼主(2017-03-27):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RMD 0
sfr T2H=0xd6;
sfr T2L=0xd7;
sfr AUXR=0x8e;
sfr ADC_CONTR=0xBC;
sfr ADC_RES=0xBD;
sfr ADC_LOW2=0xBE;
sfr P1ASF=0x9D;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void InitUart();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Delay(WORD n);
void InitADC();
BYTE     ch=0;
void main()
{
  InitUart();
  InitADC();
  IE=0xa0;
  while(1);
  }
   void adc_isr()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ADC_FLAG;
         SendData(ADC_RES);
         ADC_CONTR=0xea;
         }
         void InitADC()
         {
            P1ASF=0xff;
                ADC_RES=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HH|ADC_START|ch;
                Delay(2);
                }
                void InitUart()
                {
                  SCON=0x5a;
                  T2L=0xea;
                  T2H=0xff;
                  AUXR=0x14;
                  AUXR|=0x01;
                  }
                   void SengData(BYTE dat)
                   {
                    while(!TI);
                        TI=0;
                        SBUF=dat;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n--)
                          {
                            x=5000;
                                while(x--);
                                }
                }
这是错误的提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w.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ENGDATA?W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SENDDATA
    MODULE:  w.obj (W)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SENDDATA
    MODULE:  w.obj (W)
    ADDRESS: 089FH
Program Size: data=18.0 xdata=0 code=266
"w" - 0 Error(s), 3 Warning(s).

楼主:
没有人么?

网友A:
有多余的没有用到的,诸如定义、函数、等

网友A:
如果看不懂,其实你可以复制过来用在线翻译看一下。

网友B: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RMD 0

sfr T2H=0xd6;
sfr T2L=0xd7;
sfr AUXR=0x8e;
sfr ADC_CONTR=0xBC;
sfr ADC_RES=0xBD;
sfr ADC_LOW2=0xBE;
sfr P1ASF=0x9D;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void InitUart();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Delay(WORD n);
void InitADC();
BYTE     ch=0;
void main()
{
        InitUart();
        InitADC();
        IE=0xa0;
        while(1);
}
void adc_isr()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ADC_FLAG;
        SendData(ADC_RES);
        ADC_CONTR=0xea;
}
void InitADC()
{
        P1ASF=0xff;
        ADC_RES=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HH|ADC_START|ch;
        Delay(2);
}
void InitUart()
{
        SCON=0x5a;
        T2L=0xea;
        T2H=0xff;
        AUXR=0x14;
        AUXR|=0x01;
}
void SendData(BYTE dat)//void SengData(BYTE dat)
{
        while(!TI);
        TI=0;
        SBUF=dat;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n--)
        {
                x=5000;
                while(x--);
        }
}

网友C:
有多余的没有用到的语句:定义、函数、等,删除就好了

楼主:
谢谢  太感谢了  我写了好久不知道哪里错误了

网友D:
多余的语句或者函数没有用到,警告不导致编译错误直接生成hex烧录就行了,实在在乎的话把相应的部分注释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