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ISD1700语音程序

楼主(2017-03-2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ound.h"
#include "ISD1700.H"
#include "LCD12864.h"

void  init(void);
void  PlaySoundTick(uchar  number);
void  LEDShow(void);
void  delay_isd(uint time);
void  DisplayInfo(void);
void  DisRunTime(void);

sbit ISD_SS=P0^7;
sbit ISD_MISO=P0^4;
sbit ISD_MOSI=P0^5;
sbit ISD_SCLK=P0^6;

sbit RUN_LED = P1^0;
sbit LCD_BL = P0^3;

sbit K1 = P3^3;
sbit K2 = P3^4;
sbit K3 = P3^5;
sbit K4 = P3^2;

uchar RunLedTime;
uchar WaitTime;
uchar Second,Minute;
uchar DisMenu;
bit playflg;
bit LCD_UP;

void main(void)
{
        init();
        LCD_init();
        lcd_xt_start();
        TR0=1;
        Clear_LCDRegion(0,0,128,8);
        DisplayInfo();
        while(1)
        {
                comm_sate();
                if(!K4)
                {
                        while(!K4);
                        spi_fwd();
                        delay_isd(30000);
                        spi_play();
                }
                if(!K1)         //按下K1可切换液晶背光灯
                {
                        while(!K1);
                        LCD_BL = ~LCD_BL;
                }

                if(LCD_UP)
                {
                        LCD_UP = 0;
                        Clear_LCDRegion(0,6,128,2);
                }

                switch(DisMenu)
                {
                        case 0: DisRunTime(); break;
                        case 1:        PrintfChar(48,0,"K1:");
                                        PrintfHz(48,24,"切换背光");break;
                        case 3:        PrintfChar(48,0,"Enjoy o(_)o "); break;
                        case 2:        PrintfChar(48,0,"QQ:239447308"); break;
                        default:DisRunTime(); break;
                }

        }
}

void DisplayInfo(void)
{
//        uchar ISDDevID;
        PrintfHz(0,0,"语音芯片开发系统");
        PrintfHz(16,0,"固件版本");
        PrintfChar(16,64,":Ver2.01");
        PrintfHz(32,0,"芯片型号");
        spi_devid();
//        ISDDevID = ISD_COMM_RAM_C[2];
        switch(ISD_COMM_RAM_C[2])
        {
                case 0x90: PrintfChar(32,64,":ISD1720"); break;
                case 0x80: PrintfChar(32,64,":ISD1730"); break;
                case 0xB0: PrintfChar(32,64,":ISD1740"); break;
                case 0xA8: PrintfChar(32,64,":ISD1750"); break;
                case 0xA0: PrintfChar(32,64,":ISD1760"); break;
                case 0xD0: PrintfChar(32,64,":ISD1790"); break;
                case 0xC8: PrintfChar(32,64,"ISD17120"); break;
                case 0xC0: PrintfChar(32,64,"ISD17150"); break;
                case 0xF0: PrintfChar(32,64,"ISD17180"); break;
                case 0xE8: PrintfChar(32,64,"ISD17210"); break;
                case 0xE0: PrintfChar(32,64,"ISD17240"); break;
                default:   PrintfChar(32,64,":");
                                   PrintfHz(32,72,"未知");
        }
        PrintfHz(48,0,"运行时间");
        PrintfChar(48,64,":");
        PrintfChar(48,88,":");

}

void DisRunTime(void)
{
        PrintfHz(48,0,"运行时间");
        PrintfChar(48,64,":");
        PrintfChar(48,88,":");
        PrintfData(48,72,Minute/10);
        PrintfData(48,80,Minute%10);
        PrintfData(48,96,Second/10);
        PrintfData(48,104,Second%10);
}

void  init(void)
{
    TMOD=0x21;
    SCON=0x50;
        TL0=0x00;        //25ms
    TH0=0x70;   //25ms
        TH1=0xE8;
    TL1=0xE8;   //波特率:1200bps(12MHz:0xE6 11.0592MHz:0xE8)
        ET0=1;
        EA=1;

        TR1=1;
        IT0 = 0;
        EX0 = 0;
        spi_pu();
        P3 = 0xff;
        RunLedTime = 25;
        WaitTime = 125;
}

void tim0_sever(void) interrupt 1
{
        TL0=0x00;
    TH0=0x70;
        if(RunLedTime != 0)
        {
                if( --RunLedTime == 0)
        {
                        RUN_LED=~RUN_LED;
                        Second++;
                        if(Second>59)
                        {
                                Second = 0;
                                Minute++;
                                if(Minute>59) Minute = 0;
                        }
            RunLedTime = 25;
                }
        }
        if(WaitTime  != 0)
        {
                if( --WaitTime  == 0)
        {
                        LCD_UP = 1;
                        WaitTime = 125;
                        DisMenu++;
                        if(DisMenu>3) DisMenu = 0;
                }
        }
}

void delay_isd(uint time)
{
        while(time--!=0);
}

void GetSound(uchar soundtick)
{
        ISD_SS=0;
        switch(soundtick)
        {
                case 0:{ isd1700_7byte_comm(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ound_0A, sound_0B); }break;
                case 1:{ isd1700_7byte_comm(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ound_1A, sound_1B); }break;
            case 2:{ isd1700_7byte_comm(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ound_2A, sound_2B); }break;
            case 3:{ isd1700_7byte_comm(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ound_3A, sound_3B); }break;
            case 4:{ isd1700_7byte_comm(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ound_4A, sound_4B); }break;
            case 5:{ isd1700_7byte_comm(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ound_5A, sound_5B); }break;
            case 6:{ isd1700_7byte_comm(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ound_6A, sound_6B); }break;
            case 7:{ isd1700_7byte_comm(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ound_7A, sound_7B); }break;
            case 8:{ isd1700_7byte_comm(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ound_8A, sound_8B); }break;
            case 9:{ isd1700_7byte_comm(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ound_9A, sound_9B); }break;
            case 10:{ isd1700_7byte_comm(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ound_10A, sound_10B); }break;
            case 11:{ isd1700_7byte_comm(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ound_11A, sound_11B); }break;
            default: break;
     }
        ISD_SS=1;
}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2018-06-20):
怎么注释都没有啊【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