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加速度模块GY-271遇到困难,请求帮助

楼主:
使用商家给的代码,显示只有A:45,摆动模块,没有任何现象。
商家代码如下:
//***************************************
// HMC5883 IIC测试程序
// 使用单片机STC89C51
// 晶振:11.0592M
// 显示:LCD1602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 参考宏晶网站24c04通信程序
// 时间:2011年3月1日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使用的端口,请按照以下接线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2^0;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2^1;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2;   //LCD1602命令端口

#define        SlaveAddress   0x3C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void Init_HMC5883(void);            //初始化5883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以下是模拟iic使用函数-------------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HMC5883_Start();
void HMC5883_Stop();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bit  HMC5883_RecvACK();
void HMC5883_SendByte(BYTE dat);
BYTE HMC5883_RecvByte();
void HMC5883_ReadPage();
void HMC5883_WritePage();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HMC5883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HMC5883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HMC5883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HMC5883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HMC5883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HMC5883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内部寄存器*************************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HMC5883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HMC5883_SendACK(1);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HMC5883内部角度数据,地址范围0x3~0x5
//
//******************************************************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void)
{   uchar i;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0x03);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开始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HMC5883_RecvByte();          //BUF[0]存储数据
        if (i == 5)
        {
           HMC5883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HMC5883_SendACK(0);                //回应ACK
       }
   }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HMC5883,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HMC5883()
{
     Single_Write_HMC5883(0x02,0x0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bit sign_bit;
   unsigned int i;
   int x,y,z;
   double angle;

   delay(500);
   InitLcd();
   Init_HMC5883();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显示X轴
    x=BUF[0] << 8 | BUF[1];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z=BUF[2] << 8 | BUF[3];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y=BUF[4] << 8 | BUF[5];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 angle in degrees
    angle*=10;
    conversion(angle);       //计算数据和显示
        DisplayOneChar(2,0,'A');
    DisplayOneChar(3,0,':');
    DisplayOneChar(4,0,qian);
    DisplayOneChar(5,0,bai);
    DisplayOneChar(6,0,shi);
    DisplayOneChar(7,0,'.');
        DisplayOneChar(8,0,ge);

    for (i=0;i<10000;i++);   //延时
  }
}

网友A(2017-03-28):
那我要如何修改?
我用串口程序看了,只有FF回来
串口程序如下:
//***************************************
// HMC5883 51串口测试程序
// 使用单片机STC89C51
// 晶振:11.0592M
// 显示:PC串口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 参考宏晶网站24c04通信程序
// 时间:2011年3月1日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使用的端口,请按照以下接线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define        SlaveAddress   0x3C          //定义器件5883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_HMC5883(void);            //初始化5883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以下是模拟iic使用函数-------------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HMC5883_Start();
void HMC5883_Stop();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bit  HMC5883_RecvACK();
void HMC5883_SendByte(BYTE dat);
BYTE HMC5883_RecvByte();
void HMC5883_ReadPage();
void HMC5883_WritePage();
//-----------------------------------

//*********************************************
//串口初始化
//9600 bps @ 11.059 MHz
void init_uart()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S=1;      //串口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别
        TR0=1;           //启动定时器
        TR1=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S=1;
}

//*********串口数据发送******************
void  SeriPushSend(uchar send_data)
{
    SBUF=send_data;
        while(!TI);TI=0;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HMC5883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HMC5883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HMC5883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HMC5883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HMC5883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HMC5883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单字节读取内部寄存器*************************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HMC5883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HMC5883_SendACK(1);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
//连续读出HMC5883内部角度数据,地址范围0x3~0x5
//
//******************************************************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void)
{   uchar i;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0x03);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开始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7;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HMC5883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6)
        {
           HMC5883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HMC5883_SendACK(0);                //回应ACK
       }
   }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HMC5883,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HMC5883()
{
     Single_Write_HMC5883(0x02,0x00);  //
         Single_Write_HMC5883(0x01,0xE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bit sign_bit;

   unsigned int i;
   int x,y,z;
   double angle;

   delay(100);
   init_uart();
   Init_HMC5883();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x = BUF[0] << 8 | BUF[1];
    y = BUF[4] << 8 | BUF[5];
        z = BUF[2] << 8 | BUF[3];
    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 angle in degrees
    conversion(angle);       //计算数据和显示

    SeriPushSend(bai);
    SeriPushSend(shi);
        SeriPushSend(ge);

        SeriPushSend(0x0d);
        SeriPushSend(0x0a);

    for (i=0;i<10000;i++);   //延时
  }
}

网友B:
一方面程序只显示一轴数据,另一方面,摆动模块这数据没变化,估计是IIC通信不成功

网友A:
那我下面这个是显示三轴数据了吧。
//***************************************
// HMC5883 IIC测试程序
// 使用单片机STC89C51
// 晶振:11.0592M
// 显示:LCD1602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 参考宏晶网站24c04通信程序
// 时间:2011年3月1日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使用的端口,请按照以下接线
#define   DataPort P2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0^7;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0^6;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0^5;   //LCD1602命令端口

#define        SlaveAddress   0x3C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void InitLcd();
void Init_HMC5883(void);            //初始化5883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以下是模拟iic使用函数-------------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HMC5883_Start();
void HMC5883_Stop();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bit  HMC5883_RecvACK();
void HMC5883_SendByte(BYTE dat);
BYTE HMC5883_RecvByte();
void HMC5883_ReadPage();
void HMC5883_WritePage();
//-----------------------------------

//*************************显示在LCD的数据********************************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1;j>0;j--);
}
/***************等待LCD使能****************/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
        LCM_RW=1;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写LCD内存命令函数*****************/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
        LCM_RW=0;
        _nop_();
        DataPort=CMD;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LCM_EN=0;
}
/**************写LCD数据寄存器*****************/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
        LCM_RW=0;
        _nop_();
        DataPort=dataW;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LCM_EN=0;
}
/****************初始化LCD*******************/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_On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HMC5883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HMC5883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HMC5883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HMC5883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HMC5883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HMC5883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写入单字节数据***************************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读取内部寄存器*************************
//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
//{
//        uchar REG_data;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  REG_data=HMC5883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        HMC5883_SendACK(1);
//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  return REG_data;
//}

//******************************************************
//连续读出HMC5883内部角度数据,地址范围0x3~0x5
//******************************************************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void)
{   uchar i;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0x03);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开始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HMC5883_RecvByte();          //BUF[0]存储数据
        if (i == 5)
        {
           HMC5883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HMC5883_SendACK(0);                //回应ACK
       }
   }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HMC5883,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HMC5883()
{
     Single_Write_HMC5883(0x02,0x0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bit sign_bit;
        unsigned int i;
        int X,Y,Z;
        double Angle_XY=0,Angle_XZ=0,Angle_YZ=0;

        Delay_ms(500);
        InitLcd();
        Init_HMC5883();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显示X轴
                X=BUF[0] << 8 | BUF[1];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最高有效位
                Z=BUF[2] << 8 | BUF[3];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Y=BUF[4] << 8 | BUF[5];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if(X>0x7fff)X-=0xffff;
                if(Y>0x7fff)Y-=0xffff;
                if(Z>0x7fff)Z-=0xffff;

                Display_One_Char(0,0,'H');
                Display_One_Char(1,0,'M');
                Display_One_Char(2,0,'C');
                Display_One_Char(3,0,'5');
                Display_One_Char(4,0,'8');
                Display_One_Char(5,0,'8');
                Display_One_Char(6,0,'3');

                Angle_XY=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计算XY平面角度
                Angle_XY*=10;
                Conversion(Angle_XY);       //计算XY平面角度数据和显示
                Display_One_Char(8,0,'X');
                Display_One_Char(9,0,'Y');
                Display_One_Char(10,0,':');
                Display_One_Char(11,0,qian);
                Display_One_Char(12,0,bai);
                Display_One_Char(13,0,shi);
                Display_One_Char(14,0,'.');
                Display_One_Char(15,0,ge);

                Angle_XZ= atan2((double)Z,(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计算XZ平面角度
                Angle_XZ*=10;
                Conversion(Angle_XZ);       //计算XZ平面角度数据和显示
                Display_One_Char(0,1,'X');
                Display_One_Char(1,1,'Z');
                Display_One_Char(2,1,':');
                Display_One_Char(3,1,qian);
                Display_One_Char(4,1,bai);
                Display_One_Char(5,1,shi);
                Display_One_Char(6,1,'.');
                Display_One_Char(7,1,ge);

                Angle_YZ= atan2((double)Z,(double)Y) * (180 / 3.14159265) + 180; //计算YZ平面角度
                Angle_YZ*=10;
                Conversion(Angle_YZ);       //计算YZ平面角度数据和显示
                Display_One_Char(8,1,'Y');
                Display_One_Char(9,1,'Z');
                Display_One_Char(10,1,':');
                Display_One_Char(11,1,qian);
                Display_One_Char(12,1,bai);
                Display_One_Char(13,1,shi);
                Display_One_Char(14,1,'.');
                Display_One_Char(15,1,ge);

    for (i=0;i<10000;i++);   //延时
  }
}

网友C(2019-06-23):
引用 网友D:

三个轴都是45.0,老兄

网友E(2024-01-27):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