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电压测量程序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电压测量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_nop()_函数头文件

sbit key = P3^3;
sbit start = P3^4;
sbit oe = P3^2;
sbit eoc = P3^1;
sbit c = P3^0;

sbit RS = P2^0;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bit clock = P3^7;

unsigned char da0,da1,da2,da3;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sum;
unsigned d1;
unsigned char lcdd[]="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folat;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写命令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at);//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读状态函数
void int1(); //初始化1602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1();
void display1(unsigned char dat)
{
        temp = dat*1000;
        da0 = temp/51/1000;//个位;
        da1 = temp/51/100%10;//十分位
        d1 = temp/51/10;
        da2 = d1%10;// 百分位
    da3 = temp/51%10;// 千分位
        lcd_w_cmd(0x0c);
        delay(20);
        lcd_w_cmd(0xc0);
        delay(20);
    delay(2);
        lcd_w_dat('V');
        lcd_w_dat('o');
        lcd_w_dat('l');
        lcd_w_dat('a');
        lcd_w_dat('t');
        lcd_w_dat('a');
        lcd_w_dat('g');
        lcd_w_dat('e');
        lcd_w_dat(' ');
        lcd_w_dat(lcdd[da0]); //
        lcd_w_dat('.');
        lcd_w_dat(lcdd[da1]);
        lcd_w_dat(lcdd[da2]);
        lcd_w_dat(lcdd[da3]);
        lcd_w_dat('V');
}
/*-----------主函数---------*/

void main()
{
        TCON = 0x04;
        IE = 0x84;
        c = 0;
        int1();
        sum = 0;
        while(1)
        {
                for(folat = 0;folat<5;folat++)
                {
                        start = 0;
                        start = 1;
                        start = 0;
                        do
                        {
                         _nop_();
                        }
                        while(eoc==0);
                          oe = 1;
                        dat = P1;
                        sum        = sum+dat;
                        oe = 0;
                }
                dat = sum/5;
                display1(dat);
                sum=0;

        }

}

void key_scan() interrupt 2//外部中断1
{
        if(key==0)
        {
                delay(10);
                if(key==0)
                {
                        c = ~c;
                        start = 0;
                        start = 1;
                        start = 0;
                        folat = 0;
                        sum = 0;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j,i;
        for(i = 0;i<t;i++)
                for(j = 0;j<20;j++);
}

void delay1()
{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nt1()
{
        lcd_w_cmd(0x3c);  //设置工作方式
        lcd_w_cmd(0x0c); //设置光标
        lcd_w_cmd(0x01); //清屏
        lcd_w_cmd(0x06); //设置输入方式
        lcd_w_cmd(0x80); //设置初始化显示设置
}
/*-----lcd读状态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
        unsigned char s;
        RW=1;
        delay1();
        RS=0;
        delay1();
        E=1;
        delay1();
        s=P0;
        delay1();
        E=0;
        delay1();
        RW=0;
        delay1();
        return(s);

}

/*LCD

写命令函数

*/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i;
do
{
i=lcd_r_start();
i=i&0x80;
delay(2);

}

while(i!=0);
RW=0;
delay1();
RS=0;
delay1();
E=1;
delay1();
P0=com;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255);;

}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do
{

i=lcd_r_start(); //
i=i&0x80;
delay(2);
}
while(i!=0); // LCD
RW=0;
delay1();
RS=1;
delay1();
E=1;
delay1();
P0=dat;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255);
}

下载:

网友A(2017-08-03):
正在做用单片机的电压测量,表示不会

网友B(2018-07-23):
各个接口怎么接,可以说一下吗
谢谢~

网友C(2018-10-08):
GZ-T200电阻电压测量仪,淘宝网上有哦,液晶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