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LCD1602无法显示

楼主:
程序打好了但仿真时LCD1602没有显示数据

网友A(2017-03-27):
你这程序不全吧,显示部分的程序呢?你最好把所有程序和仿真文件都上传,便于大家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B:
电路好像没什么问题,应该是程序里lcd显示出现问题

网友C:
是不是购买的显示屏质量有问题

网友D:
程序时序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E:
可以把LCD显示的程序修改一下'

网友F:
对比度调一下试试

网友G:
程序重新调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