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不防水各位有何妙招??就连套一层塑料袋都不行

楼主(2017-03-27):
超声波模块不防水的如何防水处理?就连套一层塑料袋都不行,各位有何妙招?????

网友A:
超声波焊接可以防水

网友B:
用全封闭的超声波探头吧

网友C:
有全封闭超声波发射/接收器。

网友D:
试试涂防水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要在水下探测还是 雨中?

测水塔水位用的,如果只是在水塔口测量就只能测到用了多少厘米,而不是还剩多少厘米

楼主:
防水油涂了还能用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水塔水位用的,如果只是在水塔口测量就只能测到用了多少厘米,而不是还剩多少厘米

你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总的深度减去用掉的深度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总的深度减去用掉的深度可以吗?

怎么复杂化了??总的深度减去用掉的当然可以,就是要这个思路啊,但是我不会写程序啊。

网友G:
试试去买给鞋子防水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复杂化了??总的深度减去用掉的当然可以,就是要这个思路啊,但是我不会写程序啊。

不会写程序和探头防水是两码事吧?

程序里面加上一两句不就解决了吗?如果这个你不会,感觉你选的这个课题对你来说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