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8 跟AT89C51连接传递的是什么种类的信号,AD的作用是神魔?

楼主(2017-03-27):
ADC0808 跟AT89C51连接传递的是什么种类的信号,AD的作用是神魔?

网友A:
A/D转换器是一种能把输入模拟电压或者电流信息变成与其成正比的数字量信息的电路芯片。A/D转换器用于实现模拟量到数字量的转换。
ADC0808是典型的8通道模拟输入8位并行数字输出的逐次逼近式A/D转换器。该转换器采用COMS工艺,可以实现8路模拟信号的分时采集。片内有8路模拟选通开关,以及相应的通道地址锁存用译码电路。

51单片机+ADC0808电压采集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网友B:
ADC0808 与AT89C51以数字信号传递,AD就是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常见的AD就是电压采集

网友C:
就是把模拟量转化为数字信号传输给单片机

网友D:
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常需要将检测到的连续变化的模拟量,如电压、温度、压力、流量、速度等转换成数字信号,才能输入到单片微机中进行处理。然后再将处理结果的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输出,实现对被控对象的控制。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的过程称为A-D转换;将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的过程称为D-A转换。

网友E:
单片机处理的都是数字信号,AD就是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F:
把模拟量“Analog quantity”转换成数字量“Digital quantity”,简化为“AD转换”,或“AD”。

网友G:
传递的是电信号,AD作用就是把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传给单片机

网友H(2018-05-25):
数字信号,与c52倒序相连,即0-8 1-7依次

网友H:
数字信号,与c52倒序相连,即0-8 1-7依次,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