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通过RS232串口控制12864LCD显示屏 怎么做?

楼主(2017-03-28):
上位机通过RS232串口控制12864LCD显示屏 怎么做?

网友A:
什么意思,电脑通过串口发送信息给单片机,单片机再控制LCD输出信息?

网友B(2018-05-01):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电脑通过串口发送信息给单片机,单片机再控制LCD输出信息?

是的 单片机与PC的串口通信测试系统,系统中,单片机通过串口与PC通信,如果接收字符为‘B’,则点亮屏幕,显示队名。

网友C:
if (b) then
{
dianlingpingm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