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波模块测量水位

楼主:
问题:超声波测量一个水塔的水位,假如水塔1.5米高,水位有1米,那么我把超声波模块固定在水塔的口子上(因为模块不防水,没办法放进水里),测出来的就只是0.5米已经用了的水位,而不是还有多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这有源程序和原理图大神帮忙修改一下程序使其测的水位是还有多少水而不是用了多少。
谢谢

/***********************************************************************************************************/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 DEMO 程序
//晶振:11。0592
//接线:模块TRIG接 P0.2 ECH0 接P0.1
//数码管:共阳数码管P1接数据口,P2.5 P2.4 P2.3接选通数码管
/***********************************************************************************************************/
#include <AT89x51.H> //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RX P0_1
#define TX P0_2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nsigned char const positon[3]={ 0xdf,0xef,0xf7};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
void Display(void) //扫描数码管
{
P2=0xfe;//消隐
//delay(5);
if(posit==0)
{P1=(discode[disbuff[posit]])&0x7f;}
else
{P1=discode[disbuff[posit]];}
P2=positon[posit];
if(++posit>=3)
posit=0;
}
/********************************************************/
void Conut(void)
{
P2=0xfe;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P2=0xfe;//消隐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P2=0xfe;//消隐
flag=0;
//delay(5);
disbuff[0]=10; //“-”
disbuff[1]=10; //“-”
disbuff[2]=10; //“-”
}
else
{
P2=0xfe;//消隐
//delay(5);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P2=0xfe;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P2=0xfe;
TH1=0xf8;
TL1=0x30;
Display();
timer++;
if(timer>=400)
{
P2=0xfe;
timer=0;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
<DIV class=blockcode>
<BLOCKQUOTE>void main( void )

{
P2=0xfe;//消隐
//delay(5);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P2=0xfe;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P2=0xfe;
//delay(5);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

网友A(2017-03-29):
解决的怎么样了,手绘原理图很漂亮.

网友B:
我的思路是,安装时,先让超声波模块测量并记录空水池的深度,作为初始常量--因为该水池深度是不变。
然后,实际运作时,利用超声波测量到的安装点到水面距离,记录测试变量。
最后,简单计算下即可得到可读的水位信息:水池深度(初始变量)-水面距离(实测变量)

网友C:
用水塔高度减去超声波半程吧,S=150-(time*1.7)/100; //算出来是CM,150是水塔高度,单位cm

网友D:
既然用超声波头测试距离,那么要知道水位,就要进行简单的距离计算和判断,修改这一句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对S进行重新计算    S=1.5-((time*17)/100)
试试,然后修改

网友E:
设置水塔深为初始值,减去超声波测得的距离不就是剩余的水位高度了么?

网友F(2017-05-30):
实地测试了吗,超声波遇到水面反射的多吗,能测准吗

网友G:
先测一个空池深度,然后用池深减去你的测量值,最后显示剩下的数就是水深。

网友H:
超声波测水位严重不准,测水上漂浮物还可以。

网友I(2018-04-28):
可以用一个连通器,测得就准了

网友J(2018-07-17):
其实可以用共阴极的数码管来显示,而且电路图几乎跟你一样,不用到锁存器。
求黑币,求黑币,求黑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P2^0;                  //
sbit b=P2^1;
sbit a=P2^2;
sbit d=P2^3;
sbit trig=P2^4;
sbit echo=P2^5;
uint time=0;
uint timer=0;
uchar posit=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code WE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temp[3];    //测距接收缓冲区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a=1,b=0,c=0,d=0;
P0=WE0[s/100];
delay(25);
P0=0x00;

a=0,b=1,c=0,d=0;
P0=WE0[s%100/10];
delay(25);
P0=0x00;

a=0;b=0;c=1;d=0;
P0=WE0[s%100%10];
delay(25);
P0=0x0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flag=1;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elay(20000);
   trig=0 ;
}
void count()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display();
}
void main()
{
    TMOD=0x01;                       //设T0、T1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        uint z;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UL_RX为零时等待
                TR0 = 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UL_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 = 0;
                count();
    }
}

网友K(2018-12-19):
做一个相减就行

网友L:
已知水塔深度的话 做减法 水塔深度未知的话 这种方式水塔有水的情况下测量不到水塔深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