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传感器数码管显示温度(2位)

楼主(2017-03-28):
/*这是DS18B20 数码管显示温度的第五个版本了。
期间参考了好多大神的代码,但都是显示在1602液晶上的,遗憾手上没有,如此就显示在数码管上。
有一段时间老是显示85,我还以为是DS18B20坏了,经过排查最后在延时函数上找到了破绽!
同样的延时函数,大神都是十几个微妙,尔我的才2微妙。所以老是初始化失败P3^7=1;  */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Q = P3^2;
sbit C1 = P3^4;         //从1到0再次锁存
sbit C2 = P3^5;
sbit led = P3^7;

uchar Tempvalue;

uchar code 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void delayus(uint x) //         2us
{        do{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x);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 = x;i>0;i--)
           for(j = 114;j>0;j--);
}
//初始化ds18b20

bit ds18b20init(void)
{
        bit flag;
        DQ = 1;
        delayus(1);
        DQ = 0;                  //单片机将数据线拉低为低电平0
        delayus(350);  //延时720us(时间范围480us-960us之间)
        DQ = 1;                  //单片机将数据线置为高电平1 (释放总线)
        delayus(40);   //延时等待15us—60us
        flag = DQ;
        if(flag)
                {led = 0;}

        delayus(210);
                DQ = 1;
        return flag;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 = 0;i < 8;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us(15);
                DQ = 1;
                dat = dat>>1;
        }DQ = 1;
        delayus(20);
}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value,i;
        DQ = 1;delayus(4);
        for(i =0;i<8;i++)
        {
                DQ = 0;_nop_();
                value = value>>1;

                DQ = 1;
                if(DQ)
                value = value | 0x80;
                delayus(22);
        }DQ = 1;
        return value;
}

uchar Readtemp(void)
{
        uchar a,b;

        ds18b20init();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delayus(400);

        ds18b20init();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按顺序读
        a = ReadByte();          //低8位
        b = ReadByte();           //高8位
        b<<=4;                           //
        b+=(a&0xF0)>>4;

        return b;
}

void display(void)
{
        P1 = 0xFF;
        C1=0; C2=1;           //个位显示十位不显示
        P1=table[Tempvalue%10]; //显示ge位
        delay(10);
        C1=1;C2=0;    //个位不显示十位显示

        P1=table[Tempvalue/10]; //显示shi位
        delay(10);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value = Readtemp();
                display();

        }

}

网友A(2017-06-29):
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