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控制一个灯亮5S 灭5S

楼主(2017-03-28):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1;         //定义P31口是k1
bit flag = 0;
sbit led = P2;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 = 0;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void main()
{
    P2=0xff;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keypros();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f(led == 0)
        {
                i++;
                if(i==5000)
                {
                        i=0;
                        led = 1;
                }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sbit k1=P3^1;         //定义P31口是k1
sbit led = P2;

uchar i=0;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        //给定时器赋初值 ********用20ms就行*******
        TL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delay(uchar time)
{
    i=0;
    while(i<time);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2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 = 0;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i=0;
        }
}

void main()
{
        led=0xff;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keypros();
           if(i==250)
           {
                i=0;
                led=~led;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给定时器赋初值 ********用20ms就行*******
        TL0=;
        i++;
}

网友B(2017-05-24):
怎么不用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