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的粗信号处理 220V的交流电降压后AD检测 怎么求相位 频率?

楼主(2017-03-28):
就是一个220V的交流电,经过降压,通过ADC0804测得其电压,怎么求这个交流电的相位,频率这些参数。求这个模块的程序啊,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模拟电路未学好

网友B:
哪个模块,ADC0804?

楼主:
就是已经通过AD0804装换得到数字量,怎么根据这个数字量的到相位,频率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