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让数码管从0依次相加到999,为什么每次加到256,就变成0了。

楼主(2017-03-28):
写程序让数码管显示从0———999,为什么每次加到256,就变成0了。

网友A:
因为8位数 最多只有到255

网友B:
你的变量使用unsigned char 一个字节 只加到256    必须用unsigned int

网友C:
unsigned char数据类型最大就是255,从0计起就共256个数,就是加到二进制的0b11111111。可以定义为unsigned int型,就可以到65536了,如果想得到更大的数,可以定义为long型,那够用

网友D:
变量类型定义不正确,换成整形变量试试。

网友E:
看程序分析

网友F:
变量域不同,char型和int型的取值范围不同,可以参考一下c语言书,然后在修改程序

网友G:
楼上正解,你的计数器数据类型肯定是unsigned char

网友H:
类型溢出咯,无符号字符是8位,只能到256哦,改为整形就好了

网友I:
没有基础,学*的单片机!

网友I:
“写程序让数码管显示从0———999,为什么每次加到256,就变成0了。”这就是那些项目案例式教材和教学惹的祸!!!

网友J:
数据类型错了吧,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char数据类型最大就是255,从0计起就共256个数,就是加到二进制的0b11111111。可以定义为unsigned ...

谢谢,好久不学了,都忘了。

网友K:
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L:
数据溢出,换数据类型就行了

网友M:
char型和int型

网友N:
数据溢出了,定义的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O:
8位单片机二进制01组合最高11111111还是不加符号的,即0到255。可以采用double开头

网友P:
数据类型出错了,应该为unsined int 或者long int

网友Q:
我觉得你要好好看看C语言的数据结构

网友R:
显示999对应二进制码是几个字节?想想看

网友S:
数据类型有问题,建议从头学学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