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液晶STM32驱动程序

楼主:
完整的STM32代码下载:

lcd12864驱动程序的主程序: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用3.5.0版本建的工程模板。
* 实验平台:野火STM32开发板
* 库版本  :ST3.5.0
*
* 作者    :wildfire team
**********************************************************************************/
#include "stm32f10x.h"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int main(void)
{
        SysInit_Configuration();                                //系统初始化函数
        printf("\r\n this is a LCD 12864 demo \r\n");
//        delay_ms(1000);
//        SendCMD(0x88);//1000,0001 设定DDRAM 7位地址000,0001到地址计数器AC
//        SendDat(0x33);
//        SendDat(0x42);
//        SendDat(0x43);
//        SendDat(0x44);
////        SendCMD(0x00);
//        delay_ms(1000);
//        while(1) ;

        while(1)
        {
                display(0x80,"STM32");display(0x83,"12864");display(0x86,"3.3V");

                display(0x90,"陕西");display(0x93,"西安");

                display(0x88,"2014");display(0x8A,"0424");

                display(0x98,"测试");display(0x9A,"程序");
                delay_ms(1000);
                while(1) ;
//                SendCMD(0x00);
        }
}

void SysInit_Configuratio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利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对系统相关时钟进行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IO口进行基本配置
//        TIM1_Configuration();     //定时器1配置
//        TIM2_Configuration();     //定时器2配置
//        ADC_Configuration();          //模数转换器配置
        USART1_Configuration();   //串口1配置
//        USART2_Configuration();          //串口2配置
        SysTick_Configuration();  //系统节拍定时器配置
        initlcm();                                  //12864初始化
//        TIM_Cmd(TIM2, ENABLE);    //定时器2启动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将Printf内容发往串口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SET);
        return ch;
}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END OF FILE************/

网友A(2017-07-18):
楼主这里面没有头文件,和12864那个引脚怎么练,本人很菜,跪求楼主指点

网友B(2022-10-17):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面没有头文件,和12864那个引脚怎么练,本人很菜,跪求楼主指点

有头文件 用Keil4来编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