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0,T1定时计数器的数据访问问题

楼主(2017-03-29):
单片机用T1做定时计数器,当工作在计数模式,通过T1的脉冲计数所得到的计数数据是存在哪里的?

网友A:
如果是用16位T1计数器的话,是存在TH1,TL1里面的,不过用记得用前先清零。
如果计数次数超过65535记得在溢出中断里加一个计溢出次数的变量。

也可以用定义变量,在中断子程序中一次加一,用数码管显示就行了

网友B:
楼上可行。 如果是用16位T1计数器的话,是存在TH1,TL1里面的,不过用记得用前先清零。 如果计数次数超过65535记得在溢出中断里加一个计溢出次数的变量。 话说,不知楼主是用什么单片机的?

网友C:
存在TH1、TL1,不过,要自己在程序中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