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IO口扩展仿真8155总是没有结果。。。。。

楼主:
proteusIO口扩展仿真8155总是没有结果。。。。。

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摆脱啦!

网友A(2017-03-29):
U2如何知道U1是再给自己下命令呢?
MOVX的地址高位从哪个口送出?
ALE端口在什么情况下,才允许有锁存脉冲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2如何知道U1是再给自己下命令呢?
MOVX的地址高位从哪个口送出?
ALE端口在什么情况下,才允许有锁存脉 ...

8155可直接与直接与单片机接口,教科书上是这样讲的,看别人的也是这样连接的。。P0和p2的第二功能为扩展地址线端口,,改变程序倒是可以输出控制灯,不用那些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