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只学会了51单片机,现在很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学什么

楼主(2017-03-29):
大家好:
我是一个初学单片机的新人,目前只学会了51单片机,现在很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学什么,有人建议学PIC,又有人建议学STM32。还有的说可以直接学ARM,系统之类的,请问下各位。

网友A:
STM32前途比较大。

网友B:
下一步可以学习下STM32单片机,然后可以考虑向嵌入式设备、DSP那个方向学习。

网友C:
学会了?也是厉害哈。

网友D:
在熟练使用51后,也建议学一下STM32,完完STM32就应该考虑一下自己到底要干嘛,或者是当初为什么学单片机了。

网友E:
学习stm32,stm32资料比较多,好学一点

网友F:
先学arm吧。我也是初学者,ARM对你理解计算机的系统和程序处理有较好的帮助。

网友G:
学STM32吧,比较好学

网友H:
可以学32啊  个人愚见

网友I:
stm比较好点

网友J:
STM32,arm都是可以的

网友K:
avr可以入手

网友L:
学STM32把,好多公司用

网友M(2017-05-05):
stm比较好,目前大部分都是用ARM了

网友N:
ARM,认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