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主从机模块刚拿到手怎么调试

楼主(2017-03-29):
卖家给的资料看不懂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B:
我用过HC的蓝牙模块,包括HC05,HC08,不过不是主从一体的,购买的时候都默认是从机,而通信的时候需要一主一从才可以,所以当时是将其中一块用串口连接到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将它配置成主机,就可以通信了,只要你设置好一主一从,上电后是自动配对的。我测试的时候是用单片机串口连接一块HC05 循环发送一串字符,另一块HC05就可以接收字符串,并且通过串口线在电脑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HC-05主从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