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用汇编写LCD12864的俄罗斯方块游戏

楼主:
先说明:1,游戏页面是借鉴了网络上的图片的,本想用适合LCD12864的位置显示,基于学习的目的所以高仿游戏页面。
2,看过网上有的多是C语言写的,所以特意用汇编编写。
3,认为程序写得不好请不要骂,谢谢。
4,欢迎各位指点。
5,首次发贴,排版什么的基本都不会,见谅。

汇编源码:
/*STC12 LCD1286动态点阵
高128字节RAM只能间接寻址,特殊功能寄存器区只可直接寻址*/

        LCD_RS        EQU                P2.6                //LCD并口端口
        LCD_RW        EQU                P2.5
        LCD_EN        EQU                P2.7
        LCD_PSB        EQU                P3.2
        LCD_RST        EQU                P3.4
        LCD_PD        EQU                P0

        KEY_LEF        EQU                P1.0                ;左移按键
        KEY_RIG        EQU                P1.1                ;右称按键
        KEY_TUR        EQU                P1.2                ;转动按键
        KEY_DOW        EQU                P1.3                ;下降按键
        KEY_SET        EQU                P1.4                ;设置按键

        GDRAM_Y        DATA        30H                        ;LCD_GDRAM_Y轴数据
        GDRAM_X        DATA        31H                        ;LCD_GDRAM_X轴数据

        SCORE_G        DATA        32H                        ;计分个位
        SCORE_S        DATA        33H                        ;计分十位
        SCORE_B        DATA        34H                        ;计分百位
        SCORE_Q        DATA        35H                        ;计分千位
        SCORE_W        DATA        36H                        ;计分万位

        ELIM_NUM        DATA        37H                ;1次性消除的行数 0-4

        SPEED_G        DATA        38H                        ;等级记录数据

        RAN_NUM        DATA        39H                        ;预览区模型数据

        RAN_FIGN        EQU        20H.0                ;生成随机标记
        PRE_FIGN        EQU        20H.1                ;移入模型标记
        SCORE_FIGN        EQU        20H.2                ;分数刷新标记
        SPEED_FIGN        EQU        20H.3                ;等级刷新标记

        POS_FIGN        EQU        20H.4                ;位置数据高低半字节定位

        LEF_FIGN        EQU        20H.5                ;左移标记,按键
        RIG_FIGN        EQU        20H.6                ;右移标记,按键
        TUR_FIGN        EQU        20H.7                ;转动标记,按键
        DOW_FIGN        EQU        21H.0                ;下移标记,按键
        SET_FIGN        EQU        21H.1                ;设置标记,页面

        HALF_FIGN        EQU        21H.2                ;上下半屏刷新标记

        REF_FIGN        EQU        21H.3                ;刷新标记

        LOST_FIGN        EQU        21H.4                ;游戏输了,结束标记

        BEAT_FIGN        EQU        21H.5                ;游戏达到10W分,通关标记

        MOD_NUM        DATA        3AH                        ;移动中模型的代码
        TUR_NUM        DATA        3BH                        ;移到中模型转动的代码

        BACK_P1        DATA        3CH                        ;0-15        POS_1备份
        BACK_P2        DATA        3DH                        ;0-15        POS_2备份
        BACK_P3        DATA        3EH                        ;0-9        POS_3备份
        BACK_P4        DATA        3FH                        ;0-9        POS_4备份

        POS_1        DATA        40H                        ;0-15        模型最上左位置
        POS_2        DATA        41H                        ;0-15
        POS_3        DATA        42H                        ;0-9
        POS_4        DATA        43H                        ;0-9        模型最下右位置

        SPEED_DEY        DATA        44H                ;速度延时
        SPEED_NUM        EQU                235                ;游戏速度调节

        ISP_CONTR        EQU                0C7H        ;STC12C5A60S2的ISP/IAP控制寄存器地址

;计分用RAM位置0C0H-0DBH(27字节),等级数用RAM位置0E0H-0FB(27字节)

        ORG                00H
        JMP                START
;        ORG                30H
START:
        MOV                R0,                #0FFH                                        /*清0片内256Byte RAM*/
        CLR                A
ST1:
        MOV                @R0,        A
        DJNZ        R0,                ST1                                                ;12MHz 用时约0.15ms
        MOV                SP,                #7FH
/*                                                                                         */
        MOV                DPTR,        #0000H                                        /*清0片外1024Byte RAM(0000H-03FFH)*/
ST2:
        CLR                A
        MOVX        @DPTR,        A
        INC                DPTR
        MOV                A,                DPH
        CJNE        A,                #04H,        ST2                                ;12MHz 用时约1.2ms
MAIN:                                                                                /*开始*/
        CALL        INIT
;        SETB        SET_FIGN                                                ;游戏开始先入设置页面
        MOV                SPEED_DEY,        #SPEED_NUM                        ;速度初始数据
;        MOV                SPEED_G,        #9                                        ;等级测试
MN1:
        MOV                A,                #40
        CALL        DELAY
        CALL        OUT_LCD
        JNB                SET_FIGN,        MN1
        CALL        SETTING
;        CPL                P2.0                                                        ;程序运行检测
        JMP                MN1

SETTING:                                                                        /*速度设置页面*/
        CALL        SET_DIS                                                        ;设置显示
        JNB                LOST_FIGN,        SG1
        JB                KEY_SET,        SETTING
        MOV                A,                #50
        CALL        DELAY
        JB                KEY_SET,        SETTING
        JNB                KEY_SET,        $
        ORL                ISP_CONTR,        #20H                                ;软件复位
SG1:
        CALL        SET_KEYS                                                ;设置按键
        JB                SET_FIGN,        SETTING
        CALL        COME_GAME                                                ;回到游戏
        RET

COME_GAME:                                                                        /*回到游戏 清除右边的内容*/
        MOV                R1,                #98H+5
        MOV                R2,                #90H+5
        MOV                R3,                #88H+5
        MOV                R4,                #80H+5
        MOV                R0,                #4
CGE1:
        MOV                A,                @R0
        CALL        LCD_WRITE_CMD
        MOV                R7,                #6
        MOV                A,                #' '
CGE2:
        CALL        LCD_WRITE_DAT
        DJNZ        R7,                CGE2
        DJNZ        R0,                CGE1
        RET
                                                                                        /*
COME_GAME:                                                                        回到游戏 保留右边内容
        MOV                DPTR,        #TAB_CHINESE3                        ;开始
        MOV                A,                #90H+6
        CALL        LCD_WRITE_CMD
        MOV                R7,                #4
CGE1:
        CLR                A
        MOVC        A,                @A+DPTR
        INC                DPTR
        CALL        LCD_WRITE_DAT
        DJNZ        R7,                CGE1
        RET                                                                                                   */

SET_KEYS:                                                                        /*设置页面按键检测*/
        JB                KEY_LEF,        SKS1
        MOV                A,                #20
        CALL        DELAY
        JB                KEY_LEF,        SKS1
        MOV                A,                SPEED_G
        XRL                A,                #9
        JZ                SKS1
        INC                SPEED_G                                                        ;左按键 等级/速度+1
        SETB        SPEED_FIGN                                                ;修改后标记等级刷新标记
        JNB                KEY_LEF,        $
SKS1:
        JB                KEY_RIG,        SKS2
        MOV                A,                #20
        CALL        DELAY
        JB                KEY_RIG,        SKS2
        MOV                A,                SPEED_G
        JZ                SKS2
        DEC                SPEED_G                                                        ;右按键 等级/速度-1
        SETB        SPEED_FIGN                                                ;修改后标记等级刷新标记
        JNB                KEY_RIG,        $
SKS2:
        JB                KEY_SET,        SKS3
        MOV                A,                #50
        CALL        DELAY
        JB                KEY_SET,        SKS3
        CLR                SET_FIGN                                                ;设置页面标记复位
        JNB                KEY_SET,        $
SKS3:
        RET

SET_DIS:                                                                        /*设置显示*/
        MOV                A,                #30H
        CALL        LCD_WRITE_CMD
        MOV                DPTR,        #TAB_CHINESE1                        ;游戏
        MOV                A,                #80H+5
        CALL        LCD_WRITE_CMD
        MOV                R7,                #5
SDS1:
        CLR                A
        MOVC        A,                @A+DPTR
        INC                DPTR
        CALL        LCD_WRITE_DAT
        DJNZ        R7,                SDS1
        JNB                BEAT_FIGN,        SDS2
        MOV                DPTR,        #TAB_CHINESE4                        ;通关
        JMP                SDS3
SDS2:
        JNB                LOST_FIGN,        SDS4
        MOV                DPTR,        #TAB_CHINESE5                        ;结束
        JMP                SDS3
SDS4:
        MOV                DPTR,        #TAB_CHINESE2                        ;暂停
SDS3:
        MOV                A,                #90H+6
        CALL        LCD_WRITE_CMD
        MOV                R7,                #4
SDS5:
        CLR                A
        MOVC        A,                @A+DPTR
        INC                DPTR
        CALL        LCD_WRITE_DAT
        DJNZ        R7,                SDS5
        MOV                DPTR,        #TAB_CHINESE6                        ;‘SPEED’
        MOV                A,                #88H+5
        CALL        LCD_WRITE_CMD
        MOV                R7,                #6
SDS6:
        CLR                A
        MOVC        A,                @A+DPTR
        INC                DPTR
        CALL        LCD_WRITE_DAT
        DJNZ        R7,                SDS6
        MOV                DPTR,        #TAB_CHINESE7                        ;'0123456789'
        MOV                A,                #98H+6
        CALL        LCD_WRITE_CMD
        MOV                A,                SPEED_G
        MOVC        A,                @A+DPTR
        CALL        LCD_WRITE_DAT
        RET

TAB_CHINESE1:        DB        '游戏:'
TAB_CHINESE2:        DB        '暂停'
TAB_CHINESE3:        DB        '开始'
TAB_CHINESE4:        DB        '通关'
TAB_CHINESE5:        DB        '结束'
TAB_CHINESE6:        DB        'SPEED:'
TAB_CHINESE7:        DB        '0123456789'

OUT_LCD:                                                                        /*LCD显示*/
OUT_LCD_GDRAM:                                                                /*GDRAM显示*/
        CALL        CAL_SCORE                                                ;分数处理
        CALL        CAL_SPEED                                                ;等级数处理
        MOV                A,                #34H
        CALL        LCD_WRITE_CMD                                        ;关GDRAM显示
        JNB                SCORE_FIGN,        OLG1
        CALL        OUT_SCORE                                                ;刷新显示分数值
        CLR                SCORE_FIGN
OLG1:
        JNB                SPEED_FIGN,        OLG2
        CALL        OUT_SPEED                                                ;刷新显示等级值
        CLR                SPEED_FIGN
OLG2:
        JNB                RAN_FIGN,        OLG3
        CALL        CAL_MODEL_RAN                                        ;生成随机模型
        CALL        PRE_MODEL_RAN                                        ;写入预览随机模型
        SETB        REF_FIGN                                                ;刷新标记
        CLR                RAN_FIGN
OLG3:
        MOV                A,                ELIM_NUM
        JZ                OLG4                                                        ;没有消除跳转
        CALL        REFRESH_ALL                                                ;游戏全部刷新
        MOV                ELIM_NUM,        #0
        JMP                OLG5
OLG4:
        JNB                REF_FIGN,        OLG5                                ;模型没有变动跳转
        CALL        REFRESH_ALL_POS                                        ;游戏局部刷新
        CLR                REF_FIGN
OLG5:
        MOV                A,                #36H
        CALL        LCD_WRITE_CMD                                        ;开GDRAM显示
        JNB                PRE_FIGN,        OLG6
        CALL        MODEL_OUT_GAME                                        ;预览模型传到游戏        确定模型位置MODLE_POS
        CLR                PRE_FIGN
        SETB        RAN_FIGN
OLG6:
        CALL        DRAW_POINTS                                                ;画点
        CALL        MOVE                                                        ;移动
        CALL        LOST                                                        ;检查游戏是否结束
        RET

LOST:                                                                                /*检查游戏是否结束*/
        JNB                PRE_FIGN,        LT1
        MOV                R0,                #8
        MOVX        A,                @R0
        JZ                LT1
        SETB        SET_FIGN
        SETB        LOST_FIGN
LT1:
        RET

REFRESH_ALL_POS:                                                        /*刷新 BACK_P1到POS_4 大行位置*/
        MOV                A,                POS_4
        ANL                A,                #0F0H
        MOV                R7,                A                                                ;最低POS_4存入R7
        CLR                C
        SUBB        A,                #40H
        JNC                RAP1                                                        ;A>=30H 跳转
        CLR                A
RAP1:
        MOV                R6,                A                                                ;行地址存入R6
RAP3:
        CALL        REFRESH_POS                                                ;刷新1个点
        MOV                A,                R7
        XRL                A,                R6
        JZ                RAP2
        MOV                A,                R6
        ADD                A,                #10H
        MOV                R6,                A
        JMP                RAP3
RAP2:
        RET

REFRESH_POS:                                                                /*刷新1个点的1大行位置*/
        RLC                A
        MOV                HALF_FIGN,        C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