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的一个小问题,希望得到各位大神的指导,在线等急急急

楼主(2017-03-29):
volatile char *pmem_rst = (char*)0x30003033;
volatile char *pmem_cs = (char*)0x30003032;
volatile char *pmem_sclk = (char*)0x30003034;
volatile char *pmem_din = (char*)0x30003036;
volatile char *pmem_dout = (char*)0x30003038;
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啊??????

网友A:
      你这个是Android内存开发机制?在Android Pmem开发机制中,Pmem相当于把系统内存划分出一部分单独管理。
      然后volatile关键字是什么意思,volatile是一个类型修饰符,用来修饰被不同线程访问和修改的变量。
      就段来说大概就是内存地址的访问,不是很了解内存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