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点阵问题求助 怎么把汉字换成图案

楼主(2017-03-29):
我是用这个网站上led点阵屏攻略做了一个“明”字显示,但是我想把“明”’字换成图案,例如心型却怎么换也换不好,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文字和图案都是用取模软件提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和图案都是用取模软件提取的吗?

不是,我不知道字模软件能不能弄出图案,代码是我自己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不知道字模软件能不能弄出图案,代码是我自己算的

我觉得还是用字模软件比较好

网友B:
建议你仔细看一下视频,很简单的2进制转换

网友C:
图案都是取模软件取得吧,取模软件提取数组,放到单片机程序的函数里面,主程序调用函数

网友D:
弄个去字模软件吧图片转为字符码,跟显示汉字一样

网友E:
应该有图片取模软件的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