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己设计单片机电路板显示问题

楼主(2017-03-29):
本人设计一密码锁,用农行U盾液晶作显示,在开发板上运行显示都正常,可是在自己设计的电路板上没有显示,按键也没有反应(有按键动作应该背光亮的),P3口全部是悬空的,P0口五个IO作显示驱动,其它IO口都接了上拉电阻,运行小程序和1602液晶显示的小程序都正常,请问各路大侠,单片机设计电路有什么要求?电源去耦也加了,希望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理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所说“其它IO口都接了上拉电阻”,看来P0口没有接上拉电阻,P0口在做IO口使用时,需要输出高电平就必须外部接上拉电阻,否则你输出高电平的时候 状态就不确定了。

楼主:
一楼自己占了,耐心等待大侠的出现!

网友B: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自己设计的电路板有问题,你可以上传给大家看看。另一种是你自己制作的电路板有问题,你需要仔细检查核对,找出毛病,这与你经验和功底有关。

网友C:
看看晶振,复位电路,电源供电部分是否正确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24C02时钟线没焊好,谢谢大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