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流水灯程序出现问求解答

楼主:
把郭天祥老师的视频中的流水灯程序原文搬下来老师出现错误,求帮助解答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80);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网友A(2017-03-29):
回帖奖励 +30

  temp=_crol_(temp,1);

网友B: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 没了=
                delay(80);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网友C:
很明显,这段代码编译都没有通过,编译信息已经明确提示了,存在2个问题:
1、在含有main()的程序中,缺少temp_crol_()函数原型声明,应当在这个程序中将该函数原型声明添加下。
2、缺少temp_crol_()函数实现代码。原因可能有2个:
1)代码工程中,未含有该函数实现的文件,或工程中并未实际添加。
2)该函数temp_crol_(),实际定义与使用不符(包括参数类型不符合),需要对照该函数源代码核对。

网友D:
temp=_crol_(temp,1);

网友E:
缺少temp_crol_()函数实现代码

网友F:
警告可以忽略   temp_crol_(temp,1);怎么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