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循环显示字符串实验 Proteus仿真加源程序

楼主:
单片机驱动LCD1602液晶屏循环显示字符串的仿真原理图(proteus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
//-----------------------------------------------------------------------------------
//程序名:  LCD8-3.c
//程序功能:循环显示字符串
//-------------------------------------------------------------------------------------
#include <reg51.h>
sbit RS=P2^5;                                   // 引脚定义
sbit RW=P2^6;
sbit EN=P2^7;
sbit busy=P0^7;                                 // "忙"标志位
#define LCD P0                                  //命令或数据线
//字符串表
unsigned char code str1[]={" Hello! "};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My name is LCD,"};
unsigned char code str3[]={" Good luck, "};
unsigned char code str4[]={" See again。"};

//---------------------------------- 判断液晶显示器是否忙函数 ----------------------------

CHECK_BF()                                      //判断是否忙碌
{
  do
   {
    LCD=0xff;
    RS=0;                                       // RS=0,选择指令寄存器
    RW=1;                                       // RW=1,选择读模式
    EN=0;                                       // 执行显示命令
    EN=1;                                       // 允许读/写
   }
  while(busy);                                  //busy为高电平表示忙,循环等待
}

//--------------------------------------  写命令函数  -----------------------------------

WR_COMM()                                       //写命令
{
  RS=0;                                         // RS=0,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 RW=0,选择写模式
  EN=0;                                         // 执行显示命令
  CHECK_BF();                                   // 等待
  EN=1;                                         // E=1,允许读/写LCD
}

//-------------------------------------- 写数据 函数-------------------------------------

WR_DATA()                                       //写数据
{
  RS=1;                                         // RS=1,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准备写入数据
  EN=0;                                         //执行显示命令
  CHECK_BF();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EN=1;                                         // E=1,允许读/写LCD
}

//------------------------------------- 初始化函数 ---------------------------------

INIT_LCD()                                      //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i=200;
    {
      while(--i);
      LCD=0x01;                                //清屏并光标复位
      WR_COMM();                               //写入命令
      LCD=0x38;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WR_COMM();
      LCD=0x0f;                                //显示器开、光标关、光标禁止闪烁
      WR_COMM();
      LCD=0x06;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WR_COMM();                               //写入命令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k;
          for(i=0; i<count; i++)
        for(j=0; j<10; j++)
                   for(k=0; k<120; k++);
    }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IT_LCD();                                   //调用初始化函数

  while(1)
    {

  //-----------------------------
//写入第1行字符
LCD=0x81;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1行第5个位置)
  WR_COMM();                                   //写入命令
  for(i=0;i<7;i++)
    {
      LCD=str1[i];                             //提取字符
      WR_DATA();                               //送出
    }
delay10ms(100);
        //------------------------------
//写入第2行字符
LCD=0xc0;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2行第6个位置)
  WR_COMM();                                   //写入命令
  for(i=0;i<16;i++)
    {
      LCD=str2[i];                              //提取字符
      WR_DATA();                                //送出
    }
delay10ms(200);
LCD=0x01;                                      //清屏
WR_COMM();                                     //写入命令

//-------------------------------
    //写入第3行字符
LCD=0x80;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2行第6个位置)
  WR_COMM();                                   //写入命令
  for(i=0;i<11;i++)
    {
      LCD=str3[i];                              //提取字符
      WR_DATA();                                //送出
    }
delay10ms(100);
        //------------------------------
//写入第4行字符
LCD=0xc0;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2行第6个位置)
  WR_COMM();                                   //写入命令
  for(i=0;i<11;i++)
    {
      LCD=str4[i];                              //提取字符
      WR_DATA();                                //送出
    }
delay10ms(200);
LCD=0x01;                                         //清屏
WR_COMM();                                        //写入命令

   }
}

//-------------------------------------------------------------------------------------------------------

该系列源码包含有很多非常经典,代码风格十分规范,而且注释详细的单片机例程,还带仿真,对于MCU学习特别是初学者是很有帮助的,全部源码下载(共25个项目):http://www.51hei.com/bbs/dpj-79328-1.html

本例程下载(含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与源码):

网友A(2018-12-29):
为什么灯亮但是没有字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