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温度计实验 Proteus仿真加源程序

楼主(2017-03-30):
51单片机LCD1602液晶显示的温度计的仿真原理图(proteus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

//--------------------------------------------------------------------------------------------
//程序名:  LCD_TEMP09-1.c
//程序功能:LCD温度计
//--------------------------------------------------------------------------------------------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RS=P2^5;                                   // 引脚定义
sbit RW=P2^6;
sbit EN=P2^7;
sbit busy=P0^7;                                 // "忙"标志位
#define LCD P0                                  //命令或数据线
sbit DQ=P2^0;

//代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0x0c,0x12,0x12,0x0c,
                            0x00,0x00,0x00,0x00,
                          };
//字符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2[]={"DS18B20  OK"};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Error!Check!"};     //说明没有检测到DS18B20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TEMP[]={"TEMP:"};             //说明显示的是温度
unsigned char fuhao;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若干微秒
{
   while(t--);
}

//---------------------------------- 判断液晶显示器是否忙函数 ----------------------------------

CHECK_BF()                                      //判断是否忙碌
{
  do
   {
    LCD=0xff;
    RS=0;                                       // RS=0,选择指令寄存器
    RW=1;                                       // RW=1,选择读模式
    EN=0;                                       // 执行显示命令
    EN=1;                                       // 允许读/写
   }
  while(busy);                                  //busy为高电平表示忙,循环等待
}

//--------------------------------------  写命令函数  -----------------------------------

WR_COMM()                                       //写命令
{
  RS=0;                                         // RS=0,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 RW=0,选择写模式
  EN=0;                                         // 执行显示命令
  CHECK_BF();                                   // 等待
  EN=1;                                         // E=1,允许读/写LCD
}

//-------------------------------------- 写数据函数 -------------------------------------

WR_DATA()                                       //写数据
{
  RS=1;                                         // RS=1,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准备写入数据
  EN=0;                                         //执行显示命令
  CHECK_BF();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EN=1;                                         // E=1,允许读/写LCD
}

//--------------------------------------- 初始化函数   ----------------------------------

INIT_LCD()                                       //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i=200;
    {
      while(--i);
      LCD=0x01;                                 //清屏并光标复位
      WR_COMM();                                //写入命令
      LCD=0x38;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WR_COMM();
      LCD=0x0c;                                 //开显示屏
          WR_COMM();
      LCD=0x06;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WR_COMM();                                //写入命令
    }
}

//--------------------------------  显示温度标记字符C函数 ----------------------------

TEMP_BJ()                                       //显示字符C
     {
           LCD=0xce;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WR_COMM();                                 //写入命令
       LCD=('C' );
           WR_DATA();                                 //送出
        }

//----------------------------------- 自定义温度标志符函数 --------------------------------
  STORE_DATA()
    {
       unsigned char i;
           LCD=0x40;                                      // 指定CG RAM起始地址
       WR_COMM();                                     //写入命令
       for(i=0;i<9;i++)
        {
          LCD=TAB1[i];                                //提取字符
          WR_DATA();                                  //送出
        }
           LCD=0xcd;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WR_COMM();                                     //写入命令
       LCD=0x00;                                      //CGRAM内第0号图形
       WR_DATA();                                           //写入数据

           TEMP_BJ();

  }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bit INIT_1820(void)
{
   bit flag;                                         //flag为标志符
   DQ = 1;                                           //DQ复位
   delay(3);                                         //稍作延时
   DQ = 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保持480~960us
   delay(80);
   DQ = 1;                                           //释放数据线
   delay(10);
   flag=DQ;                                          //DQ=0表示存在
   delay(25);
   return (flag);                                    //返回检测标志
}

//------------------------------------------  读出DS18B20函数 ----------------------------------------

unsigned char READ_1820(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 (i=0;i<8;i++)
   {
     DQ =1;                                          //将数据线拉高
     DQ = 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启动读时序
     dat>>=1;
     DQ = 1;                                         //将数据线拉高,为输出电平作准备
     _nop_();
         if(DQ==1)
     dat|=0x80;                                      //读数据,存入dat
     else
     dat|=0x00;                                      //读数据,存入dat
     delay(3);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 写入DS18B20函数 ---------------------------------------------

WRITE_18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 i<8; 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DQ=0;                                        //数据线从高拉低,开始写入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delay(3);
      DQ=1;                                        //释放数据线
      _nop_();
      dat>>=1;                                     //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delay(3);
}
//---------------------------------------- 显示错误信息函数 ------------------------------------------

void DISP_ERR(void)
  {
      unsigned char i;

      LCD=0x80;                                    //写显示地在第1行第1列
      WR_COMM();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Error[i] != '\0')                       //写到结束标志
      {
        LCD=(Error[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_DATA();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1000);                               //延时
          }
     while(1);                                      //循环,等待查明原因
  }

//-------------------------------------- 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

void DISP_D(void)
{

  LCD=0xc9;                                       //写显示地址在第2行第10列
  WR_COMM();
  LCD=('.');
  WR_DATA();
  delay(200);                                     //延时一点时间
}

//------------------------------------------ 显示TEMP字符函数 ------------------------------------------------

   void DISP_TEMP(void)

    {
           unsigned char i;
           LCD=0xc0;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WR_COMM();                                 //写入命令
       for(i=0;i<5;i++)
        {
         LCD=TEMP[i];                             //提取字符
         WR_DATA();                               //送出
        }
    }

//------------------------------------------- 显示菜单函数 --------------------------------------------
DISP_EXP( )
     {
           unsigned char i;
           LCD=0x83;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WR_COMM();                                   //写入命令
       for(i=0;i<11;i++)
        {
         LCD=TAB2[i];                                //提取字符
         WR_DATA();                                  //送出
        }
          DISP_TEMP();
          DISP_D();
        }

//---------------------------------------------- 读温度函数 -----------------------------------------

RE_TEMP()
{
   unsigned char time;
   INIT_18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_1820(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1820(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for(time=0;time<100;time++);
   INIT_18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_1820(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1820(0xBE);                                 //读取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

//------------------------------------------ 显示温度正负的符号 ---------------------------------------

void DISP_ZF(unsigned char fuhao)
{
  unsigned char show;
show=fuhao;
  LCD=0xc5;                                         //写显示地址在第2行第10列
  WR_COMM();
  LCD=(show);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_DATA();
  delay(200);                                       //延时一点时间
}

//---------------------------------------- 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函数 ----------------------------------------

void DISP_TEMP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j,k,l;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j=x/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LCD=0xc6;                                         //写显示地址在第2行第7列
  WR_COMM();
  LCD=(digit[j]);
  WR_DATA();
  LCD=0xc7;
  WR_COMM();
  LCD=(digit[k]);
  WR_DATA();
  LCD=0xc8;
  WR_COMM();
  LCD=(digit[l]);
  WR_DATA();
  delay(200);                                       //延时一点时间
}

//---------------------------------------- 显示温度的小数数部分函数 -----------------------------------------

void DISP_TEMP2(unsigned char x)
{
   LCD=0xca;                                         //写显示地址在第2行第11列
   WR_COMM();
   LCD=(digit[x]);
   WR_DATA();                                        //将小数部分写入LCD
   delay(200);                                       //延时一点时间
}

//----------------------------------------  温度数据转换显示函数 -------------------------------------------

void CONV_TEMP(void)
{
   unsigned char TL;                                  //储存温度低位
   unsigned char TH;                                  //储存温度高位
   unsigned char TN;                                  //储存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TD;                                  //储存小数部分

   while(1)                                           //不断检测显示温度
    {
      RE_TEMP();                                      //读温度函数
//-------------------
          TL=READ_1820();                                 //先读温度值低位
      TH=READ_1820();                                 //接着读温度值高位

        if(TH>=0xf8)
         {
           DISP_ZF('-');
           if(TL==0)
            {
              TH=(~TH+1)&0x03;
              TN=TH*16+TL/16;
              TD=(TL%16)*10/16;
              goto loopshow;
            }

           TH=~TH&0x03;
           TL=~TL+1;
           TN=TH*16+TL/16;
           TD=(TL%16)*10/16;
           goto loopshow;
        }
          DISP_ZF('+');
          TN=TH*16+TL/16;                             //计算温度值整数部分
          TD=(TL%16)*10/16;                           //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
          loopshow:
//------------------------
        DISP_TEMP1(TN);                                  //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DISP_TEMP2(TD);                                 //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
    delay(10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_LCD();                                       //LCD初始化函数
   delay(100);
   if(INIT_1820()==1)                                //DS18B20初始化函数
   DISP_ERR();                                       //显示错误信息函数
   STORE_DATA();                                     //自定义温度标志符函数
   DISP_EXP();                                       //显示菜单函数
   CONV_TEMP();                                      //温度数据转换显示函数

该系列源码包含有很多非常经典,代码风格十分规范,而且注释详细的单片机例程,还带仿真,对于MCU学习特别是初学者是很有帮助的,全部源码下载(共25个项目):http://www.51hei.com/bbs/dpj-79328-1.html

本例程下载(含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与源码):

网友A(2017-06-06):
请问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加报警器,并且可以手动设置温度上限呢

网友B(2017-12-12):
刚好要用到,太有帮助了

网友C(2018-05-30):
新手看得云里雾里的

网友D(2019-03-05):
正需要这个,谢谢啦

网友E(2019-06-19):
怎么能在加个NRF24L01无线传输模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