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单片机时钟实验 C语言和汇编语言2个程序 还带Proteus仿真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的单片机时钟仿真原理图(proteus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下载):

单片机汇编语言程序:
;-----------------------------------------------------------------
;文件名称:SZ10-3.ASM
;程序功能:带倒计时的闹钟
;----------------------------------------------------------------
;******************* 闹钟(含插入倒计时)程序部分 *******************

;----- -------- 程序初始化 -------------
; 定义存放计时单元地址
         ALB           EQU           20H.0     ;闹铃设置标志
         BUF           EQU           30H       ;30~33H 连续4个字节存放显示器数据
         HOUR              EQU           34H       ;存放小时变量
         MIN           EQU            35H       ;存放分钟变量
         SEC           EQU            36H       ;存放秒钟变量
         DEDA              EQU            37H      ;存放5ms计数值
         HH            EQU            38H      ;闹铃设置小时变量
         MM           EQU            39H           ;闹铃设置分钟变量
             ;………………………………
             SEC0           EQU    3AH    ;存放旧的秒数
             MM_D          EQU    3BH    ;倒数时间分钟数
             SS_D           EQU    3CH    ;倒数时间秒钟数
             ;………………………………
  ;按键输入引脚定义
          K1          EQU            P2.4     ;按键K1引脚定义
          K2          EQU            P2.5     ;按键K2引脚定义
          K3          EQU            P2.6     ;按键K3引脚定义
          K4          EQU           P2.7     ;按键K4引脚定义

;蜂鸣器和指示灯引脚定义
         SPK           EQU            P3.7    ;蜂鸣器控制信号引脚定义
         WLED          EQU     P3.0    ;工作指示灯引脚定义

;程序开始执行地址
         ORG       0H                     ;程序代码由地址0开始
         JMP       MAIN
         ORG       0BH                   ;定时器T0中断地址设置
         JMP       TO_SRV

;-------------- 主 程 序 ------------

  MAIN:                                           ;主程序
         CLR       ALB                   ;清除闹铃标志
         ACALL     BZ                     ;蜂鸣器连续两次鸣响
         ACALL     BZ
         ACALL     LED_BL                ;LED 闪动,表示程序开始执行
         ACALL     INIT                   ;初始变化量
         ACALL           INIT_TIMER            ;设置定时器

;加载显示器初值数据
         MOV       A, #0C0H
         MOV       P0, A

  ;无穷循环
  LOOP:
         ACALL    CONV
         ACALL    TIME_PRO              ;检查闹铃时间
         ACALL    DISP                   ;扫描显示

  ;设置走时时间
         JB         K1, M1                 ;未按下K1键,则继续扫描
         ACALL     LED_BL                ;LED闪动
         ACALL     SET_TIME              ;设置目前时间
         JMP        LOOP                  ;跳转到LOOP处运行

  ;设置闹铃时间
  M1:    JB        K2,  M2               ;未按下K2键,则继续扫描
         ACALL     LED_BL
         ACALL     SET_ATIME            ;设置闹铃时间
         JMP        LOOP                 ;跳转到LOOP处运行

  ;设置倒计时间
  M2:    JB        K3, M3                 ;未按下K3键,则继续扫描
        ;…………………………
              ACALL    LED_BL
              ACALL    DOWN_ATIME  ;设置倒计时间
        ;…………………………
          JMP             LOOP                   ;跳转到LOOP处运行

  M3:    JB              K4, M4                  ;未按下K4键,则继续扫描
         CPL             ALB
         JNB              ALB, M31

  ;闹铃启动连续3次发出响声
         ACALL     BZ
         ACALL     BZ
         ACALL     BZ
         JMP       LOOP                   ;跳转到LOOP处运行

  M31:
         ACALL     BZ                      ;闹铃停止,发出一声响
         JMP       LOOP                   ;跳转到LOOP处运行

  M4:
         JMP       LOOP                   ;跳转到LOOP处运行

;----------- 实现走时功能的子程序 ----------

  ;使用定时器T0模式0计时
   INIT_TIMER:                            ;初始化定时器,使用定时器T0模式0计时
         MOV              TMOD,#00000000B        ;设置定时器T0工作模式0
         MOV              IE,  #10000010B        ;启用定时器T0中断产生
         MOV              TL0, #(8192-4900)MOD 32  ;加载初始化数据
         MOV              TH0, #(8192-4900)/32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0开始计时
         RET
;-----------―――
  ;中断服务程序
  TO_SRV:                                         ;定时器T0计时中断程序每隔5ms中断一次
         PUSH      ACC                    ;将A值压入堆栈
         MOV       TL0, #(8192-4900)MOD 32 ;重加载初始化数据
         MOV       TH0, #(8192-4900)/32
         INC       DEDA                   ;加1
  ;秒输出
        MOV               A, DEDA
        CJNE      A,#200,TT1              ;是否1s到了
        MOV               DEDA,  #0              ;计数值清0
        CPL              WLED                   ;LED灯亮灭变换
        INC              SEC                     ;秒计数加1
        MOV              A,  SEC
        CJNE      A, #60, TT1           ;是否1min到了
  ;分输出
        INC               MIN                     ;分计数加1
        MOV              SEC,  #0                ;秒计数清0
        MOV               A,  MIN
        CJNE      A, #60, TT1            ;是否1h到了
  ;小时输出
        INC        HOUR                   ;小时计数加1
        MOV               MIN,  #0                ;分计数清0
        MOV               A,  HOUR
        CJNE      A, #24, TT1             ;是否24h到了
        MOV               SEC,  #0                ;秒钟变量清0
        MOV               MIN,  #0                ;分钟变量清0
        MOV               HOUR, #0                ;小时变量清0
  TT1:
        POP               ACC                    ;将A值由堆栈取出
        RETI

;------------- 实现显示功能的子程序 ---------

  CONV:
  ;转换小时数据
        MOV              A,  HOUR
        MOV               B,  #10
        DIV               AB
        MOV               DPTR,#TABLE           ;查表转换
        MOVC             A,  @A+DPTR
        MOV              BUF,  A
        MOV              A, B
        MOVC             A,  @A+DPTR
        MOV              BUF+1,  A
  ;转换分钟数据
        MOV               A,  MIN
        MOV               B,  #10
        DIV               AB
        MOV               DPTR,#TABLE             ;查表转换
        MOVC             A,  @A+DPTR
        MOV               BUF+2,  A
        MOV               A, B
        MOVC      A,  @A+DPTR
        MOV               BUF+3,  A
        RET

  ;字型数据编码表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
        DB   99H,92H,82H,0F8H
        DB   80H,90H,88H,83H
        DB   0C6H,0A1H,86H,8EH

;-------------- 扫描显示子程序 -----------
  ;扫描显示
  DISP:
        MOV               R0,  #BUF               ;指向显示器显示缓冲区起始地址
        MOV               R2,  #4                  ;循环执行4次
        MOV               ACC, #11110111b        ;加载扫描信号初值11110111B
  S1:
        PUSH      ACC
        MOV               A, @R0                 ;取出显示器数据
        MOV               P0, A                   ;由P0送出一位显示器数据
        POP               ACC
        MOV               P2, ACC                ;由P2送出扫描输出信号
        MOV               R5, #2                   ;延迟一段时间
        ACALL            DELAY
  ;改变扫描码 EX:XXXX1011
        RR                A                       ;累加器A向右移动一位
        INC               R0                      ;显示器显示缓冲区地址加1
        DJNZ             R2, S1                  ;判断是否继续执行循环
        RET

;------------- 实现调整时间子程序 -----------

;设置目前时间
  SET_TIME:
        CLR              TR0                     ;定时器工作暂停
        MOV              SEC, #0                  ;秒钟变量清0
  L0:
        ACALL     DISP                    ;扫描显示

        JB        K2,  L1                ;未按下K2键,则继续扫描
        JNB               K2,  $                  ;按下,则等待放开
   ;K2小时调整
        INC               HOUR                   ;小时计数加1
        MOV               A, HOUR
        CJNE      A,#24, L11              ;是否24h到了
        MOV               HOUR, #0               ;小时变量清0
  L11:
        ACALL            CONV                   ;转换显示数据
        ACALL            DISP                    ;扫描显示
        JMP               L0                      ;跳转到L0处执行

  L1:   JB        K3, L2                  ;未按下K3键,则继续扫描
        JNB               K3,$                    ;按下,则等待放开
   ;K3分钟调整
        INC       MIN                    ;分钟计数加1
        MOV               A,  MIN
        CJNE      A,#60, L21              ;是否60min到了
        MOV               MIN, #0                ;分钟变量清0
  L21:
        ACALL     CONV                  ;转换显示数据
        ACALL     DISP                   ;扫描显示
        JMP       L0                     ;跳转到L0处运行

  L2:   JB               K4,L0                  ;未按下K4键,则继续扫描
        JNB               K4, $                   ;按下,则等待放开
       ACALL            BZ                     ;蜂鸣器鸣响一声
  ;K4设置完成
        ACALL     LED_BL                ;LED闪动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RET

;------------- 计时单元清0子程序 ----------

  ;计时单元清0
INIT:
       MOV               DEDA,         #0            ;5ms计数值清0
       MOV               SEC,           #0            ;秒钟变量清0
       MOV               MIN,           #0             ;分钟变量清0
       MOV               HOUR,         #0             ;小时变量清0
       RET

; ------------―蜂鸣器鸣响一声子程序 ----------
;蜂鸣器
  BZ:                                ;蜂鸣器鸣响一声
        MOV       R6, #250
  B1:   ACALL            DEX
        CPL               SPK
        DJNZ      R6, B1
        MOV               R5, #50
        ACALL            DELAY
        RET

;-------------工作指示灯闪烁子程序 ----------
;工作指示
  LED_BL:                                ;工作指示灯闪烁
        MOV        R4, #6
  LE1:  CPL       WLED                  ;位反向
        MOV        R5,#25
        ACALL      DELAY            ;延迟50ms
        DJNZ      R4, LE1
        RET

;-------------- 延时子程序 -------------

  ;延时子程序
  DELAY:                                   ;总延迟时间R5 2ms
        MOV        R6,#10
  D1: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 D1
        DJNZ       R5, DELAY
        RET
;------------ 蜂鸣器短暂延时子程序-----------
  ; 蜂鸣器
  DEX:  MOV       R7, #180               ;短暂延时
  DE1:  NOP
         DJNZ      R7, DE1
         RET

;******************** 增加定时闹铃程序部分 *********************

; ----------- 设置闹铃时间子程序 ------------
;设置闹铃时间
  SET_ATIME:
         MOV       HH, #0
MOV       MM, #0
ACALL     CONVA                 ;加载闹铃时间数据
  N0:
         ACALL     DISP
  ;-----------
        JB         K2, N1                  ;未按下K2键,则继续扫描
        JNB               K2, $                   ;按下,则等待放开
;K2调整小时
        INC               HH                     ;小时数加1
        MOV             A, HH
        CJNE            A, #24, N11             ;是否24h到了
        MOV       HH, #0                  ;小时数清0
  N11:
        ACALL            CONVA                 ;加载闹铃时间数据
        ACALL           DISP                    ;扫描显示
        JMP             N0                      ;跳转到N0处运行
  ;------------
  N1:   JB               K3, N2                  ;未按下K3键,则继续扫描
        JNB               K3, $                   ;按下,则等待放开
;K3调整分钟
        INC             MM                           ;调整分钟数
        MOV               A, MM                 ;分钟数加1
        CJNE      A, #60, N21             ;是否60min到了
        MOV               MM, #0                 ;分钟数清0
  N21:
        ACALL            CONVA                ;加载闹铃时间数据
        ACALL            DISP                  ;扫描显示
        JMP              N0                     ;跳转到N0处运行
  ;------------
  N2:   JB               K4, N0                  ;未按下K4键,则继续扫描
        JNB              K4, $                   ;等K4键放开
  ;K4设置完成
        ACALL            LED_BL                ;LED闪动
        ACALL           CONV                  ;加载现在时间数据
        RET

; ----------- 加载闹铃时间数据子程序 ----------

  CONVA:
  ;转换小时数据
        MOV               A,  HH
        MOV               B,  #10
        DIV               AB
  ;-----------
        MOV              DPTR,#TABLE           ;查表转换
        MOVC             A,  @A+DPTR
        MOV             BUF,  A
  ;-----------
        MOV              A, B
        MOVC             A,  @A+DPTR
        MOV              BUF+1,  A
  ;转换分钟数据
        MOV              A,  MM
        MOV              B,  #10
        DIV               AB
  ;-----------
        MOV              DPTR, #TABLE           ;查表转换
        MOVC             A,  @A+DPTR
        MOV              BUF+2,  A
  ;-----------
        MOV              A, B
        MOVC             A,  @A+DPTR
        MOV              BUF+3,  A
        RET

; ---------- 检查闹铃时间处理子程序 ----------

;检查是否启动闹铃
  TIME_PRO:
        JB        ALB, TI3
        RET
; --------------

;检查闹铃时间是否到了
  TI3:
        MOV              A, HOUR
        MOV              B, HH
        CJNE             A, B, BK                ;检查闹铃小时时间
  ;-----------
        MOV       A, MIN
        MOV       B, MM
        CJNE      A, B, BK         ;检查闹铃分钟时间
   ;-----------
        ACALL            TIME_OUT              ;调用执行检查闹铃时间处理子程序
  BK:
        RET

;---------- 执行闹铃时间处理子程序 -----------

  TIME_OUT:                                ;所设置的闹铃数据到了
   X1:  ACALL           LED_BL                ;LED闪动
         ACALL           BZ                     ;蜂鸣器发声
  ;按下K4键停止闹铃
         JB        K4, X1                  ;等待是否按下K4键
         JNB       K4,$                    ;若按下键,则等待按键放开
         ACALL     LED_BL                 ;LED闪动
         CLR       ALB                    ;清除闹铃位
         RET
; -----------------------------------

;******************** 增加倒计时程序部分 ***********************

;----------- 设置倒计时时间子程序 ----------
;设置倒计时时间
  DOWN_ATIME:
         CLR       TR0                     ;定时器工作暂停
         MOV       HH, #0
         MOV       MM, #0
MOV       SS_D, #1         ;秒钟变量为1
  S0:
        ACALL     DISP                    ;扫描显示
   ;-----------
;按K2分钟数增加
         JB               K2, S12                  ;未按下K2,则继续扫描
         JNB             K2, $                    ;按下,则等待放开

         INC       MM_D                   ;分钟数加1
         MOV       A, MM_D
         CJNE      A, #60, S11            ;是否60min到了
         MOV       MM_D, #0                ;分钟变量清0
  S11:
        ACALL  DOWN_CONV                ;显示倒数的时间
        ACALL            DISP                     ;扫描显示
        JMP               S0                       ;跳转到S0处运行
  ;------------
;按K3分钟数减少
  S12:  JB        K3, S2                  ;未按下K3,则继续扫描
        JNB               K3, $                  ;按下,则等待放开

        DEC               MM_D                   ;分钟数减少1
        MOV              A, MM_D
        CJNE      A, #0,S21               ;判断是否为0
        MOV               MM_D, #60               ;分钟数赋值为60
  S21:
        ACALL            DOWN_CONV            ;加载倒数时间数据
        ACALL            DISP                     ;扫描显示
        JMP              S0                       ;循环执行
  ;------------
  S2:   JB               K4, S0                   ;未按下K4键,则继续扫描
        JNB              K4, $                    ;等K4键放开
  ;K4设置完成
        ACALL            BZ                       ;响4声
        ACALL            BZ
        ACALL            BZ
        ACALL            BZ

        ACALL            LED_BL                  ;LED闪动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S3:
        ACALL            DOWN_TIME             ;检查倒计时
        ACALL            DOWN_CONV            ;加载倒数时间数据
        ACALL            DISP                     ;扫描显示
        JMP              S3
        RET

  ; ----------  加载倒计时时间子程序  ---------
;显示倒数的分钟数
  DOWN_CONV:
        MOV              A,  MM_D
        MOV              B, #10                   ;设置被除数
        DIV               AB                      ;除法运算,结果A存商数,B存余数
        MOV               DPTR, #TABLE           ;查表转换
        MOVC             A,  @A+DPTR
        MOV              BUF+2,  A               ;商数存入BUF+2
        MOV              A, B                     ;余数暂存入A
        MOVC             A,  @A+DPTR          ;查表转换
        MOV       BUF+3,  A              ;余数存入BUF+3
        RET

;------------- 检查倒计时子程序  ------------
;检查倒计时
  DOWN_TIME:                              ;检查是否倒数终止
        MOV              A,SEC                  ;加载现在秒数
        MOV              B, SEC0                 ;载入旧秒数
        CJNE             A, B, D01               ;是否过了1s
        RET
; -----------
  D01:
        MOV              SEC0, SEC               ;记录旧的秒数
        DEC              SS_D                   ;秒数减1
        MOV              A, SS_D
        CJNE      A, #0, D11              ;秒钟数是否为0
        MOV              A, MM_D
        CJNE      A, #0, D12              ;分钟数是否为0
  ;秒钟数为0且分钟数为0,则倒数终止
        ACALL            TIME_OUT              ;倒数终了处理程序
        JMP               LOOP
        RET
  ;-----------
  D12:
        MOV              SS_D,#59              ;秒钟数赋值为59
        DEC              MM_D                  ;分钟数减1

  D11:
        ACALL            DOWN_CONV                   ;显示倒计时时间
        RET
;----------------------------------
        END
;-----------------------------------------------------------------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
// --------------------------------------------------------------------------------------
// 文件名称:SZ10-1.c
// 程序功能:单片机时钟
// --------------------------------------------------------------------------------------
    #include <reg51.h>                   // 包含器件配置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DATA_7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 0~9的数码管段码
        uchar hour=0,min=0,sec=0;                     // 时、分、秒单元清0
    uchar deda=0;                                            // 5ms计数单元清0
    bit d_05s=0;                                     // 0.5s标志
    uchar set=0;                                                 // 模式设定标志
    uchar m=0;
    uchar flag=0;                                             // RAM掉电标志
    void delay(uint k);                                     // 延时函数
    void conv();                                                    // 走时单元转换
    void disp();                                             // 走时时间显示函数
//-----------------------
    sbit K1=P2^4;                        // 按键K1引脚定义
    sbit K2=P2^5;                        // 按键K2引脚定义
    sbit K3=P2^6;                        // 按键K3引脚定义
    sbit K4=P2^7;                        // 按键K4引脚定义
//-----------------------
    sbit SPK=P3^7;                       // 蜂鸣器引脚定义
    sbit SET_2=P2^2;
    sbit M_D=P0^7;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定时器T0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
    {
     TMOD=0x01;                               // 设置定时器T0工作模式为1
     TH0=-(4800/256);                          // 加载高字节计数初值
     TL0=-(4800%256);                          // 加载低字节计数初值
     IE=0x82;                                  // 启用定时器T0中断产生
     TR0=1;                                    // 启动定时器T0开始计时
   }

// ------------------------------- 中断T0函数 ------------------------------

// 5ms定时中断
   void T0_srv(void) interrupt 1
   {
     TH0=-(4800/256);                          // 重置定时器计时初始值
     TL0=-(4800%256);
     deda++;                                   // 计数单元deda 值递增
   }

// ----------------------------- 走时单元转换函数 -------------------------

  // 时、分、秒单元及走时单元转换
   void conv()
   {
    if(deda<=100)d_05s=0;                      // 秒位标志,每秒的后0.5s置0
           else d_05s=1;                     // 秒位标志,每秒的前0.5s置1
    if(deda>=200){sec++;deda=0;}              // 中断200次秒加1,deda清0
    if(sec==60){min++;sec=0;}                 // 秒满60次后,分加1,秒清0
    if(min==60){hour++;min=0;}               // 分满60次后,时加1,分清0
    if(hour==24){hour=0;}                     // 小时满24后,小时清0 */
  }

// ------------------------------ 走时时间显示函数 ------------------------

// 走时时间显示
  void disp()
  {
    P0=DATA_7SEG[hour/10];P2=0xf7;delay(2);
    P0=DATA_7SEG[hour%10];P2=0xfb;delay(2);
    if(d_05s==1){if(SET_2==0)M_D=0;else M_D=1;}
    delay(2);
    P0=DATA_7SEG[min/10];P2=0xfd;delay(2);
    P0=DATA_7SEG[min%10];P2=0xfe;delay(2);
  }

// ----------------------------- 调整走时时间函数 -------------------------

/* 调整走时时间 */
   void set_time()
    {
          uchar m;
          //TR0=0;
          if(K2==0)delay(1);                      // 按下K2键,消除抖动
    if(K2==0)hour++;                           // 小时数递增
          if(hour==24)hour=0;               // 小时数到24,从0开始
          for(m=0;m<30;m++)                 // 循环30次
                {
                  disp();                       // 调用disp()显示函数
                  if(SET_2==0)M_D=0;                   // 点亮U2小数点(秒点)
                  else M_D=1;
                  delay(1);                     // 调用delay(1)延时函数
                }
          if(K3==0)delay(1);                     // 按下K3键,消除抖动
          if(K3==0)min++;                       // 分钟数递增
          if(min==60)min=0;                        // 分钟数到60,从0开始
          for(m=0;m<30;m++)                 // 循环30次
                {
                 disp();                        // 调取disp()显示函数
                 if(SET_2==0)M_D=0;                    // 点亮U2小数点(秒点)
                 else M_D=1;
                 delay(1);                             // 调取delay(1)延时函数
        }

  }

// ------------------------------ 走时函数 ---------------------------------

//走时
   void time()
  {
    conv();                                           // 走时单元转换
    disp();                                    // 走时时间显示函数
  }

// ----------------------------- 按键模式函数 ------------------------------

  // 扫描按键次数
  void scan_key()
  {
    delay(1);                                 // 调用延时函数
    if(K1==0) set++;                         // 按一下K1键,set 加1
        if(set>=2)set=0;                          // 按两次K1键,set 为0
    if(set==1)flag=0x55;                     // set =1,flag等于55H
    F0:if(K1==0)goto F0;                       // 按键未释放,在此等候
  }

//------------------------------ 延时函数 ---------------------------------

//延时
  void delay(uint k)                        // 总延时时间:1ms k
   {
    uint i,j;                           // 定义局部变量i、j
    for(i=0;i<k;i++){                         // 外层循环
    for(j=0;j<121;j++)                       // 内层循环
    {;}}
   }

//------------------------------- 发声函数 --------------------------------

// 发声
void  fs_d ()
    {
      unsigned int j,y;                 // 声明无符号整型变量j, y
       {
         for(y=0;y<1000;y++)            // 循环1000次,嘀响0.5s
          {
            SPK=~SPK;                   // 反相输出
                for(j=0;j<50;j++);          // 延时500μs
           }
        delay(200);                     // 停0.2s
      }
   }

//--------------------------------- 主函数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timer();                      // 定时器T0初始化
     while(1)                                                  // 无限循环
     {
       if(K1==0)
           {
             scan_key();                                   // 有按键,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fs_d ();
           }
           switch(set)                                                // 根据set键值散转
        {
          case 0:time();  break;                 // 走时时间程序
              case 1: set_time();break;     // 走时时间调整
          default:break;                                // 其他,退出
        }
       if(flag!=0x55)                                       // 判断掉电标志
        {
         P0=0xc0; P2=0xc0; delay(200);        // 点亮4个数码管
             P2=0xff; delay(400);               // 熄灭 4个数码管
            }
           }
  }

该系列源码包含有很多非常经典,代码风格十分规范,而且注释详细的单片机例程,还带仿真,对于MCU学习特别是初学者是很有帮助的,全部源码下载(共25个项目):http://www.51hei.com/bbs/dpj-79328-1.html

本例程下载(含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与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