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线电遥控开关源程序 采用PT2262/2272带解码模块

楼主(2017-03-30):
PT2262/2272是台湾普城公司生产的一种CMOS工艺制造的低功耗低价位通用编解码电路,这种无线模块在生活中有很应用,如遥控车玩具车,遥控门等。本例采用这种模块,来遥控开关.

PT2262/2272无线芯片的资料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44384-1.html

单片机源程序:

//---------------------------------------------------------------------------------------------------------
// 程序名:  WX6-6.c
// 程序功能: 无线电遥控开关
//---------------------------------------------------------------------------------------------------------
#include <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N P0                                 //接收数据端口
sbit VT=P0^4;                                 //接收控制信号位
sbit REY=P2^6;                                //继电器REY控制引脚定义
sbit SPK=P2^0;                                // 沟缋刃藕攀淙胛?
sbit LED=P1^0;                                //继电器工作指示灯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k)                               //总延时时间:1ms k
   {
     uint i,j;                                 //定义局部变量i、j
     for(i=0;i<k;i++){                                //外层循环
     for(j=0;j<121;j++)                             //内层循环
    {;}}
   }

//----------------------------------------- 发声函数 ----------------------------------------------

  void  fs_d ()
    {
      unsigned int j,y;                        // 声明无符号整型变量j, y
       {
         for(y=0;y<1000;y++)                   //循环1000次,嘀响0.5s
          {
            SPK=~SPK;                          //反相输出
                for(j=0;j<50;j++);                 //延时约500μs
           }
        delay(20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A,KB;
    KA=0x01;                                  //无线遥控器A键控制码为0x01
    KB=0x02;                                  //无线遥控器A键控制码为0x02
    REY=1;                                    //先关闭继电器
    while(1)                                  //循环检测
     {
      if(VT==1)                               //遥控有信号输出
       {
         delay(100);                          //等待,消除干扰信号
         if(VT==1)                            //依然有遥控信号
           {
                    if((IN & 0x0f)==KA)               //如果按下遥控器A键
                     {
                           REY=0;                         //继电器吸合
                   LED=0;                         //继电器工作指示灯亮
                           fs_d ();                       //鸣响1声
                         }
                        if((IN & 0x0f)==KB)               //如果按下遥控器B键
                     {
                      REY=1;                          //释放继电器
              LED=1;                          //继电器工作指示灯灭
                          fs_d ();                        //鸣响2声
              fs_d ();
                     }

           }
        }

该系列源码包含有很多非常经典,代码风格十分规范,而且注释详细的单片机例程,还带仿真,对于MCU学习特别是初学者是很有帮助的,全部源码下载(共25个项目):http://www.51hei.com/bbs/dpj-79328-1.html

本例程下载(含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与源码):

网友A(2018-11-15):
扣了15黑币也不能下载

网友B(2019-05-09):
骗黑币的大家不要下载,以下是全部程序

//---------------------------------------------------------------------------------------------------------
// 程序名:  WX6-6.c
// 程序功能: 无线电遥控开关
//---------------------------------------------------------------------------------------------------------
#include <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N P0                                 //接收数据端口
sbit VT=P0^4;                                 //接收控制信号位
sbit REY=P2^6;                                //继电器REY控制引脚定义
sbit SPK=P2^0;                                // 沟缋刃藕攀淙胛?
sbit LED=P1^0;                                //继电器工作指示灯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k)                               //总延时时间:1ms k
   {
     uint i,j;                                 //定义局部变量i、j
     for(i=0;i<k;i++){                                //外层循环
     for(j=0;j<121;j++)                             //内层循环
    {;}}
   }

//----------------------------------------- 发声函数 ----------------------------------------------

  void  fs_d ()
    {
      unsigned int j,y;                        // 声明无符号整型变量j, y
       {
         for(y=0;y<1000;y++)                   //循环1000次,嘀响0.5s
          {
            SPK=~SPK;                          //反相输出
                for(j=0;j<50;j++);                 //延时约500μs
           }
        delay(20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A,KB;
    KA=0x01;                                  //无线遥控器A键控制码为0x01
    KB=0x02;                                  //无线遥控器A键控制码为0x02
    REY=1;                                    //先关闭继电器
    while(1)                                  //循环检测
     {
      if(VT==1)                               //遥控有信号输出
       {
         delay(100);                          //等待,消除干扰信号
         if(VT==1)                            //依然有遥控信号
           {
                    if((IN & 0x0f)==KA)               //如果按下遥控器A键
                     {
                           REY=0;                         //继电器吸合
                   LED=0;                         //继电器工作指示灯亮
                           fs_d ();                       //鸣响1声
                         }
                        if((IN & 0x0f)==KB)               //如果按下遥控器B键
                     {
                      REY=1;                          //释放继电器
              LED=1;                          //继电器工作指示灯灭
                          fs_d ();                        //鸣响2声
              fs_d ();
                     }

           }
        }
     }
  }

//-----------------------------------------------------------------------------------------------------

网友C:
你的电路原理图呢?

网友D(2020-04-06):
5楼大侠真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