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彩屏例程 含程序,原理图,取模软件等资料(2.2 2.4 2.8和3.5四种屏幕尺寸)

楼主:
彩屏例程,含2.2寸,2.4寸,2.8寸和3.5寸彩屏程序及彩屏测试转接原理图.

TFT彩屏实验
V2.2V3.0的板子使用彩屏的方式是一致的,这里我们以V3.0的板子为例。注意了,下载程序若无反应的,请反复核对彩屏的型号与下载程序是否一致。
因为板子配有不同的彩屏,所以在做彩屏实验需要确认自己彩屏的型号。具体型号请看彩屏的背面。确认好型号下载相对应的例程程序。
实验现象:
下载不同的程序,对应彩屏显示相应内容
实验步骤:
  • 连接实验相关模块电路
必须先将JP595JP1302,J11,JP165,红外接收头的跳线帽断,若不断开可能出现花屏,无显示的现象  如图:
把彩屏插上开发板,注意:两排排针都要插进去
如图:

  • 下载彩屏程序
下载之前先判断您手上的彩屏型号,屏后面有标明型号
如图:
确定型号后,下载对应型号的程序如图
下载成功后程序自动运行,彩屏显示对应程序的内容。
常见问题处理方法:
  • 程序下载成功后无法显示
将彩屏拔下来重新插下,重启开发板
将单片机拆下来重新安装下,重启开发板
将后面的排线重新卡一下,后面的排线扣是可以拆的
如图:
靠排线的一面是可以掰起来的!
将排线平整的插进去后,将排扣按下,装好后再装上开发板试试,能否显示!
  • 触摸屏无法使用
请检查JP595JP1302,J11跳线帽是否断开
重新插拔下彩屏,重启开发板
注意:由于51单片机处理速度较慢,所以在进行触摸划线的时候只有显示点,这个是正常的,您可以慢点画!

彩屏显示的部分单片机源码预览:
#include"gui.h"

//---汉字的字库头文件---//
#include"charcode.h"

//---如果要显示图片就添加这个头文件---//
#ifdef PICTURE_SHOW

#include"picture.h"

#endif

/****************************************************************************
*函数名:GUI_Dot
*输  入:x:点的X坐标;
*      * y:点的Y坐标
*      * color:点的颜色
*输  出:
*功  能:给单个像素涂上颜色。
****************************************************************************/

void GUI_Dot(uint x, uint y, uint color)
{
        uchar i;

        TFT_SetWindow(x-1, y, x+2, y+2);  //单个像素

        for(i=0; i<16; i++)
        {
                TFT_WriteColorData(color)        ;
                //TFT_WriteData(color);
        }
}

///****************************************************************************
//*函数名:GUI_Box
//*输  入:sx:起始X坐标, sy:其实Y坐标,
//*      * ex:终止X坐标, ey:终止Y坐标,
//*      * color:方框的颜色
//*输  出:
//*功  能:给一个区域涂上颜色。
//****************************************************************************/
//void GUI_Box(uint sx, uint sy, uchar ex, uint ey, uint color)
//{
//        uint temp;
//        TFT_SetWindow(sx, sy, ex, ey);
//  sx = ex - sx + 1;
//        sy = ey - sy + 1;
//        while (sx--)
//        {
//                 temp = sy;
//                while (temp--)
//                 {
//                        TFT_WriteData(color);
//                }
//        }
//}

/****************************************************************************
*函数名:GUI_Line
*输  入:xStart:线的起始X坐标,
*      * yStart:线的其实Y坐标,
*      * xEnd:线的终止X坐标,
*      * yEnd:线的终止Y坐标,
*      * color:线条的颜色
*输  出:
*功  能:画一条直线
****************************************************************************/

void GUI_Line(uint xStart, uint yStart, uchar xEnd, uint yEnd, uint color)
{
        uint t;
        int xerr = 0, yerr = 0, delta_x, delta_y, distance;
        int incx, incy;
        uint row, col;
        delta_x = xEnd - xStart;//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 = yEnd - yStart;
        col = xStart;
        row = yStart;
        if (delta_x > 0)
        {
                incx=1;//设置单步方向
        }
        else
        {
            if (delta_x == 0)
                {
                        incx = 0;//垂直线
                }
            else
                        {
                                incx = -1;
                                delta_x = -delta_x;
                        }
        }
        if (delta_y > 0)
        {
                incy = 1;
        }
        else
        {
            if (delta_y == 0)
                {
                        incy = 0;//水平线
                }
            else
                {
                        incy = -1;
                        delta_y = -delta_y;
                }
        }
        if (delta_x > delta_y)
        {
                distance = delta_x;//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
        else
        {
                distance = delta_y;
        }
        for (t=0; t<=distance+1; t++)
        {                                     //画线输出
            GUI_Dot(col, row, color);
            xerr += delta_x;
            yerr += delta_y;
                  if(xerr > distance)
            {
                xerr -= distance;
                col += incx;
            }
            if(yerr > distance)
            {
                yerr -= distance;
                row += incy;
            }
        }
}

/****************************************************************************
*函数名:GUI_WriteCnChar
*输  入:x:显示起始X坐标
*      * y:显示起始Y坐标
*      * *cn:要显示的字符串
*      * wordColor:字体的颜色
*      * backColor:背景颜色
*输  出:
*功  能:写二号楷体汉字
****************************************************************************/

#ifdef CHAR32_SHOW

void GUI_Write32CnChar(uint x, uint y, uchar *cn, uint wordColor, uint backColor)

下载:

网友A(2017-04-01):
手头有两块屏不会驱动,正好下载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18-09-28):
刚买的这款单片机2.2寸彩屏只发光不显示,真无语。现在注册个号进来下载没黑币,怎么办。

网友C(2018-11-28):
十分感谢,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