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与keil联调的意义是什么?解惑

楼主(2017-03-30):
protues与keil联调的意义是什么?解惑

网友A:
看看你的程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行不行得通

网友B:
便于观测指令运行过程和结果,便于纠错。

网友C:
protues就是在理想硬件条件下,对程序进行仿真和验证。

网友C:
protues仿真,就是在硬件条件下对程序进行仿真和验证。

网友D:
观察程序执行流程

网友E:
可以查看你程序的执行过程,便于发现问题

网友F:
没有开发板的话 就用PROTUES

网友G:
在于不用硬件的情况下还能快速验证自己的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H(2019-03-11):
如果联调时,protues仿真有按键按下,那么keil里面对应的端口值会改变吗?比如说外部中断INT0能够通过protues按下按键,使得keil进入外部中断0;

网友I:
proteus是软件仿真,让你在没有硬件电路的情况下能够看到你的程序是否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