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能通过光敏电阻和AD0832 转换出的数字信号在不同范围内去控制电机转动的角度

楼主(2017-03-30):
我怎么能通过光敏电阻和AD0832 转换出的数字信号在不同范围内去控制电机转动的角度

网友A:
假设200个驱动信号使步进电机转动360°,假设ADC采集到的光敏电阻电压范围为0~5v,令5v对应200个驱动信号,0V对应0个驱动信号,那么采集到5v时,单片机输出驱动200个驱动信号,使步进电机转动360°;采集到2.5v时,单片机输出驱动100个驱动信号,使步进电机转动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