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温度检测程序源码

楼主(2017-03-3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b,c,d;
uchar p;
uint k=0;
uint j=0;
uchar i;
uint num;
uint shi,ge,xiaoshu;
uint sign;    //报警标识位
uchar R_data[14]="TempXX.XAlarmX";  //串口接收
uchar Byte[6]="xxtoxx";  //串口发送 数组内可以不写内容
int count=1;  //初始串口接收为1个周期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LCD液晶屏
sbit beep=P2^5;  //蜂鸣器
sbit P3_2=P3^2;
sbit P3_3=P3^3;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四个按键

uchar code t0[]="Current T       ";
uchar code t1[]="low      high   ";
uchar code wendu[]="0123456789"; //利用一个温度表解决温度显示乱码
sbit DS=P2^6;
sbit D=P2^3;  //继电器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在定时器1的方式2
     PCON = 0x00;   //不倍频
     SCON = 0x50; //串口工作在方式1,并且启动串行接收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Uart_Send()
{
for(i=0;i<14;i++)
  {
if(i==4) R_data[i]=shi+0x30;
if(i==5) R_data[i]=ge+0x30;
if(i==7) R_data[i]=xiaoshu+0x30;
if(i==13) R_data[i]=sign+0x30;  //串口接收中第5,6,8,14个字符改为相应的数字
  SBUF=R_data[i];
  while(!TI);
  TI=0;
}
}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y;
for(x=2000;x>1;x--)
for(y=z;y>1;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for(i=0;i<20;i++)
{
write_date(t0[i]);
delay(0);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
write_date(t1[i]);  //初始化中显示
delay(0);
}
}
void tmpDelay(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Init_DS18B20()
{
unsigned char x=0;
DS=1;
tmpDelay(8);
DS=0;
tmpDelay(80);
DS=1;
tmpDelay(14);
x=DS;
tmp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i=8;i>0;i--)
{
DS=0;
dat>>=1;
DS=1;
if(DS)
dat|=0x80;
tmp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S=0;
DS=dat&0x01;
tmpDelay(5);
DS=1;
dat>>=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
{
unsigned char a=0; //温度高8位
unsigned char b=0; //温度低8位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 //读温度低8位
t<<=8;
t=t|a; //读温度高8位
tt=t*0.0625; //DS18B20精度
t=tt*10+0.5;  //温度取十倍以便四舍五入
return(t);
}
void display()
{
uint tempmin[6]={15,16,17,18,19,20}; //设置温度下限域
uint tempmax[6]={25,26,27,28,29,30}; //设置温度上限域
uint tempra; //读取当前温度

if(P3_2==0)    //最小值减
{
delay(5);
if(P3_2==0)
{
if(k<=1) k=1;   k--;
while(!P3_2);
}
}
if(P3_3==0)    //最小值加
{
delay(5);
if(P3_3==0)
{
k++; if(k>=5) k=5;
while(!P3_3);
}
}
if(P3_4==0)    //最大值减
{
delay(5);
if(P3_4==0)
{
if(j<=1) j=1;  j--;
while(!P3_4);
}
}
if(P3_5==0)    //最大值加
{
delay(5);
if(P3_5==0)
{
j++; if(j>=5) j=5;
while(!P3_5);
}
}
if(p!=1)
{a=tempmin[k]/10%10+0x30; //显示温度下限值的十位,加0x30可以把数值型转换成字符型来显示在液晶屏上
b=tempmin[k]%10+0x30; //显示温度下限值个位
c=tempmax[j]/10%10+0x30;  //显示温度上限值十位
d=tempmin[j]%10+0x30;}  //显示温度上限值个位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date(a);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b);
write_com(0x80+10);//6
write_date(wendu[shi]);
write_com(0x80+11);   //7
write_date(wendu[ge]);
write_com(0x80+12);   //8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e(wendu[xiaoshu]);
write_com(0x80+14);
write_date(0xdf);
write_com(0x80+15);
write_date(0x43);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c);
write_com(0x80+0x40+15); //按位分为显示下限值 当前温度值℃ 上限值
write_date(d);

tempra=shi*10+ge;
if(tempra<tempmin[k] || tempra>=tempmax[j]) {D=0;sign=1;} else {D=1;sign=0;}//若在报警范围内,继电器灯亮,蜂鸣器响
}
void main()
{
beep=1;
init_lcd();
Uart_Init();
while(1)
{
num=Readtemp();
shi=num/100; //读取温度为十倍,所以取百位即为温度的十位
ge=num/10%10;
xiaoshu=num%10;
display();
if(sign)
beep=0;
else
beep=1;
delay(1);
Uart_Send();
delay(20*count);
}
}
void Com_Int()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g=0;
EA=0;

if(RI==1)
{ p=1  ;
Byte[g]=SBUF;
RI=0;
g++;
if(g==8) g=0;
}
a=(Byte[1]);
b=(Byte[2]);
c=(Byte[5]);
d=(Byte[6]);
//读取周期数
EA=1;
}

网友A(2019-05-08):
帮助非常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