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16*16点阵疑问

楼主(2017-03-30):
/*HC595SendData(~tab12[2*k +1],~tab12[2*k],tab0[2*k],tab0[2*k + 1]); 这个怎么得到的,希望大神能帮忙解释下,还有就是点阵显示数组怎么来的?*/

/*******************************************************************************

*
*                                        普中科技
--------------------------------------------------------------------------------
* 实 验 名                 : LED点阵数字倒计时
* 实验说明       :
* 连接方式       : 见接线图
* 注    意                 :
*******************************************************************************/

#include <REG51.H>

//--重定义函数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定义SPI要使用的 IO--//
sbit MOSIO = P3^4;
sbit R_CLK = P3^5;
sbit S_CLK = P3^6;

//---全局变量声明--//
ulong column;   //点阵列
ulong row;      //点阵行
ulong dt;

//--点阵显示数组--//
uchar code tab0[] =
{0x0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0};

//--10字模--//
uchar code tab1[] =
{0, 0, 0, 0, 0, 0, 8, 24, 14, 36, 8, 66, 8, 66, 8, 66,
8, 66, 8, 66, 8, 66, 8, 36, 62, 24, 0, 0, 0, 0, 0, 0};

//--09字模--//
uchar code tab2[] =
{0, 0, 0, 0, 0, 0, 24, 24, 36, 36, 66, 66, 66, 66, 66,
66, 66, 100, 66, 88, 66, 64, 66, 64, 36, 36, 24, 28, 0, 0, 0, 0} ;

//--08字模--//
uchar code tab3[] =
{0, 0, 0, 0, 0, 0, 24, 60, 36, 66, 66, 66, 66, 66, 66, 36,
66, 24, 66, 36, 66, 66, 66, 66, 36, 66, 24, 60, 0, 0, 0, 0};

//--07字模--//
uchar code tab4[] =
{0, 0, 0, 0, 0, 0, 24, 126, 36, 34, 66, 34, 66, 16, 66, 16,
66, 8, 66, 8, 66, 8, 66, 8, 36, 8, 24, 8, 0, 0, 0, 0};

//--06字模--//
uchar code tab5[] =
{0, 0, 0, 0, 0, 0, 24, 56, 36, 36, 66, 2, 66, 2, 66, 26, 66,
38, 66, 66, 66, 66, 66, 66, 36, 36, 24, 24, 0, 0, 0, 0};

//--05字模--//
uchar code tab6[] =
{0, 0, 0, 0, 0, 0, 24, 126, 36, 2, 66, 2, 66, 2, 66, 26, 66,
38, 66, 64, 66, 64, 66, 66, 36, 34, 24, 28, 0, 0, 0, 0};

//--04字模--//
uchar code tab7[] =
{0, 0, 0, 0, 0, 0, 24, 32, 36, 48, 66, 40, 66, 36, 66, 36, 66,
34, 66, 34, 66, 126, 66, 32, 36, 32, 24, 120, 0, 0, 0, 0};

//--03字模--//
uchar code tab8[] =
{0, 0, 0, 0, 0, 0, 24, 60, 36, 66, 66, 66, 66, 32, 66, 24, 66,
32, 66, 64, 66, 64, 66, 66, 36, 34, 24, 28, 0, 0, 0, 0};

//--02字模--//
uchar code tab9[] =
{0, 0, 0, 0, 0, 0, 24, 60, 36, 66, 66, 66, 66, 66, 66, 32, 66,
32, 66, 16, 66, 8, 66, 4, 36, 66, 24, 126, 0, 0, 0, 0};

//--01字模--//
uchar code tab10[] =
{0, 0, 0, 0, 0, 0, 24, 8, 36, 14, 66, 8, 66, 8, 66, 8, 66, 8, 66,
8, 66, 8, 66, 8, 36, 8, 24, 62, 0, 0, 0, 0};

//--00字模--//
uchar code tab11[] =
{0, 0, 0, 0, 0, 0, 24, 24, 36, 3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66, 36, 36, 24, 24, 0, 0, 0, 0};

//--GO--//
uchar code tab12[] =
{0, 0, 0, 0, 0, 0, 60, 28, 34, 34, 34, 65, 1, 65, 1, 65, 1, 65, 113,
65, 33, 65, 34, 65, 34, 34, 28, 28, 0, 0, 0, 0};

//--全局函数声明--//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int k, i, ms;

        i = 60;                                        //显示时间

        while(1)
        {
                //--显示10--//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1[2*k +1],~tab1[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09--//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2[2*k +1],~tab2[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08--//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3[2*k +1],~tab3[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07--//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4[2*k +1],~tab4[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06--//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5[2*k +1],~tab5[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05--//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欢
                        {
                                HC595SendData(~tab6[2*k +1],~tab6[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04--//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7[2*k +1],~tab7[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03--//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8[2*k +1],~tab8[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02--//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9[2*k +1],~tab9[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01--//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10[2*k +1],~tab10[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显示00--//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
                                HC595SendData(~tab11[2*k +1],~tab11[2*k],tab0[2*k],tab0[2*k + 1]);
                        }
                }
                //--清屏--//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一直显示G0--//
                while(1)
                {
                        for(k = 0; k < 16; k++)                                                                                                //中
                        {
                                HC595SendData(~tab12[2*k +1],~tab12[2*k],tab0[2*k],tab0[2*k + 1]);
                        }
                }
        }
}
/*******************************************************************************
* 函 数 名         : HC595SendData
* 函数功能                   : 通过595发送四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BT3:第四个595输出数值
*                  * BT2: 第三个595输出数值
*                  * BT1:第二个595输出数值
*                  * BT0:第一个595输出数值
* 输    出         : 无
*******************************************************************************/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
        uchar i;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3 >> 7 ;        //从高位到低位
                BT3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2 >>7;                //从高位到低位
                BT2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1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1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0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0 <<= 1;
                S_CLK = 0;
                S_CLK = 1;
        }

        //--输出--//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R_CLK = 1; //片选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

/*HC595SendData(~tab12[2*k +1],~tab12[2*k],tab0[2*k],tab0[2*k + 1]); 这个怎么得到的,希望大神能帮忙解释下,还有就是点阵显示数组怎么来的?*/

网友A:
点整数组,字模是用取字摸软件取得的,可以百度C51取字摸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整数组,字模是用取字摸软件取得的,可以百度C51取字摸软件

//--点阵显示数组--//
uchar code tab0[] =
{0x0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0};
这个怎么得到的呢?还有HC595SendData(~tab12[2*k +1],~tab12[2*k],tab0[2*k],tab0[2*k + 1]

网友B:
给你个案例,自己去研究吧!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AMPIRE 12864LCD显示屏简介
引脚功能
显示屏数据结构
汉字编码
汉字编码概述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电路和应用程序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案例,自己去研究吧!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⒈ AMPIRE 12864型LCD显示屏简介⑴ 引脚功能    …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