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1053音频解码模块资料下载 看过来,福利福利

楼主(2017-03-30):
音频解码模块看过来,福利福利,VS1003&1053音频解码模块

VS1003中文数据手册.pdf:
mp3文件的数据格式_中文:

单片机源程序:
/*
* MP3模块测试程序
*
* 用途:MP3模块测试程序
*       vs1003 的硬件测试程序,主控芯片为STC12LE5A60S2
*       其他的微处理器(带SPI接口的)只需稍加修改即可适用
*       对于不带硬SPI接口的微处理器可以用IO进行SPI的时序模拟
*
* 作者                                        日期                                备注
* Huafeng Lin                        20010/09/10                        新增
* Huafeng Lin                        20010/09/10                        修改
*
*/

#include "vs1003.h"
#include "MusicDataMP3.c"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bool bit
#define true 1
#define flase 0

//针对SD卡读写板调整引脚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sbit  MP3_XRESET  = P3^2;

#define Mp3PutInReset()  { MP3_XRESET = 0; }

#define Mp3ReleaseFromReset()  { MP3_XRESET =1; }

sbit MP3_XCS = P3^3;

#define Mp3SelectControl()  { MP3_XCS = 0; }

#define Mp3DeselectControl()  { MP3_XCS = 1; }

sbit MP3_XDCS  = P3^4;

#define Mp3SelectData()                { MP3_XDCS = 0; }

#define Mp3DeselectData()        { MP3_XDCS = 1; }

sbit MP3_DREQ = P3^5;

sbit c_SPI_SI = P1^5;
sbit c_SPI_SO = P1^6;
sbit c_SPI_CLK = P1^7;

#define Macro_Set_SI_High()          c_SPI_SI = 1
#define Macro_Set_SI_Low()          c_SPI_SI = 0
#define Macro_Set_CLK_High()          c_SPI_CLK = 1
#define Macro_Set_CLK_Low()          c_SPI_CLK = 0

void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s);

//#define SPIWait()        { while((S0SPSR & 0x80) == 0); }//等待SPI将数据发送完毕

//#define SPI_RESULT_BYTE  S0SPDR

//extern long volatile timeval; //用于延时的全局变量
//1ms Delayfunction
//void Delay(uchar ucDelayCount)
void wait(uchar ucDelayCount)
{
        uchar ucTempCount;
        uchar uci;

        for(ucTempCount=0; ucTempCount<ucDelayCount; ucTempCount++)
        {
//                uci = 200;        //Err
//                uci = 250;        //OK
                uci = 230;
                while(uci--)
                {
                        _nop_();
                   }
        }
}

//#define wait(x) Delay(x)
/**********************************************************/
/*  函数名称 :   MSPI_Init                                */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SPI接口,设置为主机。               */
/*  参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MSPI_Init(void)
{
/*
        PINSEL0 = (PINSEL0 & 0xFFFF00FF) | 0x00005500;        //选择 SPI
        S0SPCCR = 0x08;                                        // SPI 时钟设置
        S0SPCR  = (0 << 3) |                                // CPHA = 0,
                  (0 << 4) |                                // CPOL = 0,
                  (1 << 5) |                                // MSTR = 1,
                  (0 << 6) |                                // LSBF = 0,
                  (0 << 7);                                // SPIE = 0,
*/
        c_SPI_SO = 1;
        MP3_DREQ = 1;

}

/**********************************************************/
/*  函数名称 :  InitPortVS1003                            */
/*  函数功能 : MCU与vs1003接口的初始化                   */
/*  参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InitPortVS1003(void)
{
        MSPI_Init();//SPI口的初始化
//        IODIR &= 0xfffeffff;   //其他接口线的设置,其中dreq 为输入口
//        IODIR |= MP3_XRESET | MP3_XCS | MP3_XDCS;//xRESET,xCS,xDS均为输出口
//        IOSET |= MP3_XRESET | MP3_XCS | MP3_XDCS;//xRESET,xCS,xDS默认输出高电平
        MP3_DREQ = 1;                //置为输入

        MP3_XRESET = 1;
        MP3_XCS = 1;
        MP3_XDCS = 1;
}

//uint8 SD_SPI_ReadByte(void);
//void SD_SPI_WriteByte(uint8 ucSendData);

//#define SPI_RecByte()  SD_SPI_ReadByte()
//#define SPIPutChar(x) SD_SPI_WriteByte(x)

#if 1
/**********************************************************/
/*  函数名称 :  SPIPutChar                                */
/*  函数功能 : 通过SPI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  参数     :  待发送的字节数据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SPIPutChar(unsigned char ucSendData)
{
//        S0SPDR = c;
//        while((S0SPSR & 0x80) == 0);         //等待SPI将数据发送完毕
        uchar ucCount;
        uchar ucMaskCode;

        ucMaskCode = 0x80;
        for(ucCount=0; ucCount<8; ucCount++)
        {
                Macro_Set_CLK_Low();

                if(ucMaskCode & ucSendData)
                {
                        Macro_Set_SI_High();
                }
                else
                {
                        Macro_Set_SI_Low();
                }

                Macro_Set_CLK_High();
                ucMaskCode >>= 1;

        }
}

/*******************************************************************************************************************
** 函数名称: INT8U SPI_RecByte()                                Name:          INT8U SPI_RecByte()
** 功能描述: 从SPI接口接收一个字节                                Function: receive a byte from SPI interface
** 输   入: 无                                                                        Input:          NULL
** 输   出: 收到的字节                                                        Output:          the byte that be received
********************************************************************************************************************/
static uchar SPI_RecByte(void)
{
        uchar ucReadData;
        uchar ucCount;

        ucReadData = 0;
        Macro_Set_SI_High();

        for(ucCount=0; ucCount<8; ucCount++)
        {
                ucReadData <<= 1;
                        //降低时钟频率
                Macro_Set_CLK_Low();

                if(c_SPI_SO)
                {
                        ucReadData |= 0x01;
                }
                Macro_Set_CLK_High();

        }

        return(ucReadData);
}

#endif

/*************************************************************/
/*  函数名称 :  Mp3WriteRegister                             */
/*  函数功能 : 写vs1003寄存器                               */
/*  参数     :  寄存器地址,待写数据的高8位,待写数据的低8位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Mp3WriteRegister(unsigned char addressbyte, unsigned char highbyte, unsigned char lowbyte)
{
        Mp3DeselectData();
        Mp3SelectControl();//XCS = 0
        SPIPutChar(VS_WRITE_COMMAND); //发送写寄存器命令
        SPIPutChar(addressbyte);      //发送寄存器的地址
        SPIPutChar(highbyte);         //发送待写数据的高8位
        SPIPutChar(lowbyte);          //发送待写数据的低8位
        Mp3DeselectControl();
}

/*************************************************************/
/*  函数名称 :  Mp3ReadRegister                              */
/*  函数功能 : 写vs1003寄存器                               */
/*  参数     :  寄存器地址                                     */
/*  返回值   :  vs1003的16位寄存器的值                       */
/*-----------------------------------------------------------*/
unsigned int Mp3ReadRegister(unsigned char addressbyte)
{
        unsigned int resultvalue = 0;
        uchar ucReadValue;

        Mp3DeselectData();
        Mp3SelectControl();//XCS = 0
        SPIPutChar(VS_READ_COMMAND); //发送读寄存器命令
        SPIPutChar((addressbyte));         //发送寄存器的地址

//        SPIPutChar(0xff);                 //发送读时钟
//        resultvalue = (SPI_RESULT_BYTE) << 8;//读取高8位数据
        ucReadValue = SPI_RecByte();
        resultvalue = ucReadValue<<8;
//        SPIPutChar(0xff);                   //发送读时钟
//        resultvalue |= (SPI_RESULT_BYTE);  //读取低8位数据
        ucReadValue = SPI_RecByte();
        resultvalue |= ucReadValue;

        Mp3DeselectControl();
        return resultvalue;                 //返回16位寄存器的值
}

/**********************************************************/
/*  函数名称 :  Mp3SoftReset                              */
/*  函数功能 : vs1003软件复位                            */
/*  参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Mp3SoftReset(void)
{
        Mp3WriteRegister (SPI_MODE, 0x08, 0x04); //软件复位

        wait(1); //延时1ms
        while (MP3_DREQ == 0); //等待软件复位结束
        Mp3WriteRegister(SPI_CLOCKF, 0x98, 0x00);//设置vs1003的时钟,3倍频
        Mp3WriteRegister (SPI_AUDATA, 0xBB, 0x81); //采样率48k,立体声
        Mp3WriteRegister(SPI_BASS, 0x00, 0x55);//设置重音
        Mp3SetVolume(10,10);//设置音量
    wait(1); //延时1ms

            //向vs1003发送4个字节无效数据,用以启动SPI发送
           Mp3SelectData();
        SPIPutChar(0);
        SPIPutChar(0);
        SPIPutChar(0);
        SPIPutChar(0);
        Mp3DeselectData();

}
/**********************************************************/
/*  函数名称 :  Mp3Reset                                  */
/*  函数功能 : vs1003硬件复位                            */
/*  参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Mp3Reset(void)
{
        Mp3PutInReset();//xReset = 0   复位vs1003
        wait(200);//延时100ms
        SPIPutChar(0xff);//发送一个字节的无效数据,启动SPI传输
        Mp3DeselectControl();   //xCS = 1
        Mp3DeselectData();     //xDCS = 1
        Mp3ReleaseFromReset(); //xRESET = 1
        wait(200);            //延时100ms
        while (MP3_DREQ == 0);//等待DREQ为高

    wait(200);            //延时100ms
        Mp3SetVolume(50,50);
    Mp3SoftReset();//vs1003软复位
}

bool CheckVS1003B_DRQ(void)
{
        bool bResult;

        bResult =MP3_DREQ;
        return(bResult);
}

/***********************************************************/
/*  函数名称 :  VsSineTest                                 */
/*  函数功能 : vs1003正弦测试,将该函数放在while循环中,  */
/*              如果能持续听到一高一低的声音,证明测试通过 */
/*  参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VsSineTest(void)
{
        Mp3PutInReset();  //xReset = 0   复位vs1003
        wait(200);        //延时100ms
        SPIPutChar(0xff);//发送一个字节的无效数据,启动SPI传输
        Mp3DeselectControl();
        Mp3DeselectData();
        Mp3ReleaseFromReset();
        wait(200);
        Mp3SetVolume(50,50);

        Mp3WriteRegister(SPI_MODE,0x08,0x20);//进入vs1003的测试模式
        while (MP3_DREQ == 0);     //等待DREQ为高
        Mp3SelectData();       //xDCS = 1,选择vs1003的数据接口

        //向vs1003发送正弦测试命令:0x53 0xef 0x6e n 0x00 0x00 0x00 0x00
        //其中n = 0x24, 设定vs1003所产生的正弦波的频率值,具体计算方法见vs1003的datasheet
           SPIPutChar(0x53);
        SPIPutChar(0xef);
        SPIPutChar(0x6e);
        SPIPutChar(0x24);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        wait(500);
        wait(250);
        wait(250);
        Mp3DeselectData();//程序执行到这里后应该能从耳机听到一个单一频率的声音

        //退出正弦测试
        Mp3SelectData();
        SPIPutChar(0x45);
        SPIPutChar(0x78);
        SPIPutChar(0x69);
        SPIPutChar(0x74);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        wait(500);
        wait(250);
        wait(250);

        Mp3DeselectData();

        //再次进入正弦测试并设置n值为0x44,即将正弦波的频率设置为另外的值
    Mp3SelectData();
        SPIPutChar(0x53);
        SPIPutChar(0xef);
        SPIPutChar(0x6e);
        SPIPutChar(0x44);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        wait(500);
        wait(250);
        wait(250);

        Mp3DeselectData();

        //退出正弦测试
        Mp3SelectData();
        SPIPutChar(0x45);
        SPIPutChar(0x78);
        SPIPutChar(0x69);
        SPIPutChar(0x74);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        wait(500);
        wait(250);
        wait(250);

        Mp3DeselectData();
}

void test_1003_PlayMP3File();

void TestVS1003B(void)
{
        Mp3Reset();
        VsSineTest();
        Mp3SoftReset();
        test_1003_PlayMP3File();
}

//写寄存器,参数,地址和数据
void VS1003B_WriteCMD(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int dat)
{
/*
        VS1003B_XDCS_H();
        VS1003B_XCS_L();
        VS1003B_WriteByte(0x02);
        //delay_Nus(20);
        VS1003B_WriteByte(addr);
        VS1003B_WriteByte(dat>>8);
        VS1003B_WriteByte(dat);
        //delay_Nus(200);
        VS1003B_XCS_H();
*/
        Mp3WriteRegister(addr,dat>>8,dat);
}

//读寄存器,参数 地址 返回内容
unsigned int VS1003B_ReadCMD(unsigned char addr)
{
/*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temp1;
        VS1003B_XDCS_H();
        VS1003B_XCS_L();
        VS1003B_WriteByte(0x03);
        //delay_Nus(20);
        VS1003B_WriteByte(addr);
        temp=  VS1003B_ReadByte();
        temp=temp<<8;
        temp1= VS1003B_ReadByte();
        temp=temp|temp1;;
        VS1003B_XCS_H();
        return temp;
*/
        return(Mp3ReadRegister(addr));
}

//写数据,音乐数据
void VS1003B_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        VS1003B_XDCS_L();
//        VS1003B_WriteByte(dat);
//        VS1003B_XDCS_H();
//        VS1003B_XCS_H();

           Mp3SelectData();
        SPIPutChar(dat);
        Mp3DeselectData();
        Mp3DeselectControl();

}

//开启环绕声
void VS1003B_SetVirtualSurroundOn(void)
{
        uchar ucRepeatCount;
        uint uiModeValue;

        ucRepeatCount =0;

        while(1)//写时钟寄存器
        {
                uiModeValue = VS1003B_ReadCMD(0x00);
                if(uiModeValue & 0x0001)
                {
                        break;
                }
                else
                {
                        uiModeValue |= 0x0001;
                        VS1003B_WriteCMD(0,uiModeValue);
                }
                ucRepeatCount++;
                if(ucRepeatCount++ >10 )break;
        }

}

//关闭环绕声
void VS1003B_SetVirtualSurroundOff(void)
{
        uchar ucRepeatCount;
        uint uiModeValue;

        ucRepeatCount =0;

        while(1)//写时钟寄存器
        {
                uiModeValue = VS1003B_ReadCMD(0x00);
                if(uiModeValue & 0x0001)
                {
                        break;
                }
                else
                {
                        uiModeValue |= 0x0001;
                        VS1003B_WriteCMD(0,uiModeValue);
                }
                ucRepeatCount++;
                if(ucRepeatCount++ >10 )break;
        }

}

//增强重音
//入口参数        1.强度0-15
//                        2.频率0-15 (X10Hz)
void VS1003B_SetBassEnhance(uchar ucValue, ucFrequencyID)
{
        uchar ucRepeatCount;
        uint uiWriteValue;
        uint uiReadValue;

        ucRepeatCount =0;

        uiWriteValue = VS1003B_ReadCMD(0x02);

        uiWriteValue &= 0xFF00;
        uiWriteValue |= ucValue<<4;
        uiWriteValue &= (ucFrequencyID & 0x0F);

        while(1)//写时钟寄存器
        {

                VS1003B_WriteCMD(2,uiWriteValue);
                uiReadValue = VS1003B_ReadCMD(0x02);

                if(uiReadValue == uiWriteValue)
                {
                        break;
                }
                ucRepeatCount++;
                if(ucRepeatCount++ >10 )break;
        }

}

uint uiVolumeCount;                //当前音量值

//VS1003初始化,0成功 1失败
unsigned char VS1003B_Init()
{
        unsigned char retry;
/*
        PORT_INI();
        DDRB|=0xa0;
        VS1003B_DDR &=~(1<<VS1003B_DREQ);
        //delay_Nus(50);
        VS1003B_XCS_H();
        VS1003B_XDCS_H();
        VS1003B_XRESET_L();
        VS1003B_Delay(0xffff);
        VS1003B_XRESET_H();//使能芯片
        VS1003B_SPI_Low();//先以低频操作
        VS1003B_Delay(0xffff);//延时
*/
Mp3Reset();

        retry=0;
        while(VS1003B_ReadCMD(0x00) != 0x0800)//写mode寄存器
        {
                VS1003B_WriteCMD(0x00,0x0800);
                if(retry++ >10 )break;//{PORTB|=_BV(PB1);break;}
        }
        retry=0;
        /*while(VS1003B_ReadCMD(0x02) != 0x75)//写mode寄存器
        {
                VS1003B_WriteCMD(0x02,0x75);
                if(retry++ >10 )break;//{PORTB|=_BV(PB1);break;}
        }*/
        retry=0;
        while(VS1003B_ReadCMD(0x03) != 0x9800)//写时钟寄存器
        {
                VS1003B_WriteCMD(0x03,0x9800);
                if(retry++ >10 )break;
        }
        retry=0;
//        while(VS1003B_ReadCMD(0x0b) != 0x1111)//设音量
//        {
//                VS1003B_WriteCMD(0x0b,0x1111);
//                if(retry++ >10 )break;
//        }
        while(VS1003B_ReadCMD(0x0b) != uiVolumeCount)//设音量
        {
                VS1003B_WriteCMD(0x0b,uiVolumeCount);
                if(retry++ >10 )break;
        }

//        VS1003B_SPI_High();//提高速度,全速运行
        if(retry > 10)return 1;
        return 0;
}

//VS1003软件复位
void VS1003B_SoftReset()
{
        VS1003B_WriteCMD(0x00,0x0804);//写复位
//        VS1003B_Delay(0xffff);//延时,至少1.35ms
        wait(2);
}

void VS1003B_Fill2048Zero()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64;i++)
        {
                if(CheckVS1003B_DRQ())
                {
                        Mp3SelectData();

                        for(j=0;j<32;j++)
                        {

                                VS1003B_WriteDAT(0x00);
                        }
                        Mp3DeselectData();
                }
        }
}

void test_1003_PlayMP3File()
{
   unsigned int data_pointer;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uiCount;

        uiCount = sizeof(MusicData);
        data_pointer=0;
        VS1003B_SoftReset();
    while(uiCount>0)
          {
           if(CheckVS1003B_DRQ())
              {
                    for(i=0;i<32;i++)
                   {
                             VS1003B_WriteDAT(MusicData[data_pointer]);
                             data_pointer++;
            }
                        uiCount -= 32;
         }
    }
        VS1003B_Fill2048Zero();
}

下载:
VS1003B MP3解码模块 载咪头

网友A(2017-05-06):
stc51还是stm32?

网友B(2023-04-26):
虽然没有源代码,但是还是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