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12864液晶屏 0xb8;0x40;0x3e;0xc0;0x3f这几个代码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3-30):
0xb8;0x40;0x3e;0xc0;0x3f这几个代码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最好是附上程序,在没有程序的情况下,我目测这是某些字符或者符号在LCD字库中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附上程序,在没有程序的情况下,我目测这是某些字符或者符号在LCD字库中的位置

void LCD_WD(char x)
{
        LCD_RW=0;
        LCD_RS=1;
        P0=x;
        LCD_E=1;
        LCD_E=1;
        LCD_E=1;
        LCD_E=0;
        LCD_RW=1;
}
void LCD_WO(char x)
{
        LCD_RW=0;
        LCD_RS=0;
        P0=x;
        LCD_E=1;
        LCD_E=1;
        LCD_E=1;
        LCD_E=0;
        LCD_RW=1;
}
void LCD_XY(char x,y)
{
        if(y<64)
        {
                LCD_CS1=1;
                LCD_CS2=0;
        }
        else
        {
                LCD_CS1=0;
                LCD_CS2=1;
                y-=64;
        }
        LCD_WO(0xb8+x);
        LCD_WO(0x40+y);
}
void LCD_INIT()
{
        LCD_CS1=LCD_CS2=1;
        LCD_WO(0x3e);
        LCD_WO(0xc0);
        LCD_WO(0x3f);
        LCD_CS1=LCD_CS2=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LCD_WD(char x)
{
        LCD_RW=0;

就是现实LCD自带库的某些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现实LCD自带库的某些字符

这些字符功能怎么才能知道都有什么作用

网友B:
你的程序贴出来让别人看看好帮到你。

void LCD_INIT()
{
        LCD_CS1=LCD_CS2=1;
        LCD_WO(0x3e);
        LCD_WO(0xc0);
        LCD_WO(0x3f);
        LCD_CS1=LCD_CS2=0;
}

这几行应该是LCD初始化的几个指令。

网友C:
0xb8是0x3e是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0xb8是10111000,0x40是01000000;0xc0是11000000

网友D:
0xb8;0x40;0x3e;0xc0;0x3f都是12864的操作指令代码。不要急着编写程序,先要弄清12864基本特性。打好地基,才能造出高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字符功能怎么才能知道都有什么作用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指令集,楼下给出了答案

网友E:
0xb8;0x40;0x3e;0xc0;0x3f是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字,比如0-9或者汉字用取模软件提取成数组就是这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0xb8;0x40;0x3e;0xc0;0x3f是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字,比如0-9或者汉字用取模软件提取成数组就是这种的

瞎讲!明明是操作指令代码,怎么你理解为 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字???你的理解大有问题。
请看你上传的程序:
LCD_WO(0xb8+x);
LCD_WO(0x40+y);
LCD_CS1=LCD_CS2=1;
LCD_WO(0x3e);
LCD_WO(0xc0);
         LCD_WO(0x3f);

网友F:
正解是KS0108驱动的指令集指令,0x3f/0x3e开关显示指令;0xb8显示页地址;0x40\0xc0是起始行、列地址

网友G:
这个要看手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