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关量输入串扰问题

楼主:
小弟用了STC15W4K32S4,3.3v供电,在做开关量输入的程序中,设置引脚为准双向口,然后在检测状态前先置1,然后进行判断。但是我的开关量输入在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一路开关量输入导通影响另一路的情况,也就是明明一路开关量输入被导通,但实际两路开关量指示灯都亮,都被导通了。求教为什么会这样?其中INT5是KEY0,接到单片机P2.4引脚,INT6是KEY1,接到单片机P2.5引脚,默认状态下是有上拉电阻的,导通之后才会被拉低,OUT0和OUT1分别是两个继电器

开关量输入

开关量输入

程序

程序

问题

问题

网友A(2017-03-30):
key0和key1是按键吧,你程序这么写确实容易受干扰,另外不知道你的按键IO口是否接了上拉电阻,接上上拉电阻更能抗干扰

网友B:
你的KEY和OUT分别对应你原理图的什么?再就是IN5应该是与地短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ey0和key1是按键吧,你程序这么写确实容易受干扰,另外不知道你的按键IO口是否接了上拉电阻,接上上拉电阻 ...

其中INT5是KEY0,接到单片机P2.4引脚,INT6是KEY1,接到单片机P2.5引脚,默认状态下是有上拉电阻的,导通之后才会被拉低,OUT0和OUT1分别是两个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KEY和OUT分别对应你原理图的什么?再就是IN5应该是与地短接的

对,外部端子是IN5和地短接才会让单片机引脚变0,想不通为什么两个会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外部端子是IN5和地短接才会让单片机引脚变0,想不通为什么两个会串扰

这个电路很简单,你查一下是不是硬件短路了

网友D:
很简单的啊。程序里面按键没有去抖啊!还有你的电路光耦3,4脚可以加滤波104电容,布线的时候光耦一次侧和二次侧也要隔离好。

网友E:
程序里应该设为互为锁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