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学习基础

楼主(2017-03-30):
微机原理:理解ARM微处理器的工作原理
操作系统原理:理解Linux操作系统的工作原理
电子技术基础:理解基于ARM的嵌入式设备的电路原理图,编写Linux驱动程序的基础
汇编语言:阅读、编写Bootloader和Linux内核源代码(包括驱动程序)
C语言:阅读、编写Bootloader和Linux内核源代码(包括驱动程序),阅读、编写Linux应用程序
C++语言:阅读、编写Linux图形应用程序
Java语言:Android编程

设计一个ARM+Linux设备,分为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硬件设计不用多说,软件设计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基于ARM的嵌入式设备,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化版的电脑加上特定功能的硬件。通用的PC在开机启动时,首先会运行主板上的BIOS,然后才启动操作系统;对应于ARM设备,开机时首先启动 Bootloader,初始化硬件,然后Bootloader将Linux内核(2MBytes左右)搬到内存中,然后Linux在内存中运行,接管整个设备的管理运行。所以学习嵌入式Linux,首先要学习Bootloader。

Linux用的Bootloader种类比较多,都是开放源代码的,现在比较流行用u-boot。Bootloader的源代码是用汇编语言和C语言编写的,所以要有汇编语言和C语言基础,汇编语言代码在全部代码中仅占1%的比例,绝大部分代码是C语言代码。Bootloader代码经过编译器编译成ARM可执行的映像文件,大小在几十kBytes至几百kBytes。这个映像文件通过专用的接口(JTAG)和专用的软件烧写到ARM的 FlashROM上。在网上可以下载Bootloader源代码,因为每一种嵌入式设备的硬件不尽相同,所以下载来的源代码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当前的硬件,要根据硬件的配置对Bootloader源代码进行一些修改,这一步叫做Bootloader的移植。

学完Bootloader移植,下一步就是Linux内核的移植和驱动程序的编写。与Bootloader类似,Linux内核的移植也是根据硬件情况对Linux内核源代码进行修改,让Linux内核能在硬件开发板上运行起来。Linux内核源代码可到相关网站下载,移植的过程主要是针对核心硬件(MPU、内存、FlashROM)修改Linux内核源代码,让Linux内核能在开发板上运行起来。Linux内核源代码修改完成后,经过编译生成 Linux内核映像文件,可在开发板的内存中运行;Linux内核映像文件并不大,一般在2MBytes左右。Linux内核移植完成后,虽然Linux 已可在硬件上运行,但是很多外围硬件(如LCD、键盘、鼠标等)并没有被驱动起来,所以下一步就是外围硬件的驱动程序编写。与PC上常用的Windows 操作系统不同,Linux的驱动程序是在内核里面的,不能像Windows那样方便地安装硬件驱动程序。Linux硬件驱动程序代码写好后,放在内核源代码中,再重新编译Linux内核,重新运行内核后才能在Linux上操作对应硬件。

Linux的文件系统与Windows也不相同。Windows的内核和文件系统是一体的,在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中可查看全部内核文件和应用程序文件。Linux内核是一个单独的文件,而所有应用程序却都放在一个称为文件系统的文件包内,这样做的好处是内核和应用程序是分割开的,利于内核的稳定,即使应用程序崩溃了,也不会影响到内核,在文件系统中处理应用文件时也不会误删除内核,所以Linux比Windows稳定得多。类似于 Windows中的磁盘分区,Linux内核映像占一个单独分区,文件系统必须在别的分区上。Linux内核运行以后,会寻找文件系统对应的那个包(分区),并挂载这个包,称作文件系统挂载。文件系统挂载上以后,可以用与Windows资源管理器类似的方法管理应用程序,但管理不了内核的任何细节。文件系统里的所有文件都是通过目录和文件方式管理的。

再下来就是应用程序的编写了。Linux的应用程序分有图形显示的应用程序和无图形显示的应用程序。无图形显示的应用程序运行起来就像在 Windows的“命令提示符”界面中运行,不需要在显示屏上显示任何内容,或仅需要显示一些简单字符,这类程序在嵌入式领域用途广泛,因为很多嵌入式设备是没有LCD显示屏的。有图形显示的应用程序是在有LCD显示屏的嵌入式设备上运行的,例如手机。

无图形显示的应用程序主要用C语言编写,直接利用Linux内核提供的编程接口完成各种功能。C语言程序可以实现很多功能,就算是多线程、多进程也都可轻松搞定。Linux内核提供的编程接口都是C语言可直接调用的函数,实际上Linux这种操作系统编程就是C语言编程。

有图形的应用程序编写相对复杂一些。Linux本身的编程是基于C语言的,要想让Linux有图形显示,必须给Linux加上一个图形用户界面(GUI),Linux的GUI现在有很多,桌面Linux用的有Gnome、KDE等,嵌入式Linux用Qt、MiniGUI等。这些GUI实际上都是在内核提供的C编程接口的基础上封装一些图形接口,然后做成图形库供应用程序调用。Linux的GUI多是开放源代码的,也有一些商用GUI不开放源代码。我们可以下载GUI的源代码,然后用编译器编译成库文件,然后将这些库文件放到文件系统的特定目录下。GUI实际上是应用程序的一部分,而不属于 Linux内核。GUI提供的编程接口多为C/C++接口,所以图形应用程序常用C语言或C++语言编写。也有特殊的如Android,提供的是Java 编程接口。所以图形应用程序编写需要掌握C/C++编程语言(Java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