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共阴数码管连接问题

楼主(2017-03-30):
为什么共阴数码管是P00接a,P01接b,而不是P00接dp,P01接g,    根据共阴数码管的码表0x3f应该是自dp向a读取啊,那不是P00接dp,P01接g么,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能用就行 纠结这种小事干嘛

网友B:
abcdefg连接与数码管共阴共阳无关,共阴共阳仅与数码管公共端接+5V还是接地有关。abcdefg连接与字码表排列次序有关,一般有两种排列,顺序和逆序,甚至可以根据PCB板排版需要和某种保密需要,乱序排列。

网友B:
共阴和共阳LED数码管编码表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