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单片机的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
这是我编的一个程序,是已经可以在外圈进行调整闪烁和流水灯,可是里面的怎么编啊,还有让他怎么连起来,我编了里面的程序总是会使他亮灯的程序乱掉。这是外部流水和闪烁的转换,里面是一个笑脸和哭脸的转换。

网友A(2017-03-30):
干脆你把文件打过来,我这边运营一下,看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B:
是你的方案不可行,你应当先构思一下实现的方式,然后再写程序。

网友C:
把文件发给我  我帮你调试调试

网友D:
这样太麻烦了吧,直接用点阵屏啊

网友E:
新手,看起来复杂。

网友F:
原理图不够清晰

网友G:
发给我吧,我帮你调试,然后告诉你怎么回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干脆你把文件打过来,我这边运营一下,看哪儿出问题了

文件怎么发给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方案不可行,你应当先构思一下实现的方式,然后再写程序。

我就是让外面闪烁和流水进行转换,然后内部实现笑脸和哭脸的转换,两个程序不知道怎么一起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把文件发给我  我帮你调试调试

文件怎么发给您啊

网友I:
源程序发我

网友J:
很简单的问题由于思路不清变得复杂了。

网友H:
         #include <reg52.h>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
{unsigned int data i;
for(;Delay>0;Delay--)
{for(i=0; i<54; i++)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 ={ 0xff, 0x00};
IT0=1; P3=0x00;
EA=1;
EX0=1;
while(1)
{P1=table[1];P0=table[1];mDelay(1000);P1=table[0];P0=table[0];mDelay(1000); }
}
void ex0_int() interrupt 0
{unsigned char code t[8] ={ 0xfe, 0xfd, 0xfb,0xf7,0xef, 0xdf,0xbf, 0x7f };
unsigned char i;
{ for ( i =0 ; i<8 ; i++ )
{P1= t[ i ]; P0= t[ i ] ;
mDelay(500); }}}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很简单的问题由于思路不清变得复杂了。

新手,还是很多东西都不懂

网友K:
新手看得有点懵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新手,还是很多东西都不懂

程序与一般彩灯相同,仅是LED灯排列不同,且多几个灯而已。不要想得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