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之六“自娱自乐--指针式数字钟”

楼主(2017-03-30):
突发奇想,用贴片三色LED设计了一台数字钟,不废话了,直接上菜。
/*********************************************************************/
/*  DS1302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
/*                函数宏定义定义                                     */
/*********************************************************************/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
/*                DS1302引脚定义                                     */
/*********************************************************************/
sbit SCLK = P1^5;     //控制数据时钟
sbit IO =   P1^6;     //数据口
sbit RST =  P1^7;     //使能端、复位端

/*********************************************************************/
/*                 按键引脚定义                                      */
/*********************************************************************/
sbit KEY_set  = P2^4;         //按键 选择
sbit KEY_dec  = P2^5;         //按键 减
sbit KEY_add  = P2^6;         //按键 加
sbit KEY4     = P2^7;         //备用
sbit KEY_int0 = P3^2;         //INT0

/*********************************************************************/
/*                红蓝绿三色引脚定义                                 */
/*********************************************************************/
sbit B_LED = P3^5;                          //蓝色使能
sbit G_LED = P3^6;                          //绿色使能
sbit R_LED = P3^7;                          //红色使能

/*********************************************************************/
/*                74HC164引脚定义                                    */
/*********************************************************************/
sbit DATA=P1^0;
sbit CLK=P1^1;

#define BLED_ON() B_LED=1;G_LED=0;R_LED=0
#define GLED_ON() B_LED=0;G_LED=1;R_LED=0
#define RLED_ON() B_LED=0;G_LED=0;R_LED=1

/*********************************************************************/
/*                蜂鸣器引脚定义                                     */
/*********************************************************************/
sbit BUZZER = P2^0;

INT8U LED_array[] = //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0x80, 0x4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0x01  //
};

INT8U BRGLED_array[] = //
{
    0xE0, 0xC0, 0xA0, 0x80, 0x60, 0x40, 0x20, 0xE0, 0xC0, 0xA0, 0x80, 0x60, 0x40, 0x20, 0x00, 0x00  //
};

/*********************************************************************/
/*                写时分秒地址                                       */
/*********************************************************************/
#define write_miao 0x80
#define write_fen  0x82
#define write_shi  0x84

/*********************************************************************/
/*                读时分秒地址                                       */
/*********************************************************************/
#define read_miao 0x81
#define read_fen  0x83
#define read_shi  0x85

//bit miao_flag;
INT8U  flag, NUM=15, n;//
INT8U s, knum=0, snum, fnum, mnum, g;
INT16U t;
//INT8U miao_num;
//INT8U Dmiao;
char shi, fen, miao;  //读出DS1302时分秒数据存储变量

/*********************************************************************/
/*                毫秒级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16U x, y;
        for(x=0; x<ms; x++)
                for(y=0; y<110; y++);
}

/*********************************************************************/
/*                  74HC164函数                                      */
/*********************************************************************/
void HC164(INT8U dat)
{
    INT8U i;
    for(i = 0; i < 8; i ++)
    {
        if(dat & 0x80)
            DATA = 1;
        else
            DATA = 0;
        dat <<= 1;
        CLK  = 1;
        CLK  = 0;
    }
}

/*********************************************************************/
/*                无源蜂鸣器函数                                     */
/*********************************************************************/
void FMQ(INT8U g, INT16U t)          //可以选择鸣响次数和时间
{
        INT8U h,j;
        INT16U i ;
        for(h=0; h<g; h++)
        {
                for(i=0; i<t; i++)
                {
                        BUZZER =~ BUZZER;              //BUZZER取反
                        for(j=0 ;j<90 ;j++);   //需要产生方波,调节音频
                }
                delay_ms(100);                         //间隔时间
        }
        BUZZER = 1;                      //PNP-0;NPN-1关闭蜂鸣器
}

/*********************************************************************/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定时50ms一个中断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

/*********************************************************************/
/*                DS1302读函数                                       */
/*********************************************************************/
INT8U read_1302(INT8U add) //
{
        INT8U i, date;
        RST = 0;   //禁止读写数据
        for(i=0; i<8; i++)
        {
                RST  = 1;
                SCLK = 0;
                IO   = add&0x01;
                add  >>= 1;
                SCLK = 1;
        }
        for(i=0; i<8; i++)
        {
                if(IO)
                        date = date|0x80;
                else
                        date = date|0x00;
                SCLK = 1;
                date >>=1;
                SCLK = 0;
        }
        RST = 0;
        date = date/16*10 + date%16;//进制转换 16转10进制
        IO  = 0;     //数据读完后,IO口必须为0,不然小时一直显示85
        return date;
}

/*********************************************************************/
/*                DS1302写函数                                       */
/*********************************************************************/
void write_1302(INT8U add, INT8U dat)  //
{
        INT8U i;
        RST  = 0;     //禁止读写数据
        SCLK = 0;
        for(i=0; i<8; i++)    //写地址
        {
                RST  = 1;     //允许读写数据
                SCLK = 0;
                IO   = add&0x01;
                add  >>= 1;
                SCLK = 1;
        }
        for(i=0; i<8; i++)    //写数据
        {
                RST  = 1;    //允许读写数据
                SCLK = 0;
                IO   = dat&0x01;
                dat  >>= 1;
                SCLK = 1;
        }
        RST = 0;
}

/*********************************************************************/
/*             DS1302初始化函数(设置初始时间时使用)                  */
/*********************************************************************/
/*void DS1302_init(void)
{
        flag = read_1302(0x81);
        if(flag&0x80)
        write_1302(0x8E,       0x00);   //保护取消,可以进行读写操作
        write_1302(write_miao, 0x00);   // 设置时间
        write_1302(write_fen,  0x03);
        write_1302(write_shi,  0x04);
        write_1302(0x90,       0xA5);
        write_1302(0xC0,       0xF0);   //判断是否初始化一次标识写入
        write_1302(0x8E,       0x80);   //保护启动,不能进行读写操作
} */

/*********************************************************************/
/*                 显示时间函数                                      */
/*********************************************************************/
void display(INT8U shi, INT8U fen, INT8U miao)   //
{
        for(n=0; n<30; n++)
        {
            if(miao/8==0)
                {
                        G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miao]);
                        delay_ms(NUM);
                }
            else if(miao/8==1)
                {
                        G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miao-8]);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miao/8==2)
                {
                        G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miao-16]);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miao/8==3)
                {
                        G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miao-24]);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miao/8==4)
                {
                        G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miao-32]);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miao/8==5)
                {
                        G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miao-4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miao/8==6)
                {
                        GLED_ON();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miao-48]);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miao/8==7)
                {
                        GLED_ON();
            HC164(LED_array[miao-56]);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
            if(fen/8==0)
                {
                        B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fen]);
                        delay_ms(NUM);
                }
            else if(fen/8==1)
                {
                        B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fen-8]);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fen/8==2)
                {
                        B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fen-16]);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fen/8==3)
                {
                        B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fen-24]);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fen/8==4)
                {
                        B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fen-32]);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fen/8==5)
                {
                        B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fen-4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fen/8==6)
                {
                        BLED_ON();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fen-48]);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fen/8==7)
                {
                        BLED_ON();
            HC164(LED_array[fen-56]);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
            if((shi*5)/8==0)
                {
                        R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shi*5)]);
                        delay_ms(NUM);
                }
            else if((shi*5)/8==1)
                {
                        R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shi*5)-8]);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shi*5)/8==2)
                {
                        R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shi*5)-16]);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shi*5)/8==3)
                {
                        R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shi*5)-24]);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shi*5)/8==4)
                {
                        R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shi*5)-32]);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shi*5)/8==5)
                {
                        RLED_ON();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shi*5)-4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shi*5)/8==6)
                {
                        RLED_ON();
            HC164(0x00);
            HC164(LED_array[(shi*5)-48]);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else if((shi*5)/8==7)
                {
                        RLED_ON();
            HC164(LED_array[(shi*5)-56]);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HC164(0x00);
                        delay_ms(NUM);
                }
        }
}

/*********************************************************************/
/*                读出DS1302时分秒且显示函数                         */
/*********************************************************************/
void read_sfm(void)
{
        miao = read_1302(read_miao);
        fen  = read_1302(read_fen);
        shi  = read_1302(read_shi);
        display(shi, fen, miao);
}

/*********************************************************************/
/*                       按键扫描函数                                */
/*********************************************************************/
void keyscan(void)           //
{
        if(KEY_set==0)           //选择按键按下
        {
                delay_ms(10);
                if(KEY_set==0)
                FMQ(1, 100);
                {
                        while(!KEY_set)
                        display(shi, fen, miao);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knum ++;
                        if(knum==1)        //分闪烁
                        {
                                write_1302(0x8E,       0x00);  //保护取消
                                write_1302(write_miao, 0x80);
                        }
                        if(knum==3)         //时钟启动
                        {
                                knum=0;
                                write_1302(write_miao, 0x00);
                                write_1302(0x8E,       0x80);  //保护启动
                        }
                }
        }
        if(knum==1)        //分钟调节
        {
                if(KEY_add==0)       //加
                {
                        delay_ms(10);
                        if(KEY_add==0)
                        FMQ(1, 100);
                        {
                                while(!KEY_add)
                                display(shi, fen, miao);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fen ++;
                                if(fen==60)
                                        fen = 0;
                                write_1302(write_fen,fen/10*16 + fen%10); //写入1302
                                read_sfm();     //读出时间,然后显示
                        }
                }
                if(KEY_dec==0)
                {
                        delay_ms(10);
                        if(KEY_dec==0)
                        FMQ(1, 100);
                        {
                                while(!KEY_dec)
                                display(shi, fen, miao);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fen --;
                                if(fen==-1)
                                fen = 59;
                                write_1302(write_fen,fen/10*16 + fen%10);
                                read_sfm();
                        }
                }
        }
        if(knum==2)
        {
                if(KEY_set==0)
                {
                        delay_ms(10);
                        if(KEY_set==0)
                        FMQ(1, 100);
                        {
                                while(!KEY_set)
                                display(shi, fen, miao);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shi ++;
                                if(shi==12)
                                shi = 0;
                                write_1302(write_shi,shi/10*16 + shi%10);
                                read_sfm();
                        }
                }
                if(KEY_dec==0)
                {
                        delay_ms(10);
                        if(KEY_dec==0)
                        FMQ(1, 100);
                        {
                                while(!KEY_dec)
                                display(shi, fen, miao);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shi --;
                                if(shi==-1)
                                shi = 11;
                                write_1302(write_shi,shi/10*16+shi%10);
                                read_sfm();
                        }
                }
        }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void)
{
//        DS1302_init();
//        TIMER0_init();
        FMQ(1, 120);
        while(1)
        {
/*                if(miao_num<10)                 //秒点闪烁
                led = 0;
                if(miao_num>=10)
                led = 1;         */
                read_sfm();
                keyscan();
        }
}

/*********************************************************************/
/*                   TIMER0(1秒)定时中断函数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miao_num ++;
        if(miao_num>=20)
        {
                miao_num = 0;
                miao_flag = 1;
        }
}
*/

网友A:
很有创意,可以提高初学者的兴趣

楼主:
原理图无法上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无法上传?

楼主的原理图是图片还是pdf 如果是图片的话最好不要超过2兆 容易导致失败,最好用qq截图来弄,这样成功率是100%,pdf直接上传

网友C:
说得好啊

网友D:
牛 但是你这个怎么看呢 绿色是时还是分

网友D:
共享一下原理图吧楼主

楼主:
红蓝绿分别对应时分秒,图只能发包了。

楼主:
红蓝绿分别对应时分秒。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E(2018-08-01):
这菜不错,很香!找空我也做下。

网友F:
        date = date/16*10 + date%16;//进制转换 16转10进制   这里应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