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函数为什么是循环的效果??

楼主(2017-03-30):
写了一个C程序,想让蜂鸣器响500MS,在停500MS,之后程序停止,可是为什么蜂鸣器不停的间断的响,好像MAIN函数就是在循环中一样的效果,哪位大虾能给分析分析,不胜感激!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f=P2^3;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beef=0;
delay(500);
beef=1;
delay(50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
for(y=z;y>0;y--)
  {}
}
}

网友A: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f=P2^3;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beef=0;
delay(500);
beef=1;
while(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
for(y=z;y>0;y--)
  {}
}
}

网友B:
void main()
{
beef=0;
delay(500);
beef=1;
delay(500);
while(1);
}这样就停了

网友C:
单片机设计就是一直跑的,不像电脑的程序跑完了就关掉了,单片机跑完了就自动复位,又重新开始跑的

网友D:
运行完一次之后程序直接break,试一下。单片机烧进去的程序都是不掉电,就能一直运行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