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电子产品拆的LCD12864液晶显示的密码锁制作 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7-03-30):
显示和按键都是废物利用, 键盘是电话机外壳改的,做得不太好,别见笑.废话少说,直接上图片.

密码锁的单片机源程序分享到51黑电子:
/********************************************************************************
* 描  述: 密码锁示例
* 备  注:
* 1、用0~9的数字键输入密码,允许的密码最大位数由PSW_MAX_LEN宏定义给出
* 2、用户设定的密码由EEPROM保存,并且用“累加和”校验来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 3、程序首次运行时EEPROM中的数据无效,此时会提示“设置密码”
* 4、设置密码时需要用户输入两次相同的密码,以保证设置成功,设置后密码自动保存
* 5、两次输入密码不相同时,将导致密码设置失败,按回车键重新设置
* 6、密码设置成功后,每次开机都会要求用户输入密码,用户键入密码后,按回车键,
     系统将键入的密码与EEPROM中保存的密码做对比,相同则系统解锁,否则继续锁定
* 7、密码输入错误系统锁定时,按回车键可以重新开始输入密码
* 8、密码输入正确系统解锁时,按回车键可以进入修改密码的操作
* 9、当忘记密码时,可通过修改PSW_MAX_LEN或PSW_SAVE_ADDR宏定义的值来重置密码
********************************************************************************/
#include <reg52.h>

#define PSW_MAX_LEN    13    //用宏定义出密码最大长度(最大不超过16)
#define PSW_SAVE_ADDR  0x30  //用宏定义出密码在EEPROM中的保存地址
sbit LED = P1^0;
sbit OPEN = P2^7;
unsigned char status = 0;  //系统状态字:0-输入密码,1-设置密码,2-设置密码确认,
                           //3-密码设置失败,4-输入的密码正确,5-输入的密码错误
unsigned char PswCnt;      //当前输入密码位数的计数器
unsigned char  PswSet[PSW_MAX_LEN];   //已设定的密码数据
unsigned char  PswBuf1[PSW_MAX_LEN];  //密码输入缓冲区1
unsigned char  PswBuf2[PSW_MAX_LEN];  //密码输入缓冲区2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unsigned char code s0[][32]= {
        /*--  文字:  请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2,0xCC,0x00,0x00,0x44,0x54,0x54,0x54,0x7F,0x54,0x54,0x54,0x44,0x40,0x00,
        0x00,0x00,0x7F,0x20,0x10,0x00,0xFF,0x15,0x15,0x15,0x55,0x95,0x7F,0x00,0x00,0x00,

        /*--  文字:  输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8,0x68,0x1F,0xC8,0x08,0x10,0xC8,0x54,0x52,0xD1,0x12,0x94,0x08,0xD0,0x10,0x00,
        0x09,0x19,0x09,0xFF,0x05,0x00,0xFF,0x12,0x92,0xFF,0x00,0x5F,0x80,0x7F,0x00,0x00,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  文字:  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2,0x82,0x82,0xFE,0x82,0x82,0x82,0x82,0x82,0xFE,0x82,0x82,0x82,0x80,0x00,
        0x00,0x80,0x40,0x3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s1[][16] = {
        0x40,0x40,0x80,0xF0,0x80,0x40,0x40,0x00,0x02,0x02,0x01,0x0F,0x01,0x02,0x02,0x00,          //*
};
bit flagOPEN = 0;
extern bit flagLED;
extern void KeyScan();
extern void KeyDriver();
extern void LCD_ST7567_INIT();
extern void Lcd12864_ON();
extern void        Lcd12864_OFF();
extern void Lcd12864_ClearScreen();
extern void displayPhoto (unsigned char *pic);
extern void z1616(unsigned char plat, 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
extern void WRITE_STRING816(unsigned char plat, 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x0[][16], unsigned char c);
extern void E2Read(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len);
extern void E2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len);

void InputCode();
void SetCode();
void DelayM(int ms);
bit  ReadPassword();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void FillMemory(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byt, unsigned char len);

void main()
{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  //配置T0定时1ms
    LCD_ST7567_INIT();    //初始化液晶

        if (ReadPassword())  //读取密码并判断是否有效
    {
        InputCode(); //有效时提示”请输入密码“
        status = 4;
    }
    else
    {
                SetCode();          //提示”请设置密码“
    }
    FillMemory(PswBuf1, '\0', PSW_MAX_LEN);
    FillMemory(PswBuf2, '\0', PSW_MAX_LEN);
    PswCnt = 0;

    while(1)
           {
                 KeyDriver();

                if(flagLED)
                {
                        LED = 0;
                        Lcd12864_ON();
                }
                else if(flagOPEN)
                {
                        flagOPEN = 0;
                        Lcd12864_OFF();
                        LED = 1;
                }
                else if(status ==5)
                {
                        Lcd12864_ClearScreen();
            InputCode();
            FillMemory(PswBuf1, '\0', PSW_MAX_LEN);
            PswCnt = 0;
            status = 0;
                }
        }
}

void SetCode()
{
        z1616(1, 16, 0);
        z1616(1, 32, 5);
        z1616(1, 48, 6);
        z1616(1, 64, 3);
        z1616(1, 80, 4);
}

void InputCode()
{
        z1616(1,16,0);
        z1616(1,32,1);
        z1616(1,48,2);
        z1616(1,64,3);
        z1616(1,80,4);
}

void DelayM(int ms)
{//延时函数 1MS/次
        unsigned char i;

        while( --ms != 0)
                {
                        for(i = 0; i < 125; i++);  //一个 ; 表示空语句,CPU空转。
                }                                      //i 从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毫秒
}
/* 将一段内存数据拷贝到另一处,dest-目的地址,src-源地址,len-数据长度 */
void CopyMemory(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src, unsigned char len)
{
    while (len--)
    {
        *dest++ = *src++;
    }
}
/* 用一个指定字节填充一段内存,dest-目的地址,byt-填充用字节,len-数据长度 */
void FillMemory(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byt, unsigned char len)
{
    while (len--)
    {
        *dest++ = byt;
    }
}
/* 内存比较函数,比较两个指针所指向的内存数据是否相同,
   ptr1-待比较指针1,ptr2-待比较指针2,len-待比较长度
   返回值-两段内存数据完全相同时返回1,不同返回0 */
bit CmpMemory(unsigned char *ptr1, unsigned char *ptr2, unsigned char len)
{
    while (len--)
    {
        if (*ptr1++ != *ptr2++)  //遇到不相等数据时即刻返回0
        {
            return 0;
        }
    }
    return 1;  //比较完全部长度数据都相等则返回1
}
/* 将一段数据按字节累加,返回获得的累加和,dat-数据指针,len-数据长度 */
unsigned char GetChkSum(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sum = 0;

    while (len--)
    {
        sum += *dat++;
    }
    return sum;
}
/* 从EEPROM中读取保存的密码数据,并对密码进行“累加和”校验,
   返回值-校验通过返回 1,否则返回 0 */
bit ReadPassword()
{
    unsigned char sum;
    unsigned char buf[PSW_MAX_LEN+1];

    E2Read(buf, PSW_SAVE_ADDR, PSW_MAX_LEN+1);  //读取密码数据和校验字节
    sum = GetChkSum(buf, PSW_MAX_LEN); //计算密码数据的累加和
    if (buf[PSW_MAX_LEN] == ~sum)      //校验通过,即密码有效时,拷贝密码
    {
        CopyMemory(PswSet, buf, PSW_MAX_LEN);
        return 1;
    }
    else  //密码数据无效时,缓冲区默认成全0
    {
        FillMemory(PswSet, '\0', PSW_MAX_LEN);
        return 0;
    }
}
/* 将当前的密码数据保存到EEPROM中,同时添加校验字节 */
void SavePassword()
{
    unsigned char buf[PSW_MAX_LEN+1];

    CopyMemory(buf, PswSet, PSW_MAX_LEN);  //复制密码数据到缓冲区中
    buf[PSW_MAX_LEN] = ~GetChkSum(buf, PSW_MAX_LEN);  //填充最后的累加和校验字节
    E2Write(buf, PSW_SAVE_ADDR, PSW_MAX_LEN+1);  //将密码数据保存到EEPROM中
}
/* 在液晶上显示与当前输入密码位数相同的*,以指示当前输入的密码位数 */
void ShowPswCnt()
{
/*    unsigned char buf[PSW_MAX_LEN+1];

    FillMemory(buf, '*', PswCnt);
    FillMemory(buf+PswCnt, '\0', sizeof(buf)-PswCnt);
    LcdShowStr(0, 1, buf);          */
        WRITE_STRING816(2, PswCnt, 0, s1, 0);
}

/* 数字键动作函数,keycode-数字按键的ASCII值 */
void KeyNum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switch (status)
    {
        case 0: //输入密码状态时,将输入字符填充到PswBuf1
            if (PswCnt < PSW_MAX_LEN)
            {
                PswBuf1[PswCnt] = keycode;
                PswCnt++;
                ShowPswCnt();
            }
            break;
        case 1: //设置密码状态时,将输入字符填充到PswBuf1
            if (PswCnt < PSW_MAX_LEN)
            {
                PswBuf1[PswCnt] = keycode;
                PswCnt++;
                ShowPswCnt();
            }
            break;
        case 2: //设置密码确认状态时,将输入字符填充到PswBuf2
            if (PswCnt < PSW_MAX_LEN)
            {
                PswBuf2[PswCnt] = keycode;
                PswCnt++;
                ShowPswCnt();
            }
            break;
        default: //其它状态不予响应
            break;
    }
}
/* 回车键动作函数 */
void KeyEnterAction()
{
        switch (status)
    {
        case 0: //检查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
                Lcd12864_ClearScreen();
            if (CmpMemory(PswSet, PswBuf1, PSW_MAX_LEN))
            {                                     //正确时显示解锁的提示
  //              LcdShowStr(0, 0, "Password Correct");

                                z1616(1,16,3);
                                z1616(1,32,4);
                                z1616(1,48,7);                //提示 ”密码正确“
                                z1616(1,64,8);

                                z1616(2, 64, 14);
                                z1616(2, 80, 13);
                                z1616(2, 96, 17);
                                z1616(2, 112, 18);        //提示 ”锁已打开“

                                OPEN = 0;
                                DelayM(2000);
                                OPEN = 1;
                                status = 5;  //准备下次密码输入状态
            }
                        else
            {   //错误时显示已锁定的提示
   //             LcdShowStr(0, 0, "Password Wrong");
    //            LcdShowStr(0, 1, "system locked");

                                z1616(1, 16, 3);
                                z1616(1, 32, 4);
                                z1616(1, 48, 9);        //提示”密码错误“
                                z1616(1, 64, 10);

/*                                z1616(2, 0, 11);
                                z1616(2, 16, 12);
                                z1616(2, 32, 13);
                                z1616(2, 48, 14);         //提示”系统已锁“                */
                status = 5;  //进入锁定状态
                                DelayM(2000);
            }
            break;
        case 1: //进入密码设置的确认步骤,即再输入一次密码
                Lcd12864_ClearScreen();
     //       LcdShowStr(0, 0, "Confirm Password");

                        z1616(1, 16, 0);
                        z1616(1, 32, 15);
                        z1616(1, 48, 16);
                        z1616(1, 64, 1);
                        z1616(1, 80, 2);
                        z1616(1, 96, 3);        //提示”请再次输入密码“
                        z1616(1, 112, 4);

                        PswCnt = 0;
            status = 2;
            break;
        case 2: //检查两次输入的密码是否一致
            Lcd12864_ClearScreen();
            if (CmpMemory(PswBuf1, PswBuf2, PSW_MAX_LEN))
            {   //一致时保存设置的密码
//                LcdShowStr(0, 0, "Enter Password");
                                InputCode();                //提示”请输入密码“

                CopyMemory(PswSet, PswBuf1, PSW_MAX_LEN);
                SavePassword();
                FillMemory(PswBuf1, '\0', PSW_MAX_LEN);
                PswCnt = 0;
                status = 0;  //进入密码输入状态
            }
            else
            {   //不一致时提示密码设置错误
   /*            LcdShowStr(0, 0, "Confirm Password");
                                z1616(1, 0, 0);
                                z1616(1, 16, 15);
                                z1616(1, 32, 16);
                                z1616(1, 48, 1);
                                z1616(1, 64, 2);
                                z1616(1, 80, 3);
                                z1616(1, 90, 4);   //提示”请再次输入密码“
   //             LcdShowStr(0, 1, "Failed");                        */

                                z1616(1, 16, 3);
                                z1616(1, 32, 4);
                                z1616(1, 48, 5);
                                z1616(1, 64, 6);
                                z1616(1, 80, 9);        //提示”密码设置错误“
                                z1616(1, 96, 10);

                status = 3;  //进入密码设置错误状态
            }
            break;
        case 3: //重新提示设置密码,进入密码设置状态
            Lcd12864_ClearScreen();
//           LcdShowStr(0, 0, "Set Password");
                        SetCode();          //提示”请设置密码“

            FillMemory(PswBuf1, '\0', PSW_MAX_LEN);
            FillMemory(PswBuf2, '\0', PSW_MAX_LEN);
            PswCnt = 0;
            status = 1;
            break;
        case 4: //重新设置即修改密码
            Lcd12864_ClearScreen();
  //          LcdShowStr(0, 0, "Set Password");
                        SetCode();         //提示”请设置密码“

            FillMemory(PswBuf1, '\0', PSW_MAX_LEN);
            FillMemory(PswBuf2, '\0', PSW_MAX_LEN);
            PswCnt = 0;
            status = 1;
            break;
        case 5: //重新输入密码
            Lcd12864_ClearScreen();
  //          LcdShowStr(0, 0, "Enter Password");
                        InputCode();         //提示”请输入密码“

            FillMemory(PswBuf1, '\0', PSW_MAX_LEN);
            PswCnt = 0;
            status = 0;
            break;
        default: //不予响应
            break;
    }
}
/* Esc键动作函数 */
void KeyEscAction()
{
//    P2 = 0xFF;
        switch (status)
    {
        case 0: //输入密码状态时,清空当前输入以重新开始
            Lcd12864_ClearScreen();
//            LcdShowStr(0, 0, "Enter Password");
                        InputCode();         //提示”请输入密码“

            FillMemory(PswBuf1, '\0', PSW_MAX_LEN);
            PswCnt = 0;
            break;
        case 1: //设置密码状态时,清空当前输入以重新开始
            Lcd12864_ClearScreen();
//           LcdShowStr(0, 0, "Set Password");
                        SetCode();   //提示”请设置密码“

            FillMemory(PswBuf1, '\0', PSW_MAX_LEN);
            PswCnt = 0;
            break;
        case 2: //设置密码确认状态时,清空输入并返回密码设置状态
            Lcd12864_ClearScreen();
   //         LcdShowStr(0, 0, "Set Password");
                        SetCode();   //提示”请设置密码“

下载:

楼主:
上传了附件和程序,怎么没看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传了附件和程序,怎么没看见了?

已经处理好了,51黑电子论坛的废弃屏幕diy制作又多了一个力作啊.楼主强人.懂得利用各方面的资源,连电话机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处理好了.楼主强人.懂得利用各方面的资源,连电话机都用 ...

谢谢版主夸奖,手艺还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