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汇编怎么定义动态数据

楼主(2017-03-30):
51汇编怎么定义动态数据
例如要在12864上显示
  速度:0.55m/s
0.55为动态数据

网友A:
给出代码,给你看,你说的比较模糊

网友B:
什么叫汇编动态数据?自己发明一个名词,叫别人解释!

网友B:
什么“汇编怎么定义动态数据”?走上邪路,想得太复杂。用某一个数据寄存器,将获得的速度数据不断的往里面存,并不断的读出去显示。
什么动态数据,不要将其他地方的概念用到51汇编中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汇编怎么定义动态数据”?走上邪路,想得太复杂。用某一个数据寄存器,将获得的速度数据不断的往里面 ...

谢谢指教,其实我只想问一问怎么定义数据,还没有到写程序
例如需要12864显示以下数据:
TAB1 DB ' 速度: XX M/S  '
TAB2 DB ' 里程:YY  KM   '
XX   YY 是一个变值,在51汇编里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汇编动态数据?自己发明一个名词,叫别人解释!

例如需要12864显示以下数据:
TAB1 DB ' 速度: XX M/S  '
TAB2 DB ' 里程:YY  KM   '
XX   YY 是一个变值,
在51汇编里上面的数据段怎么写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汇编动态数据?自己发明一个名词,叫别人解释!

不好意思哈,就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例如需要12864显示以下数据:
TAB1 DB ' 速度: XX M/S  '
TAB2 DB ' 里程:YY  KM   '
XX   YY 是一个变值,
在51汇编里数据段怎么定义
给您造成困扰,再次表示抱歉。

网友C:
寄存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D:
楼主:“XX   YY 是一个变值”
请教:XX   YY 依据什么也变呢?

网友E:
查12864芯片使用方法,里面有设置,可以让数字从右向左移动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哈,就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例如需要12864显示以下数据:
TAB1 DB ' 速度: XX M/S  '

没有困扰,是你想得太复杂了。用数据寄存器,不断存取和读出,本身就是动态的。TAB1 DB 是固定表格,一般存在ROM中,不能修改。 要修改的数据或如你所称的动态数据,就存在片内RAM中,可快速存取和读出。看来你需要系统学习单片机基础知识,用c51编程还可不深入学习单片机基础知识,用汇编编程,必须系统学习单片机基础知识,否则事倍功半。真诚地给你介绍一本双解c51和汇编的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绝不忽悠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XX   YY 是一个变值”
请教:XX   YY 依据什么也变呢?

这是只是打个比方,XX代表要显示的速度值
YY代表距离,这两个值都是要变化的对不对?
然后在数据段怎么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困扰,是你想得太复杂了。用数据寄存器,不断存取和读出,本身就是动态的。TAB1 DB 是固定表格,一般 ...

关键是现在程序怎么写啊你推荐的这本书我在淘宝搜一搜,买一本
谢谢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困扰,是你想得太复杂了。用数据寄存器,不断存取和读出,本身就是动态的。TAB1 DB 是固定表格,一般 ...

是这一本吗

网友B:
是的。源代码在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源代码在书上。

太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