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平衡车电机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7-03-30):
正在做平衡车,但遇到了困难,简单讲就是电机在pwm比较小的时候不转,而一但转起来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加速度。我试着调低了比例系数,可是小车确在(θ,-θ)(θ大概7~8度)电机没有反应!
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是不是应该换个减速比大的电机?

网友A:
例如:输出A难转,输出B又转太快,如何办呢?
那么就输出A一段时间Ta,再输出B一段时间Tb,交替输出,调整Ta,Tb的比例及长短,是不是可以达到慢速的目的呢?注:Ta、Tb时间很短。目的就是将A、B进行混合以达成慢速的目的。
其实加大降速齿轮比是最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输出A难转,输出B又转太快,如何办呢?
那么就输出A一段时间Ta,再输出B一段时间Tb,交替输出,调整 ...

谢谢,我会试试看。
另外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电机在启动和不启动的零界点类似于滑动摩擦和静摩擦(最大静摩擦力往往要大于滑动摩擦力)也就是说电机在匀速转动的电压可以略小于开启电压。
Tb内B值的作用就是让电机醒过来,A,B的加权平均就是所要给的设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输出A难转,输出B又转太快,如何办呢?
那么就输出A一段时间Ta,再输出B一段时间Tb,交替输出,调整 ...

谢谢,

网友A:
楼主很聪明啊,可教也。

网友B:
临介问题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