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17做了一个电源模块

楼主:
最近开始玩数电了,感到电源不好用,找来了LM317做了一个电源模块,简洁易做。有兴趣的可以做个试试。首先317是一款很适合做小功率电源的管子,其次调压范围广,适合电路的制作如下图。
主要元件清单:
LM317
电阻
电容
可调电阻
电路板
二极管
7805
风扇

网友A(2017-03-31):
希望看到实物作品

网友B:
由于还没买外壳,将就着用,如果要装风扇如下图。

网友B:
也可以加电流表哦,增加可视性。

网友C:
逐样加上去,很快就会很强大的……

网友D(2017-06-28):
给你推荐一个电路

网友E(2017-12-09):
LM317+扩流和保护的作品做得很强大!

网友F(2018-03-30):
可以 就是能在详细就好了

网友G:
功率多大

网友H(2018-11-27):
请问,有大电流(20A)的电路图吗?

网友I(2020-03-05):
输出最大电流超过1A了吗?lm317得加散热片吧?

网友J:
LM317承受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