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教程

楼主:
我想做超声波测距,用89c51系列的很简单,再这个系列的单片机太慢,现在基本上都
用stc15系列了吧,我现在都是stc15系列了,价格便宜,速度快。电压还是宽电压,在3.3v~5v之间
都可以,主要是速度快了,就可以处理更多的程序了。
好了,不说费话了,
其实用过stc15系列做超声波测距,就知道有个问题就是,单片机的速度快了,那么定时器
跑一圈的时间就少了,像stc15t系列跑一圈才 1除以12乘以65536,计算公式
1/12*65536=5.461ms左右。声音的速度大概为 us/58cm, 5461/58=94.2cm左右,发现计时器不够用了,
这个时候就得想办法了,
一般新手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其它很简单,定一个全局变量,记录跑了几圈,然后乘以65536,
具体的程序可以了看下面我发的 马伟的教程
上面有详细介绍。这里我就不多说,
那个教程写的很清楚。
写教程太花时间了。

教程:
本教程用的硬件清单:
    单片机:stc12c5a60s2、stc15w408as、stc15f2k60等
    超声波模块:HC-SR04
超声波测距的特点就是便宜,缺点就不说了,主要说说超声波器距离模块的用法原理吧,模块图如下:

好了,超声波模块的简介就这么多了,话不多说,直接上程序

源程序:

#include "STC12C5A.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Trig = P2^1;
sbit Echo = P2^0;

//声明函数
void getDistance();//获取距离
void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UartInit();//初始化串口
void SendData(u8 data_buf); //发送数据到串口
void DelayXms(u16 n); //延时N ms

//定义全局变量
u8 cnt=0; //定时器0中断次数
u16 time; //计时
u16 distance; //距离

void main(){
    EA = 1;//开启总中断

    UartInit();//初始化串口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1){
        getDistance(); //获取距离
        DelayXms(800); //延时
    }

}

//获取距离
void getDistance()
{
    u8 i,j=60;
    u8 str[] = "D:-.--M";

    TH0 = TL0 = cnt = 0; //初始化定时器0
    Trig = 1; //拉高超声波模块触发IO
    while(j--); // 延时20us
    Trig = 0; //拉低超声波模块触发IO
    while(!Echo);//等待超声波模块输出IO拉高
    TR0 = 1; //开启定时器计时
    while(Echo); //等待超声波模块输出IO拉低
     TR0 = 0; //关闭定时器计时

     //判断是否超出模块最大测距 4m
     if(cnt < 5){
         //计算出时间
        time = (TH0 * 256 + TL0 + cnt * 65536) * (1 / 12.000) + 0.5;
        //计算出距离 340m/s 或 us/58cm
        distance = time / 58 + 0.5;
    }else
        distance = 0;

    str[2] = (distance % 1000 / 100) + '0';
    str[4] = (distance % 100 / 10) + '0';
    str[5] = (distance % 10) + '0';
    //从串口发出,也可以用显示器显示,自己接显示驱动就可以了
    for(i=0;i<7;i++){
        SendData(str[i]);
    }
    SendData('');
    //复位定时器
    cnt = 0;
    TH0 = TL0 = 0;
}
//定时器0寄存器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5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B;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启定时器中断
}

void T0() interrupt 1
{
    cnt++;
}
//串口初始化定时器1
void UartInit(void)        //4800bps@12.000MHz
{
    SCON=0x52;
    AUXR &= 0xFE;
    TMOD=0x20;
    TH1=TL1=0xf3;
    PCON=0x80;
    TR1=1;
}

下载:

网友A(2017-05-17):
谢谢分享,很不错的资料,感谢

网友B(2017-06-16):
很不错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正好用到,强烈支持!

网友D(2017-07-21):
可以用51单片机做吗?

网友E:
32的有没有

网友F(2017-08-31):
hao  hao哈哈哈好

网友G(2017-12-20):
我也来做一个看看

网友H(2018-04-03):
楼主好人,超级不错

网友I(2018-06-13):
虽然没积分下载 但是先 mark了

网友J(2018-09-05):
请问:time = (TH0 * 256 + TL0 + cnt * 65536) * (1 / 12.000) + 0.5;程序中为什么要+0.5?

网友J:
请问:time = (TH0 * 256 + TL0 + cnt * 65536) * (1 / 12.000) + 0.5;中为什么要+0.5

网友K:
先学习STc89吧,前面的基础都还没懂

网友L(2018-12-13):
很好 支持一下

网友M:
这个源程序可以直接复制吗

网友M:
这个有显示距离的吗?显示是以数码管显示还是e1602显示

网友N(2019-03-17):
这个模块的缺点是什么,还有定时器初始化中TH0和TL0的值为什么不是从0开始计算。

网友O(2019-05-30):
来测试下

网友P:
有封装库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怎么下载的

网友S(2020-01-06):
时间差怎么搞?第二次测距时的时间还算在内吗?

网友T(2020-05-24):
速度快了肯定是好事啊,时间不是不够用,是速度快了,16位的计时器计时时间短, 要延时还不简单吗,用12T模式,或者是循环计数就好了,就怕跑的慢,不怕跑的快

网友U:
没有头文件,请版主共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