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火灾烟雾报警器proteus仿真及程序

楼主(2017-03-31):
这个温度火灾烟雾报警器设计的51单片机程序及注释和protus仿真都有,非常好用.
烟雾传感器仿真中没有,其实就是传感器检测时相应的电阻值会变化,用滑动电位器代替就ok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ushe_wendu=50;                                //温度预设值
uchar yushe_yanwu=45;                                //烟雾预设值
uint wendu;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yanwu;                                                                 //用于读取ADC数据

//运行模式
uchar Mode=0;                                                                 //=1是设置温度阀值  =2是设置烟雾阀值        =0是正常监控模式
//管脚声明
sbit Led_Reg                 =P2^2;                                 //红灯
sbit Led_Yellow  =P2^4;                                 //黄灯
sbit Buzzer             =P2^0;                                 //蜂鸣器
sbit Fan                      =P3^3;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LCD1602相关函数
***********************************************************************************************************/

//LCD管脚声明 (RW引脚实物直接接地,因为本设计只用到液晶的写操作,RW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sbit LCDRS = P2^7;
sbit LCDEN = P2^6;
sbit D0                 = P0^0;
sbit D1                 = P0^1;
sbit D2                 = P0^2;
sbit D3                 = P0^3;
sbit D4                 = P0^4;
sbit D5                 = P0^5;
sbit D6                 = P0^6;
sbit D7                 = P0^7;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该延时大约100us(不精确,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if(dat&0x01)D0=1;else D0=0;
        if(dat&0x02)D1=1;else D1=0;
        if(dat&0x04)D2=1;else D2=0;
        if(dat&0x08)D3=1;else D3=0;
        if(dat&0x10)D4=1;else D4=0;
        if(dat&0x20)D5=1;else D5=0;
        if(dat&0x40)D6=1;else D6=0;
        if(dat&0x80)D7=1;else D7=0;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_WriteData(com);
//  DAT=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_WriteData(date);
//  DAT=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
              选择写入位置
------------------------------------------------*/
void Selec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 == 0)
        {
                write_com(0x80 + y);     //表示第一行
        }
        else
        {
                write_com(0xC0 + y);      //表示第二行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electPosition(x,y) ;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
//========================================================================
// 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应用: LCD_Write_Char(0,1,366,4) ;
// 描述: 在第0行第一个字节位置显示366的后4位,显示结果为 0366
// 参数: x:行,y:列,s:要显示的字,l:显示的位数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最大显示65535
//========================================================================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SelectPosition(x,y) ;

        if(l>=5)
                write_data(0x30+s/10000%10);        //万位
        if(l>=4)
                write_data(0x30+s/1000%10);                //千位
        if(l>=3)
                write_data(0x30+s/100%10);                //百位
        if(l>=2)
                write_data(0x30+s/10%10);                        //十位
        if(l>=1)
                write_data(0x30+s%10);                //个位

}
/*1602指令简介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

void Display_1602(yushe_wendu,yushe_yanwu,c,temp)
{
        //显示预设温度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

        //显示预设烟雾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anwu,3) ;

        //时时温度
        LCD_Write_Char(1,6,c/10,2) ;
        write_data('.');
        LCD_Write_Char(1,9,c%10,1) ;

        //时时烟雾
        LCD_Write_Char(1,13,temp,3) ;
}

/***********************************************************************************************************
ADC0832相关函数
***********************************************************************************************************/
sbit ADCS         =P1^5;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  =P1^2;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         =P1^3;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         =P1^3; //ADC0832 数据输出                /*为节省单片机引脚,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

//========================================================================
// 函数: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应用:                 temp=Adc0832(0);
// 描述: 读取0通道的AD值
// 参数: channel:通道0和通道1选择
// 返回: 选取通道的AD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
DS18B20相关函数
***********************************************************************************************************/

sbit DQ = P1^0;                                 //ds18b20的数据引脚

/*****延时子程序:该延时主要用于ds18b20延时*****/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
//=====================================================================================
//=====================================================================================

/*****校准温度*****/
u16 check_wendu(void)
{
        u16 c;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if(c<1) c=0;
        if(c>=999) c=999;
        return c;
}

/***********************************************************************************************************
按键检测相关函数
***********************************************************************************************************/
//按键
sbit Key1=P1^6;                                 //设置键
sbit Key2=P1^7;                                 //加按键
sbit Key3=P3^2;                                 //减按键

#define KEY_SET                 1                //设置
#define KEY_ADD                        2                //加
#define KEY_MINUS                3                //减

//========================================================================
// 函数: u8 Key_Scan()
// 应用: temp=u8 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并返回按下的键值
// 参数: NONE
// 返回: 按下的键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该函数带松手检测,按下键返回一次键值后返回0,直至第二次按键按下
//========================================================================
u8 Key_Scan()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key_up&&(Key1==0||Key2==0||Key3==0))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1==0)                        return 1;
                else if(Key2==0)return 2;
                else if(Key3==0)return 3;
        }
        else if(Key1==1&&Key2==1&&Key3==1)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void main (void)
{
        u8 key;
        wendu=check_wendu();                  //初始化时调用温度读取函数 防止开机85°C
        Init1602();                          //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
        LCD_Write_String(0,0,"SET T:00   E:000");  //开机界面
        LCD_Write_String(1,0,"NOW T:00.0 E:000");
        delay_ms(1000);
        wendu=check_wendu();                  //初始化时调用温度读取函数 防止开机85°C
        while (1)                                                //主循环
        {
                key=Key_Scan();                                        //按键扫描
                yanwu=Adc0832(0);                                //读取烟雾值
                wendu=check_wendu();          //读取温度值

                if(key==KEY_SET)
                {
                        Mode++;
                }

                switch(Mode)                                                //判断模式的值
                {
                        case 0:                                                                //监控模式
                        {
                                Display_1602(yushe_wendu,yushe_yanwu,wendu,yanwu);  //显示预设温度,预设烟雾,温度值,烟雾值
                                if(yanwu>=yushe_yanwu)          //烟雾值大于等于预设值时
                                {
                                        Led_Reg=0;                                          //烟雾指示灯亮
                                        Fan=0;
                                        Buzzer=0;                                                  //蜂鸣器报警
                                }
                                else                                                                                  //烟雾值小于预设值时
                                {
                                        Led_Reg=1;                                          //关掉报警灯
                                        Fan=1;
                                }
                                if(wendu>=(yushe_wendu*10))          //温度大于等于预设温度值时(为什么是大于预设值*10:因为我们要显示的温度是有小数点后一位,是一个3位数,25.9°C时实际读的数是259,所以判断预设值时将预设值*10)
                                {
                                        Buzzer=0;                                                  //打开蜂鸣器报警
                                        Led_Yellow=0;                                          //打开温度报警灯
                                }
                                else                                                                                  //温度值小于预设值时
                                {
                                        Led_Yellow=1;                                          //关闭报警灯
                                }
                                if((yanwu<yushe_yanwu)&&(wendu<(yushe_wendu*10)))          //当烟雾小于预设值并且温度也小于预设值时 (&&:逻辑与,左右两边的表达式都成立(都为真,也就是1)时,该if语句才成立)
                                {
                                        Buzzer=1;                                                  //停止报警
                                }
                                break;
                        }
                        case 1://预设温度模式
                        {
                                SelectPosition(0,5)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阴影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阀值)加1
                                        if(yushe_wendu>=99)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
                                        yushe_wendu=99;                                                         //阀值固定为99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显示预设温度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wendu<=1)                                        //当温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wendu=1;                          //固定为1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显示预设温度
                                }
                                break;                                                                                          //执行后跳出switch
                        }
                        case 2:                                //预设烟雾模式
                        {
                                SelectPosition(0,12)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if(yushe_yanwu>=255)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255时
                                        yushe_yanwu=254;            //阀值固定为254
                                        yushe_yanwu++;                                            //预设烟雾值(阀值)加1,最大为255

源码下载:
1__c程序

仿真是Proteus7.5版本的(dsn文件)

网友A(2017-11-30):
亲测可以用。温度报警限定50℃,烟雾报警限定100,不错

网友B:
楼主能说下这个程序的作用吗?看不太懂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if(dat&0x01)D0=1;else D0=0;
        if(dat&0x02)D1=1;else D1=0;
        if(dat&0x04)D2=1;else D2=0;
        if(dat&0x08)D3=1;else D3=0;
        if(dat&0x10)D4=1;else D4=0;
        if(dat&0x20)D5=1;else D5=0;
        if(dat&0x40)D6=1;else D6=0;
        if(dat&0x80)D7=1;else D7=0;
}

网友C(2017-04-04):
刚才下载一个有问题的,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E:
很全面的资料!

网友F(2017-06-10):
先看看,是否会用到

网友G:
能用的吗?

网友G:
下载了,试试看有没有用。

网友H:
有没有用呢

网友I:
马克一波

网友J(2017-08-20):
终于找到你 我的 天啊 真累

网友K(2017-09-26):
可是不懂这个的原理,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L:
为什么下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刚才下载一个有问题的,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用。

你发给我看一下
私聊

网友N(2017-10-31):
很不错的程序

网友O:
这个可以用么?

网友P(2017-12-10):
谢谢楼主
对我很有用

网友Q:
谢谢,一看就是好东西

网友R:
不是c51吗这里怎么是c52

网友R:
程序不是c51吗这里怎么是c52啊

网友S:
程序很棒 ,仿真图也好

网友T(2018-01-10):
很好,挺实在

网友U(2018-03-18):
希望有用,毕业论文参考

网友V: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以用。温度报警限定50℃,烟雾报警限定100,不错

在吗
可以把东西分享下吗

网友W:
怎么用proteus打开仿真啊

网友W:
我的为什么运行有问题啊

网友X:
写的很不错啊

网友X:
可以用的

网友Y(2018-04-17):
看起来不错呀。

网友Y:
不错的文件,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Z:
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AA:
很有用,帮助我打开了思路,赞一个

网友AB:
下载来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AC:
怎么换成12864的显示屏啊

网友AA:
下面三个按键有什么作用

网友AD:
感谢 拿来借鉴看看  x'w

网友AD:
第20行的引脚仿真里头没有连接 有什么用

网友AE:
哇塞,太感谢楼主了,,我们一直画不出那个烟雾传感器部分

网友AF:
做的真不错啊,楼主给力

网友AG:
很好!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AG:
引用 网友W:
我的为什么运行有问题啊

.hex路径有问题重新载入一次

网友AH:
博主,谢谢你的资料,但我的毕设是基于单片机的语音数字联网火灾报警系统设计,你知道关于联网这个功能该如何实现吗?哪有这个方面的链接吗?

网友AF:
ADDI=channel&0x1;这个好象有问题吧,如果通道0的话,就成了差分输入了,楼主可以解疑下吗

网友AF: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说下这个程序的作用吗?看不太懂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同问,这个子函数功能

网友AF: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这有问题啊,先收的数据是高位开始的,然后接受低位,感觉有问题啊,求大神解释

网友AF:
引用 网友G:
下载了,试试看有没有用。

仿真能用,但是实际不清楚,感觉有些问题

网友AI:
仿真时现这种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AJ:
引用 网友AK:

可以发一份吗

网友AL:
厉害了大兄弟

网友AM(2018-05-22):
程序怎么下啊

网友AM:
好,程序怎么有点问题

网友AN:
51Hei(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O: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P:
哇 刚好老师叫我们做这个 谢谢楼主

网友AQ:
程序怎么有点问题

网友AR(2018-06-22):
等待下载试试 希望可以用到

网友AS:
引用 网友AT:
谢谢!

啦啦啦。。谢谢

网友AS: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用呢

很有用,真的!

网友AS:
这个很有用的,谢谢!

网友AU:
很好的程序哈哈

网友AU:
想问一下,确定可以使用吗,还有这个是at89s52嘛,单片机的芯片?

网友AU:
想问一下,这个程序用keil跑的话,选择哪个芯片型号?

网友AV(2018-09-13):
想问一下 如果不用adc模块的话 要如何接入

网友AW:
希望能用

网友AX:
很完整 有点c点个赞

网友AX:
很完整 我下载试试

网友AY(2018-11-08):
引用 网友C:
刚才下载一个有问题的,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用。

nengyong

网友AY:
经典很实用啊

网友AZ:
这个很实用,解决燃眉之急

网友BA(2018-12-13):
感觉这个涉及的点还挺全面的

网友BB:
不错,写得非常好

网友BC:
谢谢大佬分享,可以用来学习一波

网友BD: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以用。温度报警限定50℃,烟雾报警限定100,不错

为什么我仿真lcd上没有显示

网友BE: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以用。温度报警限定50℃,烟雾报警限定100,不错

你好,我用的时候发现有一个worning是:can't open file 'i2c.h',这个要怎么弄啊?

网友BF(2019-01-15):
实现不了,没有用嗄!

网友BF:
为什么仿真不了?

网友BG: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H(2019-03-21):
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BI:
厉害,很给力啊

网友BJ:
有没有这个报警器的实物图,像做一下参考

网友BK:
本来有程序了  就差仿真了 真及时

网友BK:
这个程序怎么这么多

网友BK:
不过好像我的程序和这个仿真 不能一起运行啊

网友BK:
还要下载个程序 嘻嘻

网友BK:
仿真时出现这样的错误 怎么解决呀

网友BL:
就想下了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BM(2019-04-24):
液晶屏不显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BN:
引用 网友BM:
液晶屏不显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N:
引用 网友BM:
液晶屏不显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解决了,那个hex文件从c程序里导出来

网友BO:
我下的仿真文件夹里面没有工程文件

网友BO:
程序有错误

网友BP:
建议分文件模块化编程

网友BQ(2019-05-30):
程序好大

网友BR:
请问要在这个程序上添加一个气体传感器该如何添加代码

网友BR:
引用 网友BK:
仿真时出现这样的错误 怎么解决呀

你的hex文件没有烧进去

网友BS(2019-07-03):
加载程序看了一遍,能正常工作,挺好的

网友BT(2019-10-05):
这个程序烧录进去,为什么LCD一直刷屏,哪位大佬可以帮帮我,求助

网友BU: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以用。温度报警限定50℃,烟雾报警限定100,不错

你好,请问你做出来了吗?

网友BV:
很棒很喜欢 感谢楼主

网友BW(2020-03-02):
为什么仿真打不开呢

网友BX: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以用。温度报警限定50℃,烟雾报警限定100,不错

能给讲下这个编程嘛

网友BY: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以用。温度报警限定50℃,烟雾报警限定100,不错

有仿真吗

网友BZ:
烟雾警报器仿真系统有这个模型还是自己建立的?

网友BZ:
看明白了,烟雾警报器是电位器替代的方式,谢谢

网友CA(2020-04-12):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以用。温度报警限定50℃,烟雾报警限定100,不错

楼主,MQ-2下边的那个元器件是什么呀?

网友CB:
楼主可以加一个传感器么,类似于火光,也用滑动变阻器代替
程序不会改,

网友CC:
刚才下载的一个不能仿真,试试这个

网友CC: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以用。温度报警限定50℃,烟雾报警限定100,不错

请问我的出现这个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C:
引用 网友V:
在吗
可以把东西分享下吗

可以分享给我一份吗

网友CC:
引用 网友BK:
仿真时出现这样的错误 怎么解决呀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CD(2020-05-23):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以用。温度报警限定50℃,烟雾报警限定100,不错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CD:
引用 网友W:
我的为什么运行有问题啊

这个是他自己一开始的51的程序路径,你需要自己打开,然后选择自己下载的源程序路径来进行仿真

网友CE: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以用。温度报警限定50℃,烟雾报警限定100,不错

你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CF:
引用 网友W:
我的为什么运行有问题啊

老哥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CG:
太有用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H(2020-11-09):
运行后lcd没有数字显示怎么整

网友CI:
下载之后仿真的怎么打开

网友CI:
引用 网友W:
我的为什么运行有问题啊

这个仿真文件怎么打开

网友CJ:
引用 网友CI:
下载之后仿真的怎么打开

实测用Proteus7.5才能打开,其他版本不行

网友CK(2020-12-16):
谢谢楼主,下载下来,自己做一遍

网友CL:
引用 网友CK:
谢谢楼主,下载下来,自己做一遍

请问你的下载了能用吗?仿真

网友CM(2021-04-17):
引用 网友W:
我的为什么运行有问题啊

你的电脑用户名是中文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是不支持中文用户名的原因,解决方法就是把中文用户名改成英文的然后你再试试

网友CN:
引用 网友W:
我的为什么运行有问题啊

重新指定MCU程序的位置,路径不要过长及复杂的字符。我一般直接把程序扔桌面。

网友CO:
引用 网友CP:

c51和c52都可以。是你写程序时选择AT89C51或AT89C52都可以

网友CO:
respack-8用多大?

网友CO:
引用 网友W:
我的为什么运行有问题啊

你没有往开发板注入51单片机程序

网友CO:
楼主,焊烟雾报警器时,接线是串联还是并连?

网友CQ:
谢谢分享,51黑有你真好

网友CR(2021-06-21):
这个内容比较全

网友CS(2022-01-05):
仿真通过 关键是在实际运用时用才好

网友CS:
8.9能打开,18b20不能使用

网友CT(2023-01-03):
我的运行也有问题
问题啊

网友CT:
我那个vee下边不显示,灰色的

网友CU(2023-04-16):
用这个程序打开温度直接99.9  什么原因啊

网友CV:
引用 网友W:
我的为什么运行有问题啊

可能是HEX文件目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