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GTP收发器局部设计指导

楼主(2017-03-31):
疑问描述
Spartan-6 FPGAGTP收发器有可能受到临近bank中用户管脚的干扰。因此,赛灵思针对bank0bank2中管脚的使用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本文中的使用建议目的在于尽量减小用户管脚对GTP收发器的影响。在所有情况下,利用Spartan - 6 FPGASSO准则仍然需要遵循:

解决方案

Spartan-6 FPGA的GTP收发器位于晶片的顶端和底部。只有一个或者两个GTP_DUALs的器件,其GTP是位于晶片顶端的;含有四个GTP_DUALs的器件的GTP则分别位于晶片顶端和底部。位于晶片顶端的收发器靠近GPIO的bank0,底部的收发器则靠近bank2。按照GTP命名来说,MGT101和MGT123是靠近bank0的,MGT245和MGT267则靠近bank2。

为了尽可能减小相邻bank中GPIO对GTP性能的影响,请遵循以下建议。这些建议根据器件的封装分类如下。

FG(G)484:使用3.3V电平标准的一些额外建议

如果bank0中没有使用任何3.3V电平标准的GPIO(该封装中没有GTP临近bank2),除了遵循Spartan-6 FPGA数据手册(DS162)中有关SSO的建议外,我们并没有额外的建议。 Spartan-6 FPGAData Sheet (DS162). 如果bank0中的某些GPIO需要使用3.3V电平标准,并且VCCO设为3.3V,则需要使用下表中提供的权重系数来计算可以使用的I/O数目。将所使用的每种类型的I/O数目乘以相应的权重系数,再把三种类型I/O所得的乘积相加,所得结果不能超过92。否则就会影响临近的GTP的性能。

FG(G)484封装中的I/O权重系数:

                                        I/O类型

                                        权重

                                        单端输出

                                        4

                                        单端输入

                                        2

                                        差分输入/输出管脚

                                        1

LX150T和 LX75T-FG(G)676: 不能使用的管脚及额外建议

为避免影响GTP收发器的性能,该封装的某些管脚不能作为活动I/O使用(可以作为输入输出恒定为1或0的管脚使用)。 下面描述的矩形区域中的管脚都应避免作为活动I/O使用。GCLK管脚应作为输入管脚。
        § Bank 0:
        § 行:A到K
        § 列:11到15
        § Bank 2:
        § Bank中所能使用的I/O,和它的电平标准密切相关。下面分明从3.3V和2.5V及以下的电平标准来叙述。
        § 列:12到16

LX150T-FG(G)676封装中的I/O权重系数:

Bank中所能使用的I/O,和它的电平标准密切相关。下面分明从3.3V和2.5V及以下的电平标准来叙述。

对于使用2.5V或者更低电压的电平标准,使用下表中的权重系数来计算可使用的I/O的最大数目(MGT101或者123使用时,需计算bank0中可使用的I/O数目;MGT245或者267使用时,需计算bank2中可使用的I/O数目)。将所使用的每种类型的I/O数目乘以相应的权重系数,再把三种类型I/O所得的乘积相加,所得结果不能超过80。

                                        I/O类型

                                        权重

                                        单端输出

                                        4

                                        单端输入

                                        2

                                        差分输入/输出管脚

                                        1

        对于使用3.3V电平标准的I/O,需使用以下权重系数计算可使用的I/O数目。乘积和仍不得超过80。对于驱动强度较大的3.3V输出(>4mA),晶片上位于两侧的bank (bank1,3,4,5)总共可使用的I/O管脚不应超过100个;这些bank对于驱动力较弱的3.3V输出以及其他电平标准,只需满足DS162中列出的SSO限制。Spartan-6FPGA Data Sheet (DS162).

Bank0:

                                        I/O类型

                                        权重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不允许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16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不允许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8

Bank2:

                                        I/O类型

                                        权重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4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3.2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2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1.6

LX100T-FG(G)676: 不能使用的管脚及额外建议为避免影响GTP收发器的性能,该封装的某些管脚不能作为活动I/O使用(可以作为输入输出恒定为1或0的管脚使用)。 GCLK pins can still be used, but should be weightedappropriately when calculating the maximum usable number of I/O per the tablebelow.
        § Bank 0:
        § 行:A到K
        § 列:11到15
        § Bank 2:
        § Bank中所能使用的I/O,和它的电平标准密切相关。下面分明从3.3V和2.5V及以下的电平标准来叙述。
        § 列:12到16
        此外,使用下表中提供的权重系数来计算可以使用的最大I/O数目。将所使用的每种类型的I/O数目乘以相应的权重系数,再把三种类型I/O所得的乘积相加,所得结果不能超过80。否则就会影响临近的GTP的性能。下表中的权重系数,仅与I/O的类型和驱动强度有关;与I/O的电平无关。

LX100T-FG(G)676的I/O权重系数:

Bank0: 乘积和不得超过 = 80

                                        I/O类型

                                        权重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4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2.7

                                        单端输入 ,驱动力>4mA

                                        2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1.3

                                        差分输出

                                        1

                                        差分输入

                                        0

Bank2: 乘积和不得超过 60

                                        I/O类型

                                        权重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4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2.4

                                        单端输入 ,驱动力>4mA

                                        2

                                        单端输入,驱动力弱

                                        1.2

                                        差分输出

                                        1

                                        差分输入

                                        0

        为达到最佳性能的一些额外建议 FG(G)676packages:
        § 尽量先使用bank中靠外侧的管脚,后使用内测的管脚
        § 尽可能使用驱动强度小,转换速度慢的电平标准
        § GTP尽量使用本GTP输入参考时钟,避免使用从临近GTP_DUAL引入的参考时钟

FG(G)900:为避免影响GTP收发器的性能,该封装的某些管脚不能作为活动I/O使用(可以作为输入输出恒定为1或0的管脚使用)。下面描述的矩形区域中的管脚都应避免作为活动I/O使用。GCLK管脚应作为输入管脚。
        § Bank 0:
        § 避免使用E16管脚
        § Bank 2:
        § 列16,列17
        可使用的I/O数目/类型和三个因素有关:I/O的驱动强度,输入/输出,单端/差分。对于该封装来说,加权和用于决定可使用的I/O最大数目。这些权重系数只与I/O类型和驱动强度有关。与I/O电平无关。

每种类型的总数需要符合下面的值:

FGI/O权重(G)900 Packages:

Bank0: 加权和不得超过80

                                        I/O类型

                                        权重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4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3.2

                                        单端输入 ,驱动力>4mA

                                        2

                                        单端输入,驱动力弱

                                        1.6

                                        差分输出

                                        1

                                        差分输入

                                        0

Bank2: 最大 = 60

                                        I/O类型

                                        权重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4

                                        单端输出,驱动力=4mA

                                        2

                                        单端输入 ,驱动力>4mA

                                        2

                                        单端输入,驱动力弱

                                        1

                                        差分输出

                                        1

                                        差分输入

                                        0

        注:
        § 封装FG(G)900对于3.3V电平标准的I/O无特别限制
        § 6mAQuiet的I/O可按照弱输出的权重系数来计算输出比重

Special Case for the 150T FG(G)900 when all four memory controllers are inuse: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can be used to when these 3 conditions are met:

1) All 4 memory controllers are in use and the side banks, banks 1, 3, 4 and 5,are using SSTL15_II UNTUNED_50 for all memory pins and CMOS15 4mA Fast for allother IO.

2) "每个GTPA1_DUAL是使用本地参考时钟(参考时钟之间没有对偶共享)。"

3) 0或2的I / O banks的限制為2.5V LVTTL / LVCMOS6 mA Quiet或3.3V的LVTTL / LVCMOS任何转换率和一个由8或6 mA驱动力量

  Bank

  IO的最大数值

  3.3V IO

  2.5V IO

  Bank 0

  35

  45

  Bank 2

  25

  40

        为达到最佳性能的一些额外建议 FG(G)900:
        § 尽量先使用bank中靠外侧的管脚,后使用内测的管脚
        § 尽可能使用驱动强度小,转换速度慢的电平标准
        § 尽量不使用MGT101和MGT245,GTPA1_X0Y1和GTPA1_X0Y0
        § GTP尽量使用本GTP输入参考时钟,避免使用从临近GTP_DUAL引入的参考时钟
        其他 Spartan-6 的封装类型 CSG324 和 CSG484:
        § 在bank0和bank2中使用不超过20个I/O管脚(当使用GTP时)
        § 20个使用管脚不包含输出为常0和常1的管脚,以及LVDS I/O
        § 避免在bank0和bank2中使用高驱动强度的电平
        § 对于位于两侧的bank/GCLK管脚无额外限制。请参阅 Spartan-6 FPGA 数据表(DS162) 给 SSO 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