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逼真的警车报警模拟声音 源程序

楼主(2017-03-31):
超级逼真的警车报警模拟声音

代码:
/*-----------------------------------------------
  名称:喇叭
  编写:shifang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模拟警车发声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SPK=P2^0;    //定义喇叭端口
unsigned char frq;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函数
------------------------------------------------*/
main()
{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DelayMs(1); //延时1ms,累加频率值
          frq++;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xfe;                  //重新赋值
TL0=frq;         //低8位值在主程序中不断累加

SPK=!SPK;        //端口电平取反

}

下载:

网友A(2018-07-02):
利害,以用上不错!!!!!!!!!!!

网友B(2019-10-26):
效果不错 在proteus里面模拟了一下 效果挺好. 不知道在现实硬件表现如何

网友C(2020-03-26):
请问楼主,我的T0定时器已经用在控制LED的功能上了,如何能实现你的声音功能,还能用T0定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