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害气体检测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03-31):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igned char S8;

#define lcddb P0                //1602数据总线

sbit lcden=P3^4;                //en端
sbit rs=P3^5;                        //rs端
sbit rw=P3^6;                        //rw端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1[]="ch20";
uchar code table2[]=" 0x05mg/m ";
uchar num1;                //存储通道采集的数据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函数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4;b>0;b--);
}

void delay1(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lcddb = 0xff;                //复位数据总线
        rs = 0;                   //拉低rs
        rw = 1;                        //拉高rw
        do
        {
                lcden = 1;                //使能en
                busy = lcddb;        //读回数据
                lcd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次产生上升沿
        }
        while(busy & 0x80);        //判断状态字bit7位是否为1,为1侧表示忙,程序等待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向1602写指令
{
//        read_busy();        //判断忙,忙则
        P0 = com;
        rs = 0;
        rw = 0;
        lcddb = com;
        lcden = 0;
        delay(10);
        lcden = 1;
        delay(10);
        lcden = 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向1602写数据
{
        P0=date;
        rs=1;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init()                 //lcd初始化
{
    rw=0;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20);
        write_com(0x0f);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20);
        write_com(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20);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20);
}

void main()
{
        uchar a;
        init();

        write_com(0x80);         //将第一个字符写在向右偏移17个字符处,为后面的由右向左划入做准备。
        delay(20);
        for(a=0;a<14;a++)
        {
                write_date(table1[a]);         //向1602写入第一个数据
                delay(20);
        }

        write_com(0xc0);
        delay(50);
        for(a=0;a<14;a++)
        {
                write_date(table2[a]);        //向1602写入第二个数据
                delay(40);
        }
        while(1);
}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