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FET电压问题 请大神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2017-03-31):
说明:VC是5V,VE是12V,VB是24V
看源理图当我在U3-4和U3-2加同时加高电平的话那么我的P1-5和P1-6应该是24V吧!为什么我出来的是7V呢请教老司机。

网友A:
假设P1导通了,P1-5=24V(楼主的希望)。这需要什么条件呢?
显然:
P1-源极=24V,栅极当比源极高才行,设栅源差应>4.5v, 则栅极>28.5V才行。楼主明白了吗?
你的栅极是12V,为了维持P1导通,栅源差应>4.5v,所以源极只能<7.5V。

网友B:
先看看GS电压